楼主(2005-08-04):
我的高压柜上下刀闸都拉不动了,听老同事讲有10年没拉过了,最近要检查变压器(10KV/0.38V).没办法的话只有求供电局拉进线隔离闸吗?

网友A:
用橡胶或木头锤子振动几下手柄.一般是能够拉动的.
否则,一两下是搞不好的,要拉隔离.

网友B:
不知道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们这里一般是在进户的电线杆上,还有一道隔离到闸的。用户可以自己去用零克秆来拉开的。

网友C:
使劲拉开
否则要从上级隔离电源,那样你们就要付费了,供电公司不会白给你们拉闸的

网友D:
往回冲,再拉就行了

网友E:
(请供电局拉进线隔离刀闸),你到供电局办理停电的工作票即可,电力工作不要怕麻烦,一切为了安全嘛!

网友F:
什么回路啊?10年不检修?!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我这里是小厂,虽属中央国资委,却都是打工的在此上班。听说以前没正规电工 ,我也不是干这行的,初学电工知识,呵呵。

网友G: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