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4):
请问各位大侠,WINCC6里面最多可以做多少历史趋势曲线,也就是可以监视多少变量。通过通讯取上来的变量的历史趋势组态,与直接进本系统AI板子上来的变量趋势组态方法有什么不同?我现在所做的PLC系统,既有直接上来的变量,又有通讯上来的变量,对直接上来的变量组态趋势图没有问题,但是通讯上来的变量组态趋势显示的不正常,全是锯齿的曲线,请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PLC,我做过,好像都可以,通讯的也可以,AI的也行呀!

你最好做一个直接TAG的动态I/O域,监视一下,看看是什么环节出的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S7-300的PLC,CPU的型号是315-2DP。现在这些变量(不论是通讯过来的还是AI的)在画面上均可以在I/O域中正常显示,我用在线趋势表格监视,显示也正常。今天又有变化:锯齿型的曲线不见了,但是历史趋势曲线始终保持不了,只有切到趋势画面时才有历史趋势曲线,如果切到其他的画面,再切回到此历史趋势画面,在此之前的趋势曲线又没有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难死我了。请帮我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B:
Hi,你好,你用过Wincc读取PLC定时器S5T#等时间变量没(用于在Wincc画面上实时更新显示)?怎么读呀?请赐教!谢谢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分享一下?

楼主(2005-09-15):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