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4):
你好:
  冒昧请教您关于plantscape r400的用法,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软件,大概听用过的人讲过,但还是不清楚,我现在在搞一项目上位机用的就是r400监控软件,下面网关用的是controllogix,各智能分站用的都是slc5/04,反正都是ab的产品,我现在问题是:
 我想把一台slc5/04单元里的内容,它有:各种方式下的状态,参数送到r400的画面上相应的位置上,而且画面还可以下达各种命令,那r400里该如何建点设置,我具体点吧:
 比如说:
 采集数据方面:
 1。在slc5/04的B3:0字单元里,低8位字节里的最低两位代表了一个转换开关的四个状态,假如:00代表a状态;01代表b状态;10代表c状态;11代表d状态,当然任意一时刻只能选中一个状态,请问我想把状态符号a,b,c,d(实际上要中文)时时对应到画面上的某一个位置,在r400里,这个该如何建立?
 2。同时在B3:0字单元的高8位字节里的最低两位,同前面类似的代表了另一个转换开关的四个状态,同时也要放到画面上的另一个位置,该如何设置?
 3。同时,在N7:0字中放了一个参数量,如何把它放在画面的一个位置上?
 控制方面:
 1。画面上在另一个位置,我想要通过鼠标或输入等方式选择开关的状态,把它再送回slc5/04单元里,当然不能和上面采集数据的单元重复,比如说,放到B3:1字单元的低8字节上,让它通过画面的不同状态选择把不同的编码送到此单元里即选择a送00,b送01,c送10,d送11。
 2。当然画面上还会有其他开关选择,比如说如果操作另一个开关状态时,把状态编码放到B3:1的高8位字节里,这该怎么设置,同上吗?
 3。还有就是启动、停止按扭了,想实现画面上:用鼠标点击启动或停止按扭图标,就可以将相应编码送到slc5/04的其他单元里,比如说,放到B3:2里,该怎么设置?
 如果我这样的编码可行,请麻烦您详细指点一下,如果这种编码不行,请给点您的经验,谢谢,盼望您的回答。

楼主:
请高手指点

楼主:
为什么没人指点一下呢?

网友A(2005-12-11):
楼上能给我一邮一份PLANT SCAPE 系统软件么,我也想在自个电脑上安个,慢慢学点.  学了可能可以答你这个问题,我们公司也是用这个系统的了 QQ86529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