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我想问的是,PLC与变频如何连接接线,如何控制,是谁控制谁啊?
我有点搞不懂。

楼主:
难道没有人回答吗?急啊!!!

楼主:
这么多天,难道真的没有吗?

网友A:
PLC去控制变频器,可以用外部端子控制,模拟量控制和通讯控制等。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楼主到底想问什么
PLC与变频器搭配使用时,经常使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启停、正反转、调速及控制方式等,接受变频器报警输入。

………………………………………………………………
广交朋友,互学共进
QQ:83004094
群:13878946

楼主:
楼上的,就是这样的,PLC与变频搭配使用问题,如何搭配使用

网友C:
控制信号可以用PLC输出点控制;
频率可以用通讯方式,也可以用D/A模块;

网友D:
版主说的很对啊,要么通讯要么DA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2005-09-09):
变频的那些控制端子,是不是就是给PLC控制的,比如,正转,反转,启动停止等,是吗?

网友E:
也可给PLC,也可给按钮或者别的东东,反正,外部对变频的控制是通过变频的这些控制端子实现的

楼主:
哦,我大概有点懂了,是不是所有的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功能都差不多的

网友F:
变频的那些控制端子,也不是就只是给PLC控制的,比如转换开关,按钮,中间继电器等都能用来控制变频器的这些功能的.

网友G:
很多品牌的变频器都提供多段速,0-10v,4-20mA,正转,反转,启动停止等控制。
变频器内部的接线你可参考相关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最好找一
个yaskawa的变频器带矢量控制的,那里面的功能比较多,假设你都会了也就差不
多了。

楼主:
楼上的,什么叫多段速?小弟不明白。

网友H:
plc与变频器的线路连接请阅读变频器的各端子说明书,原理上plc控制变频器使之控制电机。

网友G:
多段速,顾名思义是可以实现多种速度的控制,最典型的应用就是行车,比如可设定
10hz,20hz,30hz,40hz,50hz,当然实际应用的时候可根据情况灵活设定,具体的接线
方式可参考变频器相关端子说明。
其实最常用的也就那几项功能。一般plc控制变频器大部分都是开关量的控制,因为它
很容易实现,但也有plc用模拟量输出给变频器来实现速度控制的。

楼主:
楼上的,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频率,设置不同 的转速,只要控制端子接线正确就OK了。是吗?

网友G:
对于变频器来说是根据现场不同的转速要求,设置不同 的多种的频率。变频器就根据
外部控制端子哪一路的端子回路on,相对应的频率就输出。如频率设为二段20hz,50hz, 20hz对应的端子on,变频器就输出给马达20hz的交流电。接线时你会发现变频器跟某些plc一样(注意不是所有plc),输入点是指它跟com点之间是off还是on,这就是指端子回路。它只认可回路,回路通就执行,回路不通就不执行,换句话说它对这个回路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接通的它不管,plc也好,relay也好,选择开关也好都可以。
  这些都是我自已对变频器的理解,哪位高手有更为好的理解,或发现有出入,还请指教!

网友I:
谢谢楼上的经验!有点明白了

网友J:
请教各位高手:
   本人用过PLC和变频的组合,但是都是使用的开关量控制速度的,但是现在有个项目需要根据模拟量的变化控制速度的平滑变化的,我知道需要PLC和变频的通讯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想请教各位!欢迎赐教
yuji0131@163.com

楼主:
我也想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