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本人最近接触了一个定义“无级调压”!不是很明白,只知道好象不会断电!那它具体是怎么个工作原理啊?谢谢指点~!

网友A:
可控硅调压,就是无级的.变压器调压是利用跨接电阻,实现不断电.

网友B:
它的调压曲线平滑,不像变压器调压曲线“阶梯”形。

楼主:
那是不是有点象滑动变阻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