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的风机能用直起吗?

楼主(2005-08-05):
各位大侠请赐教

网友A:
18.5是风机功率(KW)还是型号(1.85米直径)?
类似电机启动问题,很多.
简单的方法:100KW以下的点动一下,系统中电灯轻微以下的反应,就可以直起.
大电机完全能承受启动电流.
启动电流也不影响电机寿命.电压正常,电机寿命取决于,是否过载(含热过载等).
风机与水泵电机的损坏,基本是设计选型失误,与调整不当.合理使用轴承寿命8-15年.
电机寿命30年----之后,可能要面临升级.

网友B:
55kw的也看见他们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C:
风机为近似恒转矩负载(即转速与负荷成正比关系),18.5kw的异步电机完全可以直接启动,我单位40kw下的抽水机都可直接启动。

楼主:
18.5千瓦地

网友D:
与你变压器容量有关系,变压器容量大,再大的电机也是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E:
电机的启动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并不是只看一个电机的额定功率
来决定的。
你的电机额定功率是18.5kw,额定电流在35A左右,这种容量的电机即使满负荷启动,只要你的变压器的容量不是太小,对线路的影响不是很大,一般是可以直接启动的。但是如果电机工作状况特殊,应用于特种工业环境中,还是要具体分析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这要看你的电网容量是否够大了。要判断电网容量是否允许电机直接启动,可用以下经验公式。Ist/IN≤3/4+电源容量(kVA)/4*电动机额定功率(KW).Ist是起动电流、IN是额定电流。

网友G:
这就要看你的电源方面配置是否足够来定了!
我们厂所有的110KW电动机全部是直接启动的!

网友H:
你的电源容量够吗?如果够完全可以直启,另外,你风机用在什么地方?允许有较大的冲击吗?

网友I:
嗯,我批准了!!画圈oooo

网友J:
满足Ist/IN≤3/4+电源容量(kVA)/4*电动机额定功率(KW)就可以直接起动。

网友K(2005-09-04):
我55KW的电机也直起

网友L:
看你电源的容量了

网友M(2006-09-02):
只要是变压器够大的,能直接起动的!!
我厂的250kw风机直接启动的!
前提是你电机的导线够粗!!45秒起动完毕!!这时全厂灯光变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只要是变压器够大的,能直接起动的!!
我厂的250kw风机直接启动的!
前提是你电机的导线够粗!!45秒起动完毕!!这时全厂灯光变暗!!
全厂灯变暗还直起?你厂里没有精密设备的?

网友O: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P:
我们单位也有18.5kw电机是直接启动,要看你们的电源容量
有个好的网站在这宣传一下
http://bbs.boilerinfo.net/index.asp
这是锅炉论坛,与我们联系很紧密的,有空可以登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