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我真是不明白,我们公司的一个客户,在我们工程做完后,跟我要PLC的程序流程图!!!!!!!!!!他说他不懂PLC程序,但可以看这种流程图,并且要盖单位公章来进行存档,这个流程图里要和我给他这个工程做的一样,要有各项报警参数,各项时间参数,
请教各位高手,难道PLC也可以画出程序流程图吗????,哪位高手画过一整个工程的PLC程序的程序流程图????

我苦恼啊,请大家指教,我怎样来应对这件事啊????

网友A:
没有流程图,怎么编程序?
只是一些小程序,流程图简单,不用画
对一些大程序,一定要有流程图

看来你没有学习过编程!不知道怎么编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流程图,怎么编程序?
只是一些小程序,流程图简单,不用画
对一些大程序,一定要有流程图

看来你没有学习过编程!不知道怎么编程序?

网友C(2006-05-25):
我同意,编写较打大的程序时应当先有流程图.不过PLC里面的流程图单纯地通过面向过程我感觉有困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流程图,怎么编程序?
只是一些小程序,流程图简单,不用画
对一些大程序,一定要有流程图

网友E(2006-07-01):
我用三菱FX2N编了七千多步的程序。先是画出流程图,然后编程,调试,在调试的过程中流程图我还看了看,调试成功后流程图已没有意义,因为程序的细节和流程已有所变动。

网友F(2006-08-24):
是的,你要吧通过PLC在电脑里打出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