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菜鸟求助:
     才学习plc,很多东西都不太懂,我想问一下cpu上的dp,mpi口各自都可以接一些什么设备,它们有区别吗?接线的电缆呢?谢谢啦!!!!

网友A:
怎么没留帖呢?那我推荐一个不错的网站分享吧,PLC的通讯还是请高手解说吧
http://www.dy8.com/go.php?id=627106

网友B:
mpi通信是在通信速率不高,数据量不大时,采用的一种经济简单的通讯方式,可以使用于plc s7-200\300\400,操作面板tp\op及上位机mpi/profibus通信卡。mpi网络最多连接32个节点,最大通信距离50米,可通过中继器来扩展长度
profibus现场总线实现了数字和模拟输入、输出模块,智能信号装置和过程调节装置与plc和pc之间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