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问数控高手;三菱的系统参数格式化后,要重新传入参数,问主要需要传那些参数?(除了基本参数,主轴参数,伺服参数。还有些什么参数??是不是和FANUC一样有诊断参数呢?

网友A:
应该还有选择参数.

网友B:
应该和FANUC一样吧 有系统参数.加工程式参数和PMC参数.

楼主:
有谁碰到过三菱参数都丢了的事情?参数丢了后控制器LCD是怎样的显示啊?是都是英文的吗?
还有在重新传入参数之前系统要做些什么?比如FAUNC一样,要手动写入I/O接口,传输速度和900以后参数等等的?
有哪位高手知道?请指点啊  谢谢!

网友C:
很简单的嘛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说看 啊

网友D(2005-10-17):
一般机台都有备用软盘,备份有参数的.你把备份通通的全部传进去就OK了.

网友E:
首先我要问你两个问题:

1。你的系统是三菱哪一款?

2。能否找到一样的机台?

如果能说明清楚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处理方法

windclonder@163.com

楼主(2005-12-13):
就说说M64的系统吧?我有随厂来的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