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停车

楼主(2005-08-05):
请问我有台75KW的电机,如果停机方式选择自由停车,我还需要配备制动电阻吗?

网友A:
很感兴趣楼主的提问,你自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楼主:
我认为可以不加制动电阻,但心里又不放心,所以才问问大家啊!

网友B:
自由停车的话,我认为也要加制动电阻,不过,我接触的一个炼油厂里搅拌机有的就是需要自由停车的,由于里面的油有惯性,等它完全停下要一两个小时!

网友A:
楼主能回答为什么不放心吗?担心什么?

网友C:
制动电阻不光是用来停车的!

网友A:
自由停车的时候,无需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工作。这是结论。但是,可以讨论不放心的因素。

楼主:
先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帮助我!!!
我的设备停车时是先正转,再反转,再正转,如此反复几次后才能完全停下来,所以我怕反转的时候会不会对变频器有影响,不太懂所以请教大家!

网友D:
所谓自由停车就是断电后让电机在无外力的作用下速度降为0  .
看楼主的工艺要求(停车时是先正转,再反转,再正转,如此反复几次后才能完全停下来),如果正反转之间时间跨度不能达到自由停车的条件,就应加制动电阻.

网友A:
楼上回答得很好。希望楼主说明自己的系统,什么工艺条件要往复运转停车?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系统。好奇。

楼主:
我的系统是电机带动一个曲柄机构,在停机时由于负载惯性要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但停车时间内的惯性还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不是搞机械的,说不好那个临界点叫什么),我所说的正转反转,其实只是一个方向,实际中并未达到完整的一圈,估计只有在1/3左右反复几次。不知我说的能否明白...........

网友E:
我也感兴趣,我现在停车没有使用制动电阻,如果选择突然给出停转命令,或给定突然为0,甚至给定下降得太多些的话,变频器立刻就保护了。都是带着重负载停车,并且要使给定转速在1.5秒左右逐渐降为零,才停得快,变频器也不保护。
楼主的停车方法很奇特的,我也没想通,自由停车时电动机一般都会发电,使变频器过电流产生保护,应该加制动电阻吧。
还有,在没有完全停车以前,加反转,会不会过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电机带动一个曲柄机构,在停机时由于负载惯性要继续运行一段时间,但停车时间内的惯性还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不是搞机械的,说不好那个临界点叫什么),我所说的正转反转,其实只是一个方向,实际中并未达到完整的一圈,估计只有在1/3左右反复几次。不知我说的能否明白...........
知道了。是往复运动,电动机的旋转方向并未发生变化。哈哈哈。
你尽管使用“自由停车”功能,因为系统在激活此功能以后,输出被封锁,相当于电机突然性的掉电。这时候,系统完全靠机械惯性停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也感兴趣,我现在停车没有使用制动电阻,如果选择突然给出停转命令,或给定突然为0,甚至给定下降得太多些的话,变频器立刻就保护了。都是带着重负载停车,并且要使给定转速在1.5秒左右逐渐降为零,才停得快,变频器也不保护。
楼主的停车方法很奇特的,我也没想通,自由停车时电动机一般都会发电,使变频器过电流产生保护,应该加制动电阻吧。
还有,在没有完全停车以前,加反转,会不会过载呢?
想快速停车,系统不报错。就只有采用:动力制动;回馈制动;直流制动;混合制动;机械抱闸制动。

网友F:
既然是选自有停车,说明对制动无要去,那就没必要加电阻了!

网友G(2006-01-16):
选择自由停车,系统会限制回生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即使你设定加减速时间很短,系统可以不按照你所设定的时间进行加减速成,所以请放心使用.
我公司可以提供技术支持,057188923207

网友H:
....
我认为要配置。因为电机自身是感性负载,不能耗能。

网友I:
看样子像是车床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减速停车或转矩限幅停车。

网友J:
说起"往复运动" ,突然想起以前我们家做煤球生意时候,煤球机在断电停机的时候也是"往复运动",现在仔细想想,当时也是转动1/3圈左右,好象真的没有出现个子矮的煤球!呵呵!只是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斑竹说"自由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是结论"同时我也看到"自由停车需要条件....",请老师详细说以下"自由停车的条件和为什么''''自由停车的时候,不需要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这是结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