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PLC编程中要用到反三角函数,怎么处理

网友A:
CQM1H,CS,CJ
上面三个PLC支持浮点运算:ASIN(反正弦,F463),ACOS(反余弦,F464),ATAN(反正切,F465)
CS,CJ还支持双精度浮点运算:ASIND,ACOSD ,ATAND
别的PLC型号估计要用级数展开。

楼主:
我是C200HE的,上面没有这些指令
现在想建个数据库存在DM里
不知是否可行
有没更好的方法

网友A:
C200HE没有这些指令。
DM应该可以。停电数据保持几天到几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