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5):
各位大侠:
    碰到一个问题,15KW通用变频器(VVVF)制动电阻应该用多大阻值多大功率的?
       我用的IGBT模块是IXYS50-12E8,内置制动单元。手册上关于制动单元T7的数据如下:
   Vces=1200V;VGES=+-20V;Ic25=52A(Tc=25度),Ic80=35A;ICM=50A(VGE=+-15V,RG=39欧,TVJ=125度);tsc=10us(SCSOA)(VCE=900V,VGE=+-15V,RG=39欧,TVJ=125度);Ptot=225W(Tc=25度)。
   因为做的是15KW小功率变频器,所以使用制动电阻不用外置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母线允许的最高电压为800V,即升为800V时启动制动电阻,降为750V后断开制动电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确定制动电阻的大小和功率?
     望指教!谢了!!

震涛

网友A:
楼主可以举例,听到的众说纷纭的内容是什么?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B:
我感觉要先看你的最大制动功率有多少,但这个数值怎么确定呢?
期待大家的指点!!

网友A:
在变频器技术的应用里,选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计算与设计,是不可回避的一个技术环节。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却又很复杂。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
其实说他简单,是因为他的算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欧姆定律。说他复杂,是因为它涉及许多的参考条件,比如母线允许的最高(制动状态)电压,制动单元的允许最大电流(一般制造商给出的参考数据是,允许的最小制动电阻)(尤其是针对变频器内置的制动单元,要特别注意他所提供的极限制动能力参数),电动机允许的制动电流(制动状态的极限电流),以及制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与制动时间和制动周期有关)。
综上所有这些指标的综合考虑,即可决定系统的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参数。

楼主:
kdrjl朋友:
   我用的IGBT模块是IXYS50-12E8,内置制动单元。手册上关于制动单元T7的数据如下:
   Vces=1200V;VGES=+-20V;Ic25=52A(Tc=25度),Ic80=35A;ICM=50A(VGE=+-15V,RG=39欧,TVJ=125度);tsc=10us(SCSOA)(VCE=900V,VGE=+-15V,RG=39欧,TVJ=125度);Ptot=225W(Tc=25度)。
   因为做的是15KW小功率变频器,所以使用制动电阻不用外置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母线允许的最高电压为800V,即升为800V时启动制动电阻,降为750V后断开制动电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确定制动电阻的大小和功率?
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