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6):
什么时候用0-20mA的信号呢,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理我?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0~20mA是个标准,是用于以前的II型仪表的,对应的电压信号是0~10V的。
因为这种信号有一个明显的致命的弊端,所以现在使用4~20mA的标准,即III型仪表的信号输出标准,对应的电压信号是1~5V。
这是工业使用的标准,所谓标准就是前人吃药吃多了,总结出来的东东,等你吃够药了,也可以出标准了。

楼主:
谢谢dixinke 的答复。你说0~20mA这种信号有一个明显的致命的弊端,不知是什么?能说详细一些吗?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C:
它的致命的地方是系统对0~20mA的信号的最小量程0mA和故障信号无法区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它的致命的地方是系统对0~20mA的信号的最小量程0mA和故障信号无法区分

brain@syslink.com.cn

强烈同意中!!!

网友E:
当回路电流小于4mA时,表示回路故障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没完全明白,如果取电压信号时为什么用0-10v而不用4-10v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没完全明白,如果取电压信号时为什么用0-10v而不用4-10v呢?

电压信号是1--5V

网友G:
你找本有关仪表的书看看就明白了。4——20mA和1——5V是活零点,便于区分故障时的信号。
上帝给我大脑,我就去思考,上帝给我双脚,我就去奔跑,上帝给我十指,我就去上网!

网友H:
0~20mA怎么串电阻也得不到4~10VDC

网友I:
引用 网友G:
4——20mA和1——5V是活零点,便于区分故障时的信号。
完全同意,而且这也是标准的问题。

网友J:
三楼的朋友说得非常好,谢谢

网友K:
大家讨论的都是最基本的仪表知识,不知道大家是没有书看,还是不爱看书。如果把书本上的基础知识,都作为论坛的精华贴,岂不是把论坛的身价贬的很低。
不是不能提这样的问题,而是在提问前先看看书、查查资料,在网上搜寻一下相关内容。这样岂不更好。

网友G:
楼上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一些基本的知识在这里讨论没什么意义。
上帝给我大脑,我就去思考,上帝给我双脚,我就去奔跑,上帝给我十指,我就去上网!

网友L:
有许多传感器变换器是2线制的,最小4mA就可使它获得工作电源,0mA就不行了。

网友M:
给你一个 学习的机会,我的印象中过程控制里面有这方面的介绍,不仅仅是标准

楼主:
谢谢各位大力帮助,我明白了。

网友N:
偶也明白了,谢谢各位同仁!

网友O:
这是个标准.没有为什么.

网友P(2005-10-07):
很感谢各位大哥的回答   老师让交的作业里就有这么一道题~~~~~ 呵呵

网友Q(2005-11-24):
我个人的理解:
  4ma为低限,可以很简单的证明线路是通 的(没有断开),如果采用0ma则不能判断线路是否断开;
 一般电路元件输入阻抗为250欧,正好对应上1-10v;
  另外4-20ma的信号为实现本安信号的基础;以上为个人观点,正确与否请自己查证!

网友R:
一般电路元件输入阻抗为250欧,正好对应上1-10v?

应该是1~5V.

网友S:
有道理啊

网友T:
感谢楼主发帖,又长学问了.

网友U:
是国家标准

网友V:
电压信号不稳定,在远距离传输时容易受干扰,电流信号比较稳定

网友W:
分析的很有道理哦。所以啊,买仪表时要注意呀!

网友X(2006-07-27):
确实,小于4mA 表示线路故障,或者说有零飘的嫌疑,抗外界干扰强

网友Y:
为了实现4-20mA与1-5V标准信号的转换.在电流输出电路中串一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这样就转换为1-5V标准信号了

网友Z:
1,0~20mA的信号的最小量程0mA和故障信号无法区分。
2,现场信号源必须采用4线制,即现场提供电源。
3,二线制仪表的诞生促使标准的改变,所以电流信号的新标准为4~20mA。

网友AA:
原來有正些學問在喔
一般以為只有4-20 ma

网友AB:
电压信号看干扰能力差

网友AC(2006-09-05):
它的致命的地方是系统对0~20mA的信号的最小量程0mA和故障信号无法区分

强烈同意中!!!

wsw0705@163.com
王先生

网友AD:
我想这是延用双金属传感器输出特性的缘故。它始终有电压存在,只是随温度变化电动势(电位差)也有相应的变化。

网友AE:
严重同意!
现在用4~20mA信号的很多,1~5V 比较少。

网友Z:
引用 网友AE:
严重同意!
现在用4~20mA信号的很多,1~5V 比较少。
传送过程中,采用电流信号!
而在控制仪表和DCS系统中具体控制时则采用电压信号!
所以说,1~5V的电压信号应用是十分广泛的!

网友AF:
疑问
请问这种致命的弊端是什么

网友AG(2006-10-08):
ming bai  le  ,xiexie

网友AH:
说的好,顶一下

网友AI(2006-11-19):
谢谢各位,我也学到了

网友AJ:
设定一 个下限频率 就没事了 管它是0伏还是几伏

网友AK:
5楼的说得很好

网友AL(2006-12-27):
谢谢,又学了一点

网友AM:
4~20mA的输出电流回路并联一只250欧姆的标准电阻,从电阻两端取电压到DDZ-III型二次仪表。用欧姆定律算算是不是对应1~5V。

网友AN:
好贴呀多,多谢多谢

网友AO:
好像没有0~20mA这个标准,只有4~20mA的标准.

网友AP:
我认为与电路偏置有关,有些需要一定的偏置信号,就用4-20mA。否则,反之。不知对否?

网友B(2007-02-10):
这个问题需要这样讨论吗??标准,既然已经是标准了,还讨论,唉,无语了!

网友AQ:
不错,谢谢以上朋友的精彩发言。

网友AR:
如果在4-20mA输出端并联250欧电阻 确实对应1-5V电压输出. 是否意味着1-5V这一路从D/A输出就不用运放电路了?而直接从4-20mA输出并联250欧电阻就行了? 谢谢!

网友AS:
[原创]解答为什么采用4-20mA信号标准
4-20mA标准是为2线制传感器设定的,其中0-4mA的电流是为了供应传感器自身最小工作电流的需要,如果采用0-20mA,当信号很小时,传感器将无法取得足够的工作能量。
                       李建长沙灵奇自控设备厂

网友AT:
我在调试的过程中看到
一般的仪表都有四个线
但是实际上使用的就是两个线
L 和  N (24V的电源)
然后在回路中取其电流信号
但是仪表的信号线都没有用
罗克唯尔的仪表就是这样的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仪表的信号线都没有用,这不是让费吗?

网友AU:
其实对于4~20MA信号,一般DCS系统把大于20.2MA;小于3.8MA才算作故障.

网友AV:
用4--20MA信号抗干扰强,如用0--10V信号,只要一高于0V就会动作.

网友AW:
引用 网友AP:
我认为与电路偏置有关,有些需要一定的偏置信号,就用4-20mA。否则,反之。不知对否?
何谓偏置?谢谢

网友AX:
哪位朋友提供D/A之后不使用负压的1-5V ,4-20mA电路.谢谢!
totek@163.com

网友AY(2007-11-08):
好
强烈赞成你门的看法!

网友AZ:
其实电流信号小于4ma也不等于有故障啊
只能说明信号偏离正常值,不等同于故障

网友BA(2007-12-08):
这个问题与信号源本身的零点有关吗?

网友BB:
这都是一些标准而已.不需去找牛角尖.

网友BC:
实际上电压信号是利用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将0--20mA或4--20mA转成电压的.所以对应的电压范围就是0--5V或1--5V了.

网友BD(2008-06-15):
因为4-20mA是电流信号,线路有衰减;而0-10V是电压信号,这就是区别。
毛毛虫

网友BE:
谢谢以上各位的发言,看了之后很有收获.

网友BF(2008-07-26):
表示认可楼上的说法

网友BG(2012-09-28):
电流信号可以长距离传输。

网友BH(2013-03-03):
好像在那里看到的资料是这样说的 4MA是用来检查线路通断 20MA的电流产生的火花不足以引爆防爆场所的可燃气。不知这样的回答你是否满意?好像太迟了 !!!!!

网友BI:
在PLC输入点内部都有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外部的4-20MA输入到内部也就是1-5V

网友BJ(2013-12-05):
前辈的大作果然非常小可,更何况还有美女提神

网友BK:
原来如此!

网友BL(2014-06-23):
解释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BM(2016-01-12):
引用 网友B:
0~20mA是个标准,是用于以前的II型仪表的,对应的电压信号是0~10V的。
因为这种信号有一个明显的致命的弊端,所以现在使用4~20mA的标准,即III型仪表的信号输出标准,对应的电压信号是1~5V。
这是工业使用的标准,所谓标准就是前人吃药吃多了,总结出来的东东,等你吃够药了,也可以出标准了。
听君一席话,下一句忘了

网友BN(2016-05-26):
个人理解因为模拟量信号和设备同时出现故障是为了更好的区分是信号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BO(2018-04-18):
活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