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6):
各位高手,大哥大姐,大家好!
小弟毕业不久,在一家公司做设备维护工作,我们公司所使用的设备,都是从日本,韩国购买,都是非常现代化的设备,贵的好几千万一台,所使用的PLC好象都是三菱Q系列或者以上的,而我对PLC什么都不懂(大学学机械),所以要学习PLC,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做为一个初学者,应该怎么样学习PLC,让我们这些菜鸟少走些弯路,
怎么样才能够循序渐进?按照一个什么样的顺序?要学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推荐一些教材!
谢谢大家!
敬礼!
QQ:50815002,我在深圳龙华,对帮助我的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先找点PLC的教材看看,然后在做些简单的PLC程序,一步步来,知识没有捷径

网友B:
同意2楼兄弟的意见

网友C:
那把书本知识看完之后呢,在学校没实践机会该在办呢?

网友D(2005-09-26):
边学边实践学的快,最好是手上有PLC和触摸屏

网友E:
我觉得学习PLC也没有那么难,就看着手做的东西多不多了。先不所其他。讲一下我个人学习PLC的过程。我在大学里学的SIEMENS S7-200PLC,学到了什么东西呢。除了实验课上一个红绿灯控制程序,自动往返小车外感觉再没有其他东西。毕业以后我的一个老师让我给他帮忙。改造平网印花机的控制系统,整合印花机等。到这里才真正的用到PLC。拿的是三菱Q系列。对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那几百个输入输出点真的吓死人。我当时都快晕了。还个那几个电气控制柜,密密麻麻的看得人眼都花了。最后还是把程序搞出来了。写了3000多行的程序。现在想一想也没有多难。只要肯动脑子,PLC这东西很简单,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一个C ,一个T再没什么了。不过PLC涉及的东西可多了。运动伺服,组态,工业乙太网……慢慢学。都会明白的。

网友F:
楼上的朋友:QPLC写3000行很多吗?不用在这里吓人了.

网友E:
楼上的朋友。Q系列的PLC写3000不算多。我也没有在这吓人的意思。
我只是说我是刚毕业,原本想象那么复杂的一个逻辑控制系统应该需要20000行的程序才可以搞定,没想到只要3000就可以了。我有什么必要要吓人呢。大家说说有没有吗?嘿嘿。

网友G:
Q系列写3000多行不多啊,我见过一个用Q01写的程序,本来一共16K的程序,而那个程序一共有11K步,多少行我没看~~

网友F:
我用Q02H写到13K,程式再大也是一步步写出来的.
要记住没有比人再高的山!

网友H:
Q系列写3000多行不多啊!我用A3N就写到12K

网友I:
"PLC这东西很简单,一个常开一个常闭。一个C ,一个T再没什么了",如果真是这样子就好了,好象有些国产设备编程方面是这样,我公司的日本设备,编程非常复杂,特别是应用命令很多(涉及到很多的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同样的,我公司的国产设备编程就比较简单,可能这就是中国与日本的区别吧!

网友J:
程序大说明你厉害么?不一定!高端机器有的功能块是PLC厂商封装好了的,用这样的模块编着编着程序就很大了,当然不排除大多数情况下程序还是比较复杂的。

相反小型机程序大才能够确实说明程序复杂,我FX2N的程序自己作通讯函数,作数据处理,居然差点用完8K步的EEPROM,精简了几次才勉强搞定,恶心的老板就是要减成本,反正编程花钱不多。高端机器都有专门的通讯函数,组态一下就OK,我不相信你NO NC的就编了几十K

网友F:
楼上的朋友:如果用到8轴以上的定位我不相信你用8K能写完.而且反应速度也不允许用FX2N的.用高性能的PLC一般都不是因为步数,大多是要用到特殊的功能或对反应速度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K:
看了你们的谈论,我这个同样是初学者感到学PLC好难

网友L:
好像有点晕!!!

网友M:
三菱FX系列的PLC学起来难吗
如果有东西实践大概要多久才能学会
我刚毕业想学

网友F:
引用 网友M:
三菱FX系列的PLC学起来难吗
如果有东西实践大概要多久才能学会
我刚毕业想学
正常人应该不会超过三天.

网友N(2005-11-01):
我最多写过7000步的程序!好像有1000多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