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6):
各位老师.现请教一个问题,如何编写模拟量模块与实际设备的量程对应转换.急.先谢了!!!

网友A:
什么型号?
说明书应该有说明的。

楼主:
说明书上没有说明的,可能要用标度指令转换一下。谢了。是CPM1-MAD02

楼主:
不知是不是这样对应的

网友B:
你看看分辨率就是了 ,
我知道MAD01对应的是6000的。就是6000的时候对应的5V你看看说明吧
可能是一样的。。
另谁有OMRON CPM2A和编码器配合控制长度的编程事例。。
我的邮箱是woaiplc@yahoo.com.cn
QQ2633515

网友C(2005-10-09):
MAD01分辨率是256的 MAD11才是6000的

网友D(2005-11-10):
好象是400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