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提问,怎么在画梯形图软件里画时间定时器线圈

楼主(2005-08-06):
单位给的小任务,PLC控制的,可我刚使用软件画梯形图,啥都不懂,在软件里画图时可以画Y、M线圈,却画不了T线圈,这是为什么?
还有个问题,仿真时候提示说含有未变换梯形图,这是什么意思?要变换成什么?

楼主:
明白了,没加K10

网友A:
楼上说的对,没设数值.

网友B(2005-09-05):
不要忘记加空格!

网友C:
下载个教程看看把

网友D:
|--------------------------------------------------(T0 k100)-|
T0定时器,参数100,即10s

网友E:
定时器是需要时间指定的,用K或者数据寄存器D指定都可以

网友F:
你最好先在网上D一点编程手册看看

网友G:
按空格,再加k100.按一个转换建成白色就可以了。

网友H:
点“详细”进入设参数,灰变白,菜单中点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