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6):
单位给的,PLC控制任务,可我刚使用软件画梯形图,啥都不懂,在软件里画图时可以画Y、M线圈,却画不了T线圈,这是为什么?

还有个问题,仿真时候提示说含有未变换梯形图,这是什么意思?要变换成什么?

楼主:
明白了,没加K10
看例子还是有很大用处啊

网友A(2005-12-24):
应该是变换成计算机识别的语言吧?不知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只要点击变换即可,然后才能进行传送到plc或模拟操作。

网友B:
假如你用的是三菱Fx系列软件你应该写(用动合触点:AND T1 K5,用动断触点:ANI T1 K5

网友C:
ld x2
out t1 k10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不要用这个软件,应该用FXGP_WIN-C,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