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5-08-06):
我手上有一台达变频器,是VDF-M系列的,RS485通讯口,说明书说6个接线端为: 1. 15V   2.  GND   3. SG-  4. SG+   5. +EV   6. 通讯使用
请问分别表示什么意思?(一般485接口只有A、B两个端口)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2005-09-27):
sg+ 和 sg- 就是你原来用的通讯端口,gnd 用来屏蔽的。其余的在通讯时没有用,应该是用来检测的。

网友B:
三菱 PLC FX-1N60R 加485-BD模块,可以驱动三菱变频通讯, 若驱动台达 VDF-M系列.
485-BD模块通讯端子:  SDA .SDB . RDA .RDB. SG, 如何与台达485端子: 2.  GND   3. SG-  4. SG+, 连接? ? ?,麻烦各位指点下!  多谢!
   编程时有什么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