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6):
我公司现有一台Altas copo的空压机是460V 60HZ 300HP 转速为1870, 额定电流为339A, 买了一台施耐德的变频器安装按电机名牌设定后运行,转速达到要求但电流为370A ,请指教?

网友A:
这种现象不新鲜。有若干种可能。
电流检测的问题
空压机负载的问题
“电机模型”建立问题
等等
一个一个的判断和排除。

楼主:
谢谢您, 关于“电机模型”建立问题能说的具体些吗?

我们买这台变频器主要是为了给空压机提供60HZ 电源,当空压机在50HZ工频下运行是转速只达到1400转,而且长期在50HZ状态下运行一转速达不到二是会烧毁。

电流值: 是从变频器的面板上读出的。此值是60HZ状态下的。而且我们从低压配电盘读出的值几乎是电机的额定电流值(空压机满载运行),但此值是在50HZ状态下的。顺便再请教一个问题,空压机在60HZ下额定电流是339A 若在50HZ状态下该如何计算(电机方面的知识)。

关于负载问题您能否列举一二? 谢谢。

网友A:
好麻烦呀,还得展开来解释一下。哎。

第一,关于建模,采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一定要在变频器里对受控电机建模。也就是说,通过准确的输入电机铭牌数据,然后做电机模型的计算。再通电做冷态的电机识别。一般的进口变频器都具备这些功能。这个工作认真的、正确地做过没有,对后面的实际使用至关重要。以西门子的变频器为例(我就会用西门子的,嘿嘿嘿),电机的参数计算和冷态识别,有专门的步骤,叫《快速调试》。电机在第一次连接变频器以后,一定要进行《快速调试》,可是,我发现有些网友,错误地认为V/F控制,不用做电机的冷态识别,只做静态的计算就可以了。殊不知,就是最简单的V/F控制,也要有电机模型的。冷态识别,就是通电测取电机绕组的电阻值和电感值。是建模的基本参数。施耐德的是不是也要如此呢?电机模型建不好,控制起来自然会出偏差的。

第二,电流检测最好是用一个比较专业的电量分析仪来校对,50Hz也好,60Hz也好,都能准确指示电机的实际电流,是你能心中有数,知道误差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第三,举例,对于一个轴流风机,一般给出了驱动他的电机的额定参数,比如说,额定转速;额定转矩;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因数。等等。将电机工作在俄定点,测量其额定指标,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将轴流风机的扇页调整角度(改变它的倾斜角),在工作于额定点,其她的指标(额定电压、转速)没有变化,额定电流变化了。说明什么呢?说明电机的机械负载变化了,电流自然跟着变化。对于你的情况,空压机,他的机械损耗是多少?你知道吗?你的机械传动系统摩擦阻力有没有变化呀?等等,等等。

网友B:
460V,60Hz的电机,在50Hz下运行,电压应该降低1.2倍
460V/1.2=383V,把电机接到380V电源,不会烧电机。

网友C:
对于电流检测来讲,变频电机电流中的谐波分量会影响结果;
电流表的标定是按照50hz下的有效值标定的;
因此,变频电机电流的检测需要在互感器后加滤波电路,进行简单测量;
精确的测量要用示波器(带真有效值算法的),最好是功率分析仪测试。
我遇到过,低频时电流波形基波正半周期中,有负值分量的,呵呵,用电流表测出的数据简直无法理解

网友D:
本人没有用过施耐德的变频器但是从现象上看,肯定是参数没有设定对,

网友E:
请问各位大吓:变频器为什么能节能?我也有两台150kw的空压机,能省多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