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6):
各位大吓我想请问一下,三菱FX2N的功能指令问题.
LDI  X10
BIN  K2X0   D0
当X0、X1和X5闭合时,D0里面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A:
K2X0是对应X0~X7;
以上的ON/OFF状态是什么?

楼主:
K2X0表示X0至X7,就像K1X0就是X0至X3,每四位代表BCD码,现在BIN变换就是将BCD码变换成二进制数嘛!

网友A:
将X0~X7的状态以二进制数据放入D0;

楼主:
是啊,将BCD码变换成二进制,但我现在不知道具体的数据是多少.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里面的数据,X0至X7的变化会使D0的数据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