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楼主(2005-08-06):
高级电工理论知识试题(A卷)
                                         姓名         得分

一、单选题。请将正确答案的代号填入括号中(40题,每题1分,共40分)
1.DAA指令是用来完成(    )。
 A、加法运算   B、+翻二运算 C、BCD码运算  D、十进制调整运算
2.单片机要扩展8K的EPROM需要(    )条地址线。
 A、8    B、13    C、11    D、12
3.下列存储器中可光擦除的程序存储器是(    )。
A、 A、ROM    B、EPROM    C、PROM    D、EEPROM
4.已知X=34,Y=-68,用补码运算X+Y=(    )。
 A、11010001   B、00011101   C、10010110   D、11011110
5.Z80单板机的寄存器是在(    )。
 A、cpu内部   B、CPU外部   C、RAM中   D、ROM中
6.实现中断返回是通过(    )完成的。
 A、JP   B、DI   C、CJ   D、RETI
7.MC51单片机的内部RAM中可按位寻址的单元共有(    )。
 A、16   B、27   C、20   D、11
8.带平稳电抗器的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适用于(    )。
 A、高电压、大电流  B、低电压、小电流  C、低电压、大电流  D、高电压、小电流
9.将JK触发器转换为T触发器时应将(    )。
 A、将J、K端并联   B、J、K端为1   C、J为1、K为0   D、J、K均为0
10.三人表决器的逻辑电路的表达式为(    )。
 A、   B、   C、   D、
11.三相全控桥的最大导通角为(    )。
 A、90°  B、120°  C、150°  D、180°
12.为提高单相半波整流电路带大电感负载的整流平均电压,可采取(    )。
 A、加补偿电容  B、减少负载电阻  C、提高电源频率  D、加续流二极管
13.三相全控桥接大电感负载时输出电流的波形(    )。
 A、正弦波   B、断续波   C、连续近似直线   D、近似矩形波
14.晶闸管由导通变为截止的条件为(    )。
 A、控制电压为0   B、控制电压减小   C、控制电压反相   D、阳极电压为0
15.逻辑表达式A+AB=(    )。
 A、A   B、1+A   C、1+B   D、B
16.某调速系统,电机工作在某一机械特性上,其理想空载转速n0=1000转/分,其额定转速ne=900转/分,其静差度为(    )。
 A、0.9   B、0.41   C、0.11   D、0.1
17.为了保证电机扩大机稳定运行,通常调在(    )运行。
 A、无补偿   B、过补偿   C、欠补偿   D、全补偿
18.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的机械特性比电压负反馈的(    )。
 A、软   B、一样   C、不变   D、硬
19.无静差调速系统常用(    )调节器。
 A、P   B、I   C、PI   D、PID
20.异步电机串级调整采用(    )。
 A、逆变   B、无源逆变   C、有源逆度   D、改变转子回路的电阻
21.目前PC机中最大负荷电压为(    )。
 A、24Y   B、120V   C、240V   D、400V
22.PC机的输出方式为晶体管型时,它适用于(    )负载。
 A、感性   B、交流   C、直流   D、交直流
23.在脉宽调制逆变器中,其输出端获得一组(    )矩形脉冲。
 A、等幅等宽   B、等幅而不等宽   C、等宽而不等幅   D、以上都不是
24.可关断的晶闸管为(    )。
 A、GTO   B、GTR   C、PWM   D、SPWM   E、VT
25.在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动作而引起跳闸的场合,可用(    )复位。
 A、端子STOP—SD间短路   B、端子RST—SD间短路   C、将电源断开再投入
 D、按CLEAR键即可
26.定时限过流保护的动作值应躲过线路(    )电流。
 A、最大负荷   B、平均负荷   C、末端负荷   D、冲击
27.选择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要有足够的余地,以保证运行中可能出现的(    )不致使之熔断。
 A、短路电流   B、冲击电流   C、额定电流   D、过载电流
28.变压器二次侧的熔体额定电流是I2e的(    )倍。
 A、1-1.2   B、1.5-2   C、1.8-2.5   D、2-3
29.一般高压线路导线截面选择的必要条件(    )。
 A、电压损失   B、发热校验   C、机械强度   D、经济电流密度
30.DL继电器的两线圈由并联改为串联则动作电流(    )。
 A、增加1倍   B、增加1半   C、关少1倍   D、关少1半
31.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一相接地时、允许运行两小时,这是从(    )考虑。
 A、安全性   B、经济性   C、可靠性   D、稳定性
32.35KV系统中,当A相接地,则UA=(    )。
 A、 Uf   B、 Uf   C、0   D、Uf
33.某变压器的Ud%=4.5%,且变比K=10/0.4KV,则二次输出电压为(    )。
 A、400V   B、380V   C、382V   D、381V
34.两台变压器采用暗备用时,每台变压器的负荷率为(    )。
 A、50%   B、70%   C、100%   D、80%
35.一般自动重合闸的动作的间为(    )。
 A、0.5-1.5秒   B、3-5秒   C、10-15秒   D、5-15秒
36.三绕组电压互感器的辅助二次绕组是接成(    )。
 A、三角形   B、曲折接线   C、星形   D、开口三角形
37.定时限过流保护的动作时限的级差为(    )。
 A、0.7s   B、1.5s   C、3s   D、0.5s
38.电力系统发生短路会引起(    )。
 A、电流增大、电压不变   B、电流增大、电压降低
 C、电流、电压均增大     D、电压升高、电流减小
39.高压电路发生三相短路时,其冲击短路电流Ich的经验公式为(    )。
 A、Ich=2.55Iz   B、Ich=2.51Iz   C、Ich=1.94Iz   D、Ich=1.09Iz
40.工频耐压试验可以考核变压器的(    )。
 A、层间绝缘   B、纵绝缘   C、主绝缘   D、都不是
二、多选题。(25题,选对一个0.5分,选对两个1分,全对2分,选错一个无分,共50分)
1.若将进位标志C请零可用(     ),指令直接或间接去完成。
 A、CLRC   B、CLR D7   C、MOVA、#00H   D、ADDA、#00H
2.CPU响应中断的条件是(     )。
 A、中断是开放的   B、有中断请求信号   C、保护现场
 D、立即执行       E、现行指令运行结束
3.8031单片机内部RAM应包括(     )等几部分。
 A、程序存储区   B、堆栈区   C、数据缓冲区   D、工作寄存器区
 E、位寻址区     F、中断入口地址区
4.微机控制系统中通常干扰主要来源于(     )。
 A、交流电源   B、信号通道   C、空间辐射   D、空气温度   E、环境温度
5.属于组合电路的有(     )。
 A、全加器   B、计数器   C、寄存器   D、数据选择器   E、译码器
6.属基本逻辑门电路的有(     )。
 A、与门  B、与非门  C、或门  D、或非门  E、非门  F、异或门
7.反相器的条件是(     )。
 A、AF=-1   B、AF=1   C、RF=0   D、RF=∞   E、RF=R
8.理想运放应具备的条件是(     )。
 A、Ri→0   B、AUOD→∞   C、KCMR→∞   D、R0→∞
9.调速性能的主要指标是(     )。
 A、调速性能   B、调速范围   C、静差度   D、稳定性   E、调速精度
10.交流调压器中晶闸管控制方式有(     )。
 A、定f调宽   B、定宽调f   C、调f调宽   D、相位控制   E、通断控制
11.双闭环调速系统的优点是(     )。
 A、有较理想的“挖土机”特性   B、响应块   C、动态特性稳定
 D、抗干扰能力强   E、时间常数易整定
12.异步电机调转差率调速方法有(     )。
 A、串级调速   B、转子加电阻   C、改变频率   D、定子调电压   E、改变绕组接线
13.继电控制电路的读图分析法是指(     )。
 A、查线读图分析法   B、图示读图分析法   C、化整为0分析法
 D、积零为整分析法   E、逻代法
14.PC机的主要特点是(     )。
 A、可靠性高   B、编程方便   C、运算速度快   D、环境要求低
 E、与其它装置连接方便
15.在逐点比较法中,每进给一步都需有四个步序,它们为(     )。
 A、编差判别   B、坐标给进   C、偏差计算   D、循环控制   E、终点判别
16.供电质量的指标是(     )。
 A、电压   B、频率   C、正弦性   D、可靠性   E、安全性
17.自动空气断路器的主要性能是指(     )。
 A、通断能力   B、电压形式和等级   C、保护特性   D、额定电流   E、室内、室外
18.电力变压器的气体保护的主要特点是(     )。
 A、动作迅速、并灵敏度高   B、能反映油箱内的各种类型的故障
 C、能反映匝间短路故障     D、能反映外部接线故障
 E、能反映外部过负荷故障
19.为降低变压器损耗,节约电能的主要措施有(     )。
 A、提高电压   B、减少负载   C、改善COSj   D、控制投入台数及容量
20.变压器原绕组的漏电抗X1的大小与(     )有关。
 A、原边电压   B、原边电流   C、电源的频率   D、原边的匝数
21.电力系统中性点的运行方式有(     )。
 A、不接地   B、直接接地   C、经电阻接地   D、经消弧线圈接地
22.变压器并联运行的条件正确的有(     )。
 A、接线组别相同   B、变比相同,允许有±5%的差值
 C、百分阻抗相等   D、容量比要大于3:1
23.确定计算负荷的方法有(     )。
 A、需要系数法   B、三项式法   C、二项式法   D、公式法
24.供电系统对保护装置的要求(     )。
 A、选择性   B、速动性   C、可靠性   D、灵敏性   E、稳定性
25.35KV的高压负荷开关应校验的项目有(     )。
 A、电压   B、电流   C、断流容量   D、动稳定   E、热稳定
三、判断题。下列判断正确的请打“√”,错的打“×”(10题,每题1分,共10分)
1.断点的保护和恢复是由CPU自动完成的。(   )
2.每条指令(单片机中)都必须有操作码和操作数。(   )
3.三相整流电路中触发回路与主回路同步是锯齿波频率与电源频率相同。(   )
4.触发器应具有两个稳定和工作状态。(   )
5.静差度实质是转速的相对稳定性。(   )
6.斩波器用于直流电源的调压时,其输出电压只能下调。(   )
7.造成有源逆变失败的原因为触发脉冲丢失,换相重叠角太小和负载变化大。(   )
8.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内、外部故障。(   )
9.在配电系统中的短路故障中,两相接地占的比例最大。(   )
10.35KV线路装设的过流保护是线路的主保护或后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