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原点归位

楼主(2005-08-06):
请问三菱MOTION伺服原点位置如何改变?尝试修改参数和移动近点狗位置都无法使原点位置满足要求。移动一点点没用,伺服会寻着以前的轨迹归位,还有可能找不到原点一直前进撞极限。近点狗移动得太多也会找不到原点,甚至可能伺服异常。

网友A(2005-10-04):
你试着把移动速度放慢一些.
但是不知道你要求的控制精度高不高.
如果非常精确的话可能就不行.如果精度不高的话你就用两段速度让MOTON回原点.
我所指的是要用一个近点信号.不用近点信号的我也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