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一线路,没有人会吗?

楼主(2005-08-07):
哪位老师帮忙,设计一线路,即在日光灯线路中串联一线路,能输出5V5MA电源,并且日光灯不发光、不闪烁,谢谢.我在制作电灯遥控开关,两线接入(与原开关相同,即一火线,一开关线),代替原开关,在关灯时,发现日光灯有闪烁现象,是由于遥控电路需要一定的电流(5V5MA,0.025W),这一微小电流会使日光灯发微光 .

网友A:
与原开关相同,即一火线,一开关线-------这么说开关线在零线,日光灯肯定会发微光.
5V5MA电源串联在日光灯线路--------------改并联.

网友B:
开关在零线上时,关了也会闪烁

楼主:
[原创]
遥控开关电路在火线上,因为遥控电路需要电流(很小)工作, 这一电流会使日光灯发微光的。不能改并联。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不能改变原土建施工电路。

网友C:
我明白楼主的意思了。只是这种控制方式不是很适合日光灯。你有没有可能再加一根线到回路,墙壁开关改用一只单刀双掷开关,遥控开关部分用一直双触点继电器做转换。这样就可以改成并联了。

楼主:
有人做到了,两条接入的电子遥控开关,不改原线路。很难吧。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有
搞定。很没有面子称自己爱好电子。遥控开关的待机电流要小到日光灯不发微光为止。
有共同兴趣的,我可以把我搞的电路发给你

网友D:
给我看看好吗!
lh007008@163.com
喜欢和工控人交朋友!我不强迫你!但是我可以诱惑你:
http://lh868.go1.icpcn.com/
牛魔王工控人之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做到了,两条接入的电子遥控开关,不改原线路。很难吧。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没有
搞定。很没有面子称自己爱好电子。遥控开关的待机电流要小到日光灯不发微光为止。
有共同兴趣的,我可以把我搞的电路发给你
能发上来大家共享一下吗?

楼主:
有信箱吗

网友E:
弱弱的问:为什么开关装在零线,等会发光

网友F:
呵呵~~有条信息供你参考一下,  拆一个两线制的220的光电开关你就知道了.
现在和你不一定能讲清楚.

网友G:
不知道你用的是怎样的电路,能否共享?zhibin_he@163.com。

遥控器待机电流5mA?按一般开发经验,好象是大了点。

一般用低功耗的单片机做产品,单片机平时睡眠,定时唤醒,应该能到UA级。

网友G:
另外,我认为5V5mA电源不应该串在日光灯电路里。应该并联。遥控器的控制端与日光灯串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信箱吗
hty.czh@126.com  谢谢。

网友H:
在日光灯两端并接47K-100K的功率合适的电阻试一下。我住宅开关是带串联氖泡的,晚上日光灯象鬼火,并电阻后就好了(日光灯是电子式)。

网友I:
遥控器取电的时候跟灯是串起来的吗?,把遥控器改成并联供电,日光灯做成继电器控制或可控硅,光藕控制的,只是成本高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2005-09-15):
发一份给我看看,谢谢!
yaoxue12345@tom.com

网友K:
老大,我很想知道这个电路,请您发给我吧,wangtianqun168@163.com

楼主:
[原创]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把整个电路串联日光灯电路里。

楼主:
不要再讲了,制作出来再讲,万分感谢,成本要低不要超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