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7):
现有一小型工厂,主要为机加和铆焊,内部各用电设备(机床与焊机,电动工具)的电缆随处可见,经常性被钢板或其他东西砸断致使开关跳闸,我想问下大家都有什么好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前提是不要改动太大(省钱的办法)

网友A:
电缆应放在电缆沟里

楼主:
现在情况是只有机床的电缆是地埋的,其他设备因为寿命和位置变动性太大,不可能全部放在电缆沟内,再说现在厂房没有设置电缆沟,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B:
在车间上面拉几条钢丝绳,将电缆线挂在钢线绳上面就好了。

网友C:
穿进钢管里,好处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情况是只有机床的电缆是地埋的,其他设备因为寿命和位置变动性太大,不可能全部放在电缆沟内,再说现在厂房没有设置电缆沟,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同意!

楼主:
钢丝绳会影响吊车工作,还有其他办法吗?期待中...............

网友E:
用铁皮的软管,这个不贵。

网友F:
架设车间母线,沿拄T接到设备

网友G:
放入自来水管里

网友C:
穿管了吗?

网友H:
用电缆桥架,截面接近矩形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