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7):
我用S7300做了一个程序,在用模拟器进行调试时发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模拟M0时发现它上面所有的点位都在不停地闪动,即M0.0,,M0.1,,M0.2.........M0.7都在闪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的程序中并没有用到这些点位,在硬件配置属性标签(cycle/clock Memory)下的clock Memory也没有选中.

网友A:
m0是一个字,M0.0,,M0.1,,M0.2.........M0.7是下面的8个位,你给M0赋值后,下面的八个位都会有变化的,打个比喻,一个房子(M0)里有八个房间(M0.0,,M0.1,,M0.2.........M0.7),当你往房子里灌水,八个房间都会有水的呀,不知我说得是否明白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能我没有说得很清楚,我的意思是我在程序中并没有用到M0这个中间存储器,也没有给它赋值,但它的8个点位却像被赋了值一样, 不停地在闪动,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你把程序发上来,让同志们模拟一下,看看是否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我现在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