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7):
我在书上只看到FOR NEXT语句,可是这种循环只能在开始设定数值(即循环的次数),比如FINAL=10,那么就循环10次,这种循环好像没什么用。有没有这种循环:比较两个寄存器的值,如果相等就跳出循环,不相等就继续循环。谢谢!!!!

网友A:
PLC的程序运行本身就跟单片机不同,它的程序是循环扫描的,也就是说从第一步运行到最后一步,然后自动跳到第一步循环执行,所以对于你说的循环指令在PLC中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个人看法。

楼主:
可是我只想让某一段程序循环呢?

网友B:
采用子程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