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求助:急

楼主(2005-08-08):
各位,

我有几台2级异步电机,转速老是上不去(额定为8000转/分),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的用电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这是什么电机?供电频率不少于150hz?是不是特种电机。

网友C:
你的电机没做改动吧??如果供电频率没有问题的话就可能是两种原因
1。定子绕组接法有改动(改变极数)
2。转子电路中接入了电阻(改变转差率)
N=(120F/P)*(1-S)

网友D:
电动机转速与用电频率有关,可能是用电频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E:
是单相串激的吧?

网友F:
电机型号?

网友G:
2级异步电机,转速上不去  额定为2800转/分?
电压低呀.

网友H:
兄弟,拿我们开涮呢吧?谁听说有2级8000N/S的电机?

网友I:
呵呵,邪了,8000转/分

网友J:
楼主开玩笑吧,也不说说具体型号,怎么分析

网友K:
8000转不高~
冲击钻要10000多转呢~

网友L:
是不是负载太重啊?

网友M(2005-09-07):
f=n*p/60,如果你的n是8000的话,级数是2级,那你的频率就是~~~~~~~~~

网友N:
不说清楚是什么型号的电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O:
没见过
2极的电机都是2800,怎么出来一个8000的,是不是写错了或者我接触的东西太少了。一般是电压或频率有问题,或者是负载太沉,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P:
那确实,没听说2极没分钟8000转的,应该是2900转左右吧

网友Q:
8000RPM/MIN的不算高,180000RPM/MIN的高速电机也有.磨光学镜的.用变频调速.

网友R(2006-02-26):
8ooo转?用在哪儿?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