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各位,

我有几台2级异步通电后电机温度过高,将连接轴的塑料件融化,请问原因。

网友A:
对故障描述的应该具体一些.
电机铁心的片间绝缘损坏,铁心内的铁损太大,绕组接线错误,将星型接成角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请分别看空载.和工作电流是否正常.转子是否扫膛.散热风路是否通畅..

网友C:
看一下电流不就行了吗?

网友D:
应该把故障描述清楚电了!你先空载看看
在看看电流

网友E:
请将设备使用情况和故障描述清晰些.多大的电机?使用情况,电流多少?稳升多少?等...

网友F:
轴承有问题吧

网友G:
应该是轴承问题吧

网友H:
电机温度过高的可能原因有:
1.风扇损坏,导致散热不良..
2.绕组有匝间短路现象.
3.电机使用时过载
4.轴承润滑不良或损坏.
5.缺相运行.
6.转子与定子相擦等.

网友G(2005-09-24):
回答得真完整。。

网友I:
还要检查控制部分主电路,接触不良也会引起电机发热,,,

网友J:
总结的真好
我顶你
做我师傅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