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我公司共要求设计了3套PLC应用程序,结果1个月的运行实验阶段过后,发现3套程序有相互干扰,单独运行没有故障,急求解决方案,跪求!!!!!!!!!!!!!!!!!!!!!!

网友A:
什么是程序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B:
运行实验就是来测试修改的么,检查程序条件有没有交叉矛盾的,不知道你说得具体是什么干扰,是程序设计还是电磁兼容

网友C:
更改通讯速率看看

网友D:
如果三个程序都在一个plc中运行可用MC-0,MCR-N0指令把三个程序相互隔开我想就可以解决.

网友E:
不知所云

网友F(2005-09-26):
不知你说的是程序内部干扰还是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