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求教:
请问1、三菱plc连接编码器特列是高速编码器在梯形图上如何编,目的简单计数够后就给出控制量。2、一个编码器旋转量作为测转速、另一个编码器脉冲数在1-2000以内变化作为位置量、这两个量合成后给出一个斜率可调模似量(有D/A模块)输出。多谢,可适当付费。回gswood@163.com。可商谈报酬

网友A:
前两个都简单,后面那个1-2000你使用数字量输出的编码器么?根据它的原理来编嘛~有问题可以和我再讨论。可以解答FX系列的问题。A和Q的就不用问我了。djwang2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