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题
注意事项:
1、 考试时间:120分钟。
2、 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 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 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评分人
得分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1分,共20分。)
1、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____________________。
2、在F20系统中,PLC的常开触点与母线连接的指令助记符是________________。
3、变频器由______________和控制电路组成。
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______________,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5、数控系统所控制的对象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___________             坐标系。
7、把直流电源中恒定的电压变换成可调直流电压的装置称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
8、__________________适用于电源中性线不直接接地的电气设备。
9、ISO是 ____________________的缩写。
10、进行理论培训时,应结合本企业、___________在生产技术、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方法。
11、_______________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程序结束指令。
12、对变频器进行功能预置时,必须在_______________下进行。
13、____________接口,可以使变频器根椐数控设备或PLC输出的数字信号指令来进行工作。
14、肖特基二极管适用于电压____________,而又要求快速、高效的电路中。
15、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_____________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6、____________标准,是质量管理和质量体系要素指南。
17、______________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18、_______________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19、在指导学员操作中,必须经常对学员加强____________教育。
20、stepping,代表______________。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2分,共20分。)
21、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22、(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23、(  )是一种生产现场物流控制系统。
A、生产同步化                 B、看板管理
C、质量管理                   D、生产均衡化
24、制定ISO14000系列标准的直接原因是(  )
A、环境的日益恶化             B、环境的污染
C、产品的性能的下降            D、国际贸易往来
25、通过(  ),能使学员的动手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从而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A、示范操作                  B、安全教育
C、现场技术指导               D、指导操作
26、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  )接入接触器。
A、允许                                B、不允许
C、需要                                D、不需要
27、重复接地的作用是降低漏电设备外壳的对地电压,减轻(  )断线时的危险。
A、地线                                B、相线
C、零线                                D、设备
28、两个轴的中心距离较大时,一般选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定传动比                            D、蜗轮蜗杆
29、触电者(   )时,应进行人工呼吸。
A、有心跳无呼吸                        B、有呼吸无心跳
C、既无心跳又无呼吸                    D、既有心跳又有呼吸
30、精益生产的要求做法是(   )。
A、丰田生产方式                        B、福特生产方式
C、准时化生产方式                      D、自动化生产方式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 √”,错误的填“ × ”。每题1分,共10分。)
(   )31、莫尔条纹的方向与光栅刻线方向是相同的。
(   )32、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交流电能转变为直流电能的装置。
(   )33、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设熔丝。
(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35、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需要接入接触器。
(   )36、OUT指令是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37、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电感。

(   )38、配电柜中,一般把接线端子放在最左侧和最下侧。
(   )39、突然停电将产生大量废品、大量减产,在经济上造成较大损失的用电负荷,为“二级负荷”。
(   )40、对35KV的电缆进线段,要求在电缆与架空线的连接处须装设放电间隙。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如图所示是哪种数控系统,从图中看具有哪些特点。

42、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哪些?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44、什么是电机的“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作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编写一张电气设备修理的大修工艺卡。

46、如图所示,多段速度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47、三台电动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 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 以后 M3 启动;停止时M3 先停止,过时间 t3 以后M2 停止,再过时间t4 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A:
楼主辛苦,有答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有答案吗

楼主:
各位好!
这两份技师题答案要现组织,比较麻烦。望见谅!有时间一定补上!欢迎各位查找答案回复自己熟悉的试题答案!!!多谢!多谢!

网友C:
容易之极,象计算机一级,随便过

网友D:
最好把答案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容易之极,象计算机一级,随便过
高手!您是高手!!!
请您把您的答案,拿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如何!
谢谢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容易之极,象计算机一级,随便过
阁下劳神传个答案上来,别光说不练

网友G(2005-09-22):
请您把您的答案,拿出来,让大家学习

网友H:
plc
大家好

楼主:
本论坛某市维修电工高技能人才技能竞赛复习资料有部分答案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8&ID=46027

网友I(2005-11-02):
没有答案,不好复习呀,老大,赶紧上答案啊

网友J:
给个答案!

顶顶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
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頂顶

网友K(2006-01-02):
要求提供答案

网友L:
请问有深圳技师题吗?

网友M:
提供答案,谢谢

网友N(2006-03-09):
lou zhu tai hao liao

网友O:
我好佩服你们的 我真想到学校读几年书了 我也是做电工的 可我什么也不懂

网友P:
有答案才好呀!

网友Q(2006-06-01):
引用 网友C:
晕
容易之极,象计算机一级,随便过

能将答案拿出来大家分享吗?你是高手!教教又何妨?[/
size]

网友A:
楼主,有答案吗

网友R(2006-07-25):
有答案吗?参考参考

网友S(2006-10-22):
请提供答案!
网友已经建议删除你的帖子!

网友T:
电器设备修理的大修工艺卡答案

网友U(2007-11-24):
答案不全,有点遗憾!不过还是支持 顶起来!

网友V(2008-06-24):
维修电工技师试题
现在的题目怎么更新怎么这么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