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04年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以提高功率因素。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            。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电路。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
5.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            IMN。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            导线有接头。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            。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            。
12.逻辑运算中,A+AB=            。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            。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是: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9.ISO是                  的缩写。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操作训练。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37.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4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47.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以后M3启动:停止时M3先停止,过时间t3以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烈要求提供答案。
DDDDDDDDDDDDDD
DDDDDDDDDDD

楼主:
各位好!这两份技师题答案要现组织,比较麻烦!有时间一定补上!欢迎各位查找答案回复自己熟悉的试题答案!!!多谢!多谢!

网友B:
强烈要求提供答案。

网友C:
最好把答案补上。

网友D(2005-10-06):
强烈要求上传答案!!!

网友E:
有没有答案啊

网友F:
答案

2004年维修电工技师试题(A)
04年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电容器 ,以提高功率因素。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 低通滤波器 ) 。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无稳态) 电路。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14        。
5.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锯齿波        。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0.95--1.05)IMN。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 )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 (不允许)导线有接头。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安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 (4欧姆以下 )  。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动态测温) 。
12.逻辑运算中,A+AB=(A)。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梯形图和指令表)。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伺服驱动装置)。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软件和硬件)。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9.ISO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缩写。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独立实际) 操作训练。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B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B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D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A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B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B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B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A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30.( A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对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对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错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对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错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错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对 )37.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对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对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 倍。(没有数字不知道如何判断)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答:准备功能G指令;进给功能F指令;主轴速S指令;刀具功能T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答:给定电压为零,此时电机转速为零。若电机转速不为零即是电机在“爬行”转动,这时需调节A2板上的调零电位器R31,使电机转速为零。然后增加给定电压,电机转速随着增加,再改变给定电压正负,电机转向应随着改变,这样调试工作即基本完成。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4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47.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以后M3启动:停止时M3先停止,过时间t3以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楼主:
谢谢楼上!
  致
      敬!

网友G(2005-11-16):
43~47题怎么没有呀,如果有可以发表吗?谢谢lxzxy000这个楼主

网友H:
果然是高手如云

网友I:
你的题目是哪个市的,是国家题库吗?

网友J(2006-01-14):
thank you very very very very much!!!
还想要更多答案

网友K:
好,很好;非常有帮助,谢谢

网友L:
收到.谢谢
有容乃大

网友M(2006-02-27):
收到了.谢谢啊!

网友N: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网友O:
这个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P(2006-04-25):
04年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A)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为了提高电源的利用率,感性负载电路中应并联适当的 电容器 ,以提高功率因素。
2.由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积分器电路,在性能上象是( 低通滤波器 ) 。
3.多谐振荡器,又称为 (无稳态) 电路。
4.二进制数1110转换成十进制数是   14        。
5.示波器中水平扫描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是    锯齿波        。
6.热继电器的热元件整定电流IFRN=(0.95--1.05)IMN。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转角 )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进行大修的设备,在管内重新穿线时, (不允许)导线有接头。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性)安全措施。
10.一般要求保护接地电阻值为 (4欧姆以下 )  。
11.用快速热电偶测温属于(动态测温) 。
12.逻辑运算中,A+AB=(A)。
13.可编程控制器输入指令时,可以使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所依据的是(梯形图和指令表)。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5.数控系统操作所控制的对象是 (伺服驱动装置)。
16.数控装置是数控系统的核心,它的组成部分包括数控 (软件和硬件)。
17.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特点:(栅极) 的静态内阻高,驱动功率小,撤除栅极信号后能自动关断,同时不存在二次击穿,安全工作区范围宽。
18.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种接地方式叫做工作接地。
19.ISO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缩写。
20.在指导操作和独立操作训练中,应注意让学员反复地进行 (独立实际) 操作训练。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在检修或更换主电路电流表时,维修电工将电流互感器二次回路( B ),即可拆下电流表。
A、断开 B、短路 C、不用处理 D、切断熔断器
22.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三极管时,调节( C )可以改变特性曲线族之间的间距。
A、 阶梯选择        B、功耗电阻
C、集电极-基极电流/电位  D、峰值范围
23.在过滤变压器油时,应先检查滤油机完好,并( B ),滤油现场严禁烟火。
A、接好电源 B、接好地线 C、做好绝缘防护 D、断电操作
24.电气控制电路设计应最大限度地满足( D )的需要。
A、电压 B、电流 C、功率 D、机械设备加工工艺。
25.修理工作中,要按照设备( A  )进行修复,严格把握修理的质量关,不得降低设备原有的性能。
A、原始数据和精度要求   B、损坏程度
C、运转情况        D、维修工艺要求
26.测量轧钢机的轧制力时,通常选用( B )做为传感器。
A、压力传感器  B、压磁传感器
C、霍尔传感器  D、压电传感器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B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B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9.要求传动比的稳定性较高的场合,宜采用( A )传动方式。
A、齿轮  B、皮带  C、链  D、蜗轮蜗杆
30.( A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对 )31.基本积分运算放大器,由接到反相输入端的电阻,和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之间的电容所组成。
( 对 )32.555精密定时器可以应用于脉冲发生器。
( 错 )33.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对 )34.电动机“带病”运行是造成电动机损坏的重要原因。
( 错 )35.开环自动控制系统中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错 )36.OUT指令是对驱动线圈的指令,用于驱动各种继电器。
( 对 )37.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对 )38.数控系统的控制对象是伺服驱动装置。
( 对 )39.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将直流电能转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  对  )40.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的3 倍。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数控机床指令代码主要有什么。
答:准备功能G指令;进给功能F指令;主轴速S指令;刀具功能T指令;辅助功能M指令
42.什么是电机“爬行”,如何进行调试。
答:给定电压为零,此时电机转速为零。若电机转速不为零即是电机在“爬行”转动,这时需调节A2板上的调零电位器R31,使电机转速为零。然后增加给定电压,电机转速随着增加,再改变给定电压正负,电机转向应随着改变,这样调试工作即基本完成。
43.变频器配线安装的注意事项。
答:1.在电源和变频器之间,通常要接入低压断路器与接触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切断电源,同时便于安装修理。2.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一般不允许接入接触器。3.由于变频器具有电子热保护功能,一般情况下可以不接热继电器。4.变频器输出侧不允许接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44.在生产信息自动推测与处理系统中,上位机主要完成哪些工作。
答:加工质量信息的收集和存储;管理文件的形成;下级计算机动作的监视;控制质量的监视等。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46.数控系统的自诊断功能及报警处理方法。
答:(1)开机自检。数控系统通电时,系统内部自诊断软件对系统中关键的硬件和控制软件逐一进行自检。一旦检测通不过,就在CRT上显示报警信号或报警信息,指出故障部位。只有开机自检项目全部正常通过后,系统才能进入正常运行准备状态。开机自检一般可将故障定位到电路或模块上,有些甚至可定位到芯片上。但不少情况下只能将故障原因定位到某一范围内,需要通过进一步检查、判断才能找到故障原因并予以排除。(2)实时自诊断。数控系统在正常运行时,随时对系统内部、伺服系统、I/O接口以及数控装置的其他外部装置进行自动测试检查,并显示有关状态信息。若检测有问题,则立即显示报警号及报警内容,并根据故障性质自动决定是否停止动作或停机。检查时,维修人员可根据报警内容,结合实时显示的NC内部关键标志寄存器及PLC的操作单元状态,进一步对故障进行诊断与排除。故障排除以后,报警往往不会自消除,根据不同的报警,需要按“RESET”或“STOP”软键来清除,或者需用电源复位或关机重新启动的方法来清除,恢复系统运行。
47.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以后M3启动:停止时M3先停止,过时间t3以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Q: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B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这题错了吧!

网友R:
错了。
那就是(C)啦。

:-):-):-):-):-):-):-):-):-):-):-):-):-):-):-):-)

网友S:
[求助]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有图吗
45.如图所示,为某装置顺序控制的梯形图,请编写其程序语句。

网友T(2006-05-30):
[讨论]一般在广东地区,电工收入应该是多少啊?
我刚到东莞市,这里中级电工的工资熟练的一般是多少月收入呢?

网友U(2006-07-05):
谢谢!以后常联系啊!

网友V:
请给予答案
平平淡淡,才是真

网友W(2006-08-23):
18 {为了提高电气设备运行的可靠性,将 (变压器低压侧中性点)与接地极紧密地连接起来这}这题是不应该是"接地装置与接地计紧密地连接"因为"电器设备"包括变压器,电机等电器设备

网友X:
填空题的14和选择题的28有矛盾

网友Y:
14.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器),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B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28题怎么不是选“c"?有谁说说?

网友Z(2007-05-27):
答案中的14题和18题有矛盾

网友AA(2007-08-08):
[讨论]第一题答案应为《容性负载》
第一题答案应为《容性负载》
不单只有电容器是容性负载,也还可以并联一个空载的同步电动机啊!~~~~

网友AB(2007-09-17):
顶就是好,好就是顶

网友AC:
28.变频器的输出不允许接( B )。
A、纯电阻 B、电感 C、电容器 D、电动机
正确答案为C,不要误导人

网友AD(2008-04-10):
需要最后一题的答案

网友AE(2008-11-14):
非常不错的题      顶   顶

网友AF(2009-01-14):
很好我正需要

网友AG(2010-05-07):
9楼的答案需要纠正,填空题14的答案是 电容器,而到选择题28的答案确是电感??

网友AH(2010-10-25):
楼主辛苦啦    谢谢
查找问题--挖地三尺,解决问题--釜底抽薪,避免问题--未雨绸缪。

网友AI(2011-01-06):
一般般吧,感谢

网友AJ(2011-12-12):
提高一下。。。。

网友AJ:
知识面较广。。。

网友AK(2012-02-27):
貌似有好几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