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04年维修电工技师理论知识试卷(B)

注   意   事   项
1.考试时间:120分钟
2.请首先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准考证号和所在单位的名称。
3.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在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4.不要在试卷上乱写乱画,不要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 二 三 四 五 总分 统分人
得分

得分
统分人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            ,工作频率高。
2.运算放大器基本上是由高输入阻抗            放大器、高增益电压放大器和低阻抗输出放大器组成的。
3.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
4.现在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采用            显示器。
5.在选用组合开关启动、停止7KW以下的电动机时,开关额定电流应等于            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6.单相整流变压器的容量可按            来计算。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            ,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性安全措施。
10.大修中必须注意检查            ,保证接地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11.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            服务的。
12.系统输出量对本系统产生反作用的信号称为            。
13.A/D转换器是            转换器。
14.变频器由            和控制电路组成。
15.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16.在数控机床中,机床直线运动的坐标轴X、Y、Z的正方向,规定为            坐标系。
17.            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18.ISO是                      的缩写。
19.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0. 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的技术理论知识。

得分
统分人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测量电感大小时,应选用(  )。
A、 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 交流电桥   D、万用表
22.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
A、磁电系 B、电磁系 C、静电系 D、电动系
23.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原因是异步电动机的(  )。
A、功率因素低 B、调速性能很差 C、起动转矩较小 D、起动电流太大
24.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25.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26.热电偶输出的(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29.(  )会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获得任意频率的三相输出。
A、斩波器        B、变频器
C、变频器中的控制电路  D、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30.(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得分
统分人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31.积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阻应该与电容并联。
(  )32.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所谓“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负与门。”
(  )33.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的。
(  )34.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35.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恒转速方式调速。
(  )36.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37.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RESET键。
(  )38.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39.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有值的 倍。
(  )40.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设熔丝。

得分
统分人
  四、简答题(第41~44题。每题5分,共20分。)
41.交流电机继电器接触器电路设计的基本内容包括哪几方面。

42.如题图所示的机械传动装置,具有哪些特点。

43.数控机床对位置检测装置的要求是什么。

44.齿轮传动具有哪些特点。

得分
统分人
  五、论述题(第45~47题。第45题必答,46、47题任选一题,若三题都答,只按前两题计分。每题15分,共30分。)
45.如图所示,多段速有效控制的梯形图,编写其程序语句。

46.变频器的基本结构和键盘配置。

47.要三台电动机按M1、M2、M3的顺序启动,按M3、M2、M1的顺序停止。设计用按钮控制的电气原理图。

网友A:
提供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供答案

楼主:
各位好!这两份技师题答案要现组织,比较麻烦!有时间一定补上!欢迎各位查找答案回复自己熟悉的试题答案!!!多谢!多谢!

网友C(2005-09-12):
这题是什么地方考的啊?
  各地都不一样啊,但都差不多,侧重点不一样.谢谢

网友D:
这是什么地方的试题?这简单?

网友E:
[原创]
内容还可以,就是偏了点

网友F:
把不懂得写出来,我负责解答——错了请大家指出

楼主:
谢谢楼上!一些问题似是而非,有的还不止一种答案。一些问题需要查找资料,涉及到数据真让人烦!

网友G(2005-11-05):
老大,答案

网友H:
快点把答案给我 我非常需要~~~

网友I:
有没有答案???????????

网友J(2006-03-07):
请提供试题的答案供参考呀!

网友K(2006-05-14):
谁有湖北的技师考试题 啊。.还是全国都是一样的题 啊

网友L(2006-07-05):
老大,答案????

网友M(2006-10-24):
大哥,能给个答案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大哥,能给个答案吗?

网友O(2006-11-28):
一、填空题(第1~20题。请将正确答案填入题内空白处。每题0.5分,共10分。)
1.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整流二极管相比,反向恢复时间    短        ,工作频率高。
2.运算放大器基本上是由高输入阻抗    差分        放大器、高增益电压放大器和低阻抗输出放大器组成的。
3.实践证明,低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比高频电流    低        。
4.现在数字式万用表一般都采用       LCD     显示器。
5.在选用组合开关启动、停止7KW以下的电动机时,开关额定电流应等于    3        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

网友O:
7.旋转变压器是一种输出电压随转子    角度        变化而变化的信号元件。
8.步进电动机工作时,每输入一个   脉冲    ,电动机就转过一个角度或前进一步。
9.按照工艺要求,在进行电气大修时,首先要切断总电源,做好     预防       性安全措施。
10.大修中必须注意检查   接地装置      ,保证接地系统处于完好状态。
11.维修电工班组主要是为    生产   服务的。

网友O:
12.系统输出量对本系统产生反作用的信号称为    反馈信号        。
13.A/D转换器是  数模   转换器。
14.变频器由  主电路   和控制电路组成。
15.变频器的输出端不允许接  电容   ,也不允许接电容式单相电动机。

网友O:
17. 两相触电 是最严重的触电事故。
18.ISO是 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缩写。
19.通过指导操作使学员的  动手操作  能力不断增强和提高,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20. 课堂讲授   的目的是通过课堂教学方式,使学员掌握维修电工本等级的技术理论知识。

网友O:
二、选择题(第21~30题。请选择一个正确答案,将相应字母填入题中括号内。每题1分,共10分。)
21.测量电感大小时,应选用( C、 )。
A、 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 交流电桥   D、万用表
22.无需区分表笔极性,就能测量直流电量的仪表是(  )。
A、磁电系 B、电磁系 C、静电系 D、电动系
23.牵引机械(如电车、机械车、电瓶车),及大型轧钢机中,一般都采用直流电动机而不是异步电动机,原因是异步电动机的( B、 )。
A、功率因素低 B、调速性能很差 C、起动转矩较小 D、起动电流太大

网友O:
24.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25.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26.热电偶输出的(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网友O:
24.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  B、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25.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
A、100mm B、1cm C、1m D、250mm
26.热电偶输出的( B、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B、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 C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网友O:
29.( C、 )会有规律地控制逆变器中主开关的通断,从而获得任意频率的三相输出。
A、斩波器        B、变频器
C、变频器中的控制电路  D、变频器中的逆变器
30.( A、 )是最危险的触电形式。
A、两相触电  B、电击  C、跨步电压触电  D、单相触电

网友O:
三、判断题(第31~40题。请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内,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分,共10分。)
( 错误 )31.积分运算放大器输出端的电阻应该与电容并联。
(  )32.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所谓“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负与门。”
(错误  )33.示波器上观察到的波形是由加速极电压完成的。
( 错误 )34.电压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必须加熔断器。
( 正确 )35.当电动机低于额定转速时,采用恒转速方式调速。
( 错误 )36.开环自动控制系统出现偏差时,能自动调节。
( 正确 )37.变频器故障跳闸后,欲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按RESET键。
( 正确 )38.根据数控装置的组成,分析数控系统包括数控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  )39.三相半控桥整流电路中,晶闸管的耐压值为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有值的 倍。
( 错误 )40.电容器的放电回路必须装设熔丝。

网友P(2007-06-21):
24.维修电工在操作中,特别要注意(C )问题。
A、戴好安全防护用品 B、安全事故的防范
C、带电作业 D、安全文明生产行为
25.标准式直线感应同步器在实际中用得最广泛,其每块长度为( C)。
A、100mm B、1cm C、1m D、250mm
26.热电偶输出的( B ),是从零逐渐上升到相应的温度后,不再上升而呈平台值。
A、电阻值 B、热电势 C、电压值 D、阻抗值
27.测温仪的主机部分由A/D转换器、( B )系列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人机对话通道组成。
A、Z80 B、MCS-51 C、32位 D、16位
28.变频器在故障跳闸后,要使其恢复正常状态应先按(C )键。
A、MOD B、PRG C、RESET D、RUN

网友P:
( 错误 )32.逻辑电路中的“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所谓“正与门”就是“负或门”,“正或门”就“负与门。”

网友Q(2008-04-23):
维修电工技师是不考理论部分的,只有公共模块,实践操作跟论文答辩三次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