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高级维修理论复习题
一、选择题(第1~60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添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
1.在多级放大电路的级间耦合中,低频电压放大电路主要采用(A )耦合方式。
(A)阻容    (B)直接     (C)变压器     (D)电感
2.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A )。
(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
3.根据电磁感应定律e= -N×(ΔΦ/Δt)求出的感应电动势,是在Δt这段时间内的(A )
 (A)平均值     (B)瞬时值     (C)有效值      (D)最大值
4.在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率一定的情况下,自感系数大,说明线圈的(D )大。
  (A)磁通     (B)磁通的变化    (C)电阻     (D)自感电动势
5.电感为0.1H的线圈,当其中电流在0.5秒内从10A变化到6A时,线圈上所产生电动势的绝对值为(C)
(A)4V    (B)0.4V    (C)0.8V     (D)8V
6.互感器线圈的极性一般根据(D)来判定。
(A)右手定则     (B)左手定则      (C)楞次定律    (D)同名端
7.JT-1型晶体管图示仪输出集电极电压的峰值是(B )伏。
(A)100    (B)200    (C)500    (D)1000
8.示波器面板上的“辉度”是调节(A)的电位器旋钮。
(A)控制栅极负电压   (B)控制栅极正电压  ( C)阴极负电压   (D)阴极正电压
9.通常在使用SBT-5型同步示波器观察被测信号时,“X轴选择”应置于(D)档。
(A)1    (B)10    (C)100    (D)扫描
10.用SR-8型双踪示波器观察频率较低的信号时,“触发方式”开关放在“(C)”位置较为有利。
(A)高频    (B)自动    (C)常态    (D)随意
11.一般要求模拟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A)
   (A)大些好,输出电阻小些好    (B)小些好,输出电阻大些好
    (C)和输出电阻都大些好        (D)和输出电阻都小些好
12.在正弦波震荡器中,反馈电压与原输入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是(A)
  (A)0度    (B)90度    (C)180度    (D)270度
13.如图所示运算放大器属于(C)
   (A)加法器    (B)乘法器    (C)微分器     (D)积分器
14.多谐振荡器是一种产生(C)的电路。
  (A)正弦波   (B)锯齿波    (C)矩形脉冲    (D)尖顶脉冲
15.寄存器主要由(D)组成
    (A)触发器     (B)门电路    (C)多谐振荡器    (D)触发器和门电路
16.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型可控整流电路中,负载电流是同时由(B)绕组承担的。
 (A)一个晶闸管和一个     (B)两个晶闸管和两个
 (C)三个晶闸管和三个      (D)四个晶闸管和四个
17.在晶闸管斩波器中,保持晶闸管触发频率不变,改变晶闸管导通的时间从而改变直流平均电压值的控制方式叫(A)
(A)定频调宽法    (B)定宽调频法   (C)定频定宽法   (D)调宽调频法
18.晶闸管逆变器输出交流电的频率由(D)来决定的.
(A)一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B)两组晶闸管的导通时间
(C)一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D)两组晶闸管的触发脉冲频率
19.电力场效应管MOSFET适于在(D )条件下工作。
  (A)直流     (B)低频    (C)中频    (D)高频
20.电子设备防外界磁场的影响一般采用(C)材料作成磁屏蔽罩
 (A)顺磁    (B)反磁    (C)铁磁    (D)绝缘
21.小型变压器的绕制时,对铁心绝缘及绕组间的绝缘,按对地电压的(B )倍来选用
 (A)1.5    (B)2     (C)3     (D) 4
22.交流电动机转子绕组修理后,在绑扎前,要绑扎位置上包(B)层白纱带,使绑扎的位置平服。
 (A)1    (B)2~3    (C)5     (D)5~6
23.三相异步电动机温升过高或冒烟,造成故障的可能原因是(A)
(A)三相异步电动机断相运行       (B)转子不平衡
(C)定子、绕组相擦               (D)绕组受潮
25.变压器的短路实验是在(A )的条件下进行
(A)低压侧短路     (B)高压侧短路
(C)低压侧开路     (D) 高压侧开路
26.直流发电机在原动机的拖动下旋转,电枢切割磁力线产生(A)
(A)正弦交流电    (B)非正弦交流电 (C)直流电    (D)脉动直流电
27. 直流电机的换向极绕组必须与电枢绕组(A )
(A)串联     (B)并联      (C)垂直     (D)磁通方向相反
28.并励直流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为硬特性,当电动机负载增大时,其转速(B)
(A)下降很多     (B)下降很少    (C)不变    (D)略有上升
29.已知某台电动机电磁功率为9千瓦,转速为n=900转|分,则其电磁转距为(D)牛.米
  (A)10   (B)30    (C)100    (D)300/π
30.三相异步电动机反接制动时,采用对称制电阻接法,可以在限制制动转距的同时也限制(A)
(A)制动电流    (B)启动电流    (C)制动电压   (D)启动电压
31.直流测速发电机按励磁方式有(A)种
 (A)2     (B)3     (C)4      (D)5
32.旋转变压器的定子铁心和转子铁心,采用(B)材料冲制、绝缘、叠装而成。
  (A)电工用纯铁     (B)高导磁率的硅钢片或铁镍合金片
  (C)非磁性合金      (D)软磁铁氧体
33.反映式步进电动机的转速n与脉冲频率(A)
  (A)f成正比   (B)f成反比    (C)f2 成正比   (D)f2成反比
34.直流力矩电动机的工作原理与(A)电动机相同
  (A)普通的直流伺服    (B)异步    (C)同步    (D)步进
35.滑差电动机的转差离合器电枢是由(C)拖动的
(A)测速发电机 (B)工作机械 (C)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 (D)转差离合器的磁极
36.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调到最低转速是,其转动移刷机构将使用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A)电角度。
(A)-180度     (B)180度      (C)0度     (D)90度
37.变频调速所用的VVVF型变频器,具有(C)功能
(A)调压      (B)调频     (C)调压与调频    (D)调功率
38.三相并励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C)负载
(A)恒转距    (B)逐渐增大转距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距
39.无换相器电动机的逆变电路直流侧(    )
(A)串有大电容    (B)串有大电感    (C)并有大电容   (D)并有大电感
40.再实现恒转距调速时,在调频的同时(C )
       (A)不必调整电压    (B)不必调整电流    (C)必须调整电压
        (D)必须调整电流
41.直流电动机用斩波器调速时,可实现(B )
        (A)有级调速     (B)无级调速    (C)恒定转速
42.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若要使开环和闭环系统的理想空载转速相同,则闭环时给定电压要比开环时的给定电压相应的提高( B )倍
(A)2+K     (B)1+K     (C)1/(2+K)     (D)1/(1+K)
43.电压负反馈自动调速系统,调速范围D一般为( A  )
  (A)D<10     (B)D>10     (C)10<D<20     (D)20<D<30
44.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A)
(A)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45.感应同步器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为(C )
 (A)0.2~40m     (B)0.2~20m    (C)0.3~40m     (D)0.3~20m
46.( C)属于轮廓控制型数控机床
 (A)数控机床     ( B)数控钻床     (C)加工中心     (D)数控镗床
47. VVVF电梯采用( C  )方法进行调速
 (A)改变磁极对数     (B)改变转差率
 (C)改变电源电压和频率     (D)改变电源电压
48.记算机发展的趋势是巨型化,微型化,网络化,智能化,其中巨型化是指( D  )
 (A)体积大     (B)质量大     (C)外部设备更多
(E) 功能更强,运算速度更快,存储量更大
49.微机的核心是(C   )
(A)存储器     (B)总线     (C)CPU     (D)I/O接口
50.(B)不属于微机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
 (A)智能仪表     (B)自动售票     (C)机床的生产控制
 (D)电机的启动,停止控制
51.国内外PLC各生产厂家都把(A)作为第一用户编程语言
 (A)梯形图     (B)指令表     (C)逻辑功能图     (D)C语言
52.单相电桥逆变器(电压型)的输出电压为( B  )
 (A)正弦波     (B)矩形波     (C)锯齿波     (D)尖顶波
53.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A  )
(A)提高工艺编制水平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54.缩短辅助时间的措施有( A  )
 (A)大量提倡技术改革和技术改造     (B) 减少作业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55.在载荷大,定心要求高的场合,宜选用( D  )连接
(A)平键     (B)半圆键     (C)销     (D)花键
56.带传动的优点是( C  )
(A)传动比准确     (B)结构紧凑     (C)传动平稳     (D)效率很高
57.一对直齿圆锥齿轮的正确 啮合条件是(C  )
(A)m1=m2     (B)a1=a2     (C)m1=m2 a1=a2     (D)m1=m2=m a1=a2=a
58.定轴轮系首,末两轮转速之比,等于组成该轮系的( B  )之比
(A) 所有主动轮系数连乘积与所有从动轮齿数连乘积
(B) 所有从动轮系数连乘积与所有主动轮齿数连乘积
(C) 任意两个主动轮和从动轮
(D) 中间惰性齿数
59.7000表示( B  )轴承
 (A)推离球     (B)圆锥滚子     (C)圆柱滚子     (D)调心滚子
60.液压传动中容易控制的是( A  )
  (A)压力方向和流量     (B)泄漏噪声     (C)冲击振动     (D)温度
二.判断题(第61~8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错误的填×.每题1.0分.满分20分)
(  × )61.磁路和电路一样,也有开路状态
(  × )62.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时,X轴作用开关应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或基极源电压
(  √ )63.使用示波器时,应将被测信号接入Y轴输入端钮
( ×  )64.同步示波器一般采用了连续扫描方式
(  × )65.克服零点漂移最有效的措施是采用交流负反馈电路
( √  )66.硅稳压管稳压电路只适应于负载较小的场合,且输出电压不能任意调节
( ×  )67.与门的逻辑功能可概括为有0出0,有1出1
( √  )68.变压器同心绕组常把低压绕组装在里面,高压绕组装在外面
( √ )69.直流电机的电刷一般用石墨粉压制而成
( √ )70.自整角电机是一种感应式机电元件
(  × )71.无换向整流直流电动机是采用集电环和电刷而不用换向器式的直流电动机
(  × )72.电流截止负反馈环节参与调节作用
(  √ )73.磁栅输出信号的大小与磁头和磁性标尺的相对速度无关
( √  )74.SCR—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比F—D拖动方式直流电梯节能
( ×  )75.在交流电梯进行关门过程中,有人触及安全板时,电梯仍然继续关门
(  × )76.为了保证PLC交流电梯安全运行,安全触点采用常开触点输入到PLC的输入接口
(  × )77.PLC交流电梯自由状态时,按下直流按钮电梯迅速达到所需要层
( ×  )78.PLC可编程序控制器是以并行方式进行工作的
( ×  )79.平面四杆机构中至少存在一个曲柄
(  √ )80.链条的主要参数是节距

三. 简答题(81~82题.每题5分,满分10分):
81.要在一个示波器的屏幕上同时显示两个信号的波形,可采用那些方法?
1.采用双线示波器(具有两个电子枪,两套偏转系统的示波管)。2.将两个被测信号用电子开关控制,不断交替送入普通示波管中轮流显示,由于示波管余辉和人眼视觉暂留的缘故,当转换速度很快时,看起来就好像同时显示两个波形——双踪示波器。

82.什么是伺服电动机?有几种类型?工作特点是什么?
伺服电动机(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分支流和交流两大类。其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0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转矩的增加均匀下降,接到信号就迅速启动,失去信号立即停止,转速的大小与控制信号成正比。

四. 计算题(第83~84题 每题5分,满分10分):
83.有一个直流含源二端网络,用内阻为50KΩ的电压表测得它两端的电压为100V,用内阻为150KΩ的电压表测得它两端的电压为150V,求这个网络的等效电动势和内阻.

Uab=EoRo/(Ro+Rb)  (Ro表内阻)
将两次测得的结果代入上式得
100=EoX50/(Ro+50)
150=EoX150/(Ro+150)
解得Eo=200V   Ro=50k

84.有一三相半控桥式整流电路,接在次极电压U2Φ为100V的三相变压器上
求:
1) 控制角a=0 度时,整流输出电平ULAV=?
2) 控制角a=90度时,整流输出电压平均值ULAV=?

解:1)ULAV=2.34U2Φ(1+COSa)/2=2.34X100XCOS0°=234V
     2)ULAV=2.34U2Φ(1+COSa)/2=117V

7、16、29题原答案错误,已改正!

楼主:
本人填写的答案,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

网友A:
难度还能接受
谢谢jianyiyou提供试题,让我心中有个低

网友B(2005-09-22):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C:
连答案都有,真是非常难得啊!我最近因为要参加比赛,也在一个劲地做题,只知道一个字:难!花了差不多五天,才做完一套……狂汗……
第29题有一点疑问:计算转矩有一个公式:M=9550P/n,按这个算出来差不多就是100N·M,不过那天我没找到这个公式前推理了一下,过程如下:
   M=Fr(半径)
   P=FV,F=P/V,
   M=Pr/V
   V=2πnr/60
   M=30P/nπ=30X9000/900π=300/π
所以觉得应该选D更合理一点。

除了强电部分的,我大部分题目都不会做,楼主有答案在,免去我翻书之苦,(说实在的,我连大学时用的课本都翻了,有的还翻不到,真想跳楼!)真是感激非凡,继续抄袭加学习……

网友C:
又看到一题:
16.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型可控整流电路中,负载电流是同时由(A)绕组承担的。
 (A)一个晶闸管和一个     (B)两个晶闸管和两个
 (C)三个晶闸管和三个      (D)四个晶闸管和四个
答案应该是B吧。
变压器次级有两组绕组(接的时候同名端相反),分别与两组(6个)晶闸管串联后再并联。由于有电抗器的存在,两组绕组电路中都有一相的晶闸管同时导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B才对。

还有这一题:
7.JT-1型晶体管图示仪输出集电极电压的峰值是(C )伏。
(A)100    (B)200    (C)500    (D)1000
我查资料看到的是,输出集电极电压有两种选择:20V和200V,其中200V为最大,所以我原来做题时选的是B,不过我看的资料不全面,所以不敢肯定。大人是查到了有500V的输出电压吗?

楼主:
16.在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型可控整流电路中,负载电流是同时由(B)绕组承担的。
 (A)一个晶闸管和一个     (B)两个晶闸管和两个
 (C)三个晶闸管和三个      (D)四个晶闸管和四个

29.已知某台电动机电磁功率为9千瓦,转速为n=900转|分,则其电磁转距为(D)牛.米
  (A)10   (B)30    (C)100    (D)300/π

网友D:
这些题好难,翻书也答不出来,我会努力,谢谢

网友E:
谢谢,我最近正在学习中。一定努力!

网友F:
兄台!你的资料非常宝贵!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可否将有关资料发过来,dctasd_123@yahoo.com.cn如果有用得上小弟的时候,定尽力为之

网友G(2005-11-03):
这个题目是什么时候考的啊?

网友H:
本人正准备考高级电工,楼主你太及时了,太好了,顶

网友I:
谢了。正愁呐!!1

网友J(2005-12-08):
谁有2005维修电工技能签定试题或知道此试题库的???  极谢!!!

网友K(2006-02-13):
题目再多点。再难点

网友L:
哎.过去学的东西都忘了.竟然不会了.

网友M(2006-04-10):
引用 网友I:
谢了。正愁呐!!1

网友N(2006-05-17):
谢谢,很感激。在次表示感谢!

网友O:
题原答案错误!
引用 楼主:
本人填写的答案,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

10.用SR-8型双踪示波器观察频率较低的信号时,“触发方式”开关放在“(C)”位置较为有利。
(A)高频    (B)自动    (C)常态    (D)随意
36.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调到最低转速是,其转动移刷机构将使用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A)电角度。
(A)-180度     (B)180度      (C)0度     (D)90度
38.三相并励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C)负载
(A)恒转距    (B)逐渐增大转距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距
39.无换相器电动机的逆变电路直流侧(    )
(A)串有大电容    (B)串有大电感    (C)并有大电容   (D)并有大电感
44.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A)
(A)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45.感应同步器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为(C )
 (A)0.2~40m     (B)0.2~20m    (C)0.3~40m     (D)0.3~20m
57.一对直齿圆锥齿轮的正确 啮合条件是(C  )
(A)m1=m2     (B)a1=a2     (C)m1=m2 a1=a2     (D)m1=m2=m a1=a2=a
(  × )62.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时,X轴作用开关应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或基极源电压
(  √ )63.使用示波器时,应将被测信号接入Y轴输入端钮

网友O:
题原答案错误,已改正!
引用 楼主:
本人填写的答案,可能有错误,欢迎指正!

10.用SR-8型双踪示波器观察频率较低的信号时,“触发方式”开关放在“(B)”位置较为有利。
(A)高频    (B)自动    (C)常态    (D)随意
36.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调速调到最低转速是,其转动移刷机构将使用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B)电角度。
(A)-180度     (B)180度      (C)0度     (D)90度
38.三相并励换向器电动机调速适用于(A)负载
(A)恒转距    (B)逐渐增大转距     (C)恒功率   (D)逐渐减小转距
39.无换相器电动机的逆变电路直流侧( B   )
(A)串有大电容    (B)串有大电感    (C)并有大电容   (D)并有大电感
44.双闭环调速系统包括电流环和速度环,其中两环之间关系是(B)
(A)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为外环
(B)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为内环
(C) 电流环为内环,速度环也为内环
(D) 电流环为外环,速度环也为外环
45.感应同步器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为(A )
 (A)0.2~40m     (B)0.2~20m    (C)0.3~40m     (D)0.3~20m
57.一对直齿圆锥齿轮的正确 啮合条件是(D )
(A)m1=m2     (B)a1=a2     (C)m1=m2 a1=a2     (D)m1=m2=m a1=a2=a
(  √ )62.用晶体管图示仪观察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特性时,X轴作用开关应置于基极电压,Y轴作用开关置于基极电流或基极源电压
(  × )63.使用示波器时,应将被测信号接入Y轴输入端钮

网友P:
这资料不错能否发给我一份 谢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好,3Q

网友S(2006-06-21):
麻烦,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T(2006-07-24):
怎么看起来比技师题还难呀?

网友U:
不是有标准答案吗?怎么会有错?

网友V(2006-10-11):
有标准答案吗

网友W:
能不能多发点

网友X: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啊!
-------------------------------------------------------------------------
你在你的领域里不惜青春,我在我的道路上不知疲倦。

网友Y:
首先感谢楼主的好资料,请问楼主的资料是那个省份的?怎么与偶们学的资料不一样呢?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网友AB(2006-11-21):
关于这个帖子
我现在在读新教材的高级电工,怎么和帖子上的试题都两样的呢?帖子上的太简单了,很多都是中级里考到的,真是郁闷。。。

网友AC:
电工证报考培训
南昌大学电工电子中心电工培训班向外招生,有报考电工证(初、中、高级)的和特种电工操作证可以联系我。本中心也可以考试领证,欢迎社会各电工业人士报名,先咨询后报名
电话13970039795 0791-3969689,8895289
甘先生

网友AD(2006-12-27):
引用 网友AE:
ding

网友AF:
82伺服电机是否就是自整角机,自整角机是成对的,一个发射机,一个接收机.

网友AG:
楼主好热心啊,已经考出了,就不看了

网友AH(2007-02-07):
非常感谢有这麽多的老师点评,我又长见识了.

网友AI(2007-04-02):
谢谢搂主提供!!很有用!

网友AJ(2007-07-18):
打开过高的工

网友AK(2007-08-27):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小弟自愧不如!!!!!!!!!!!!!!!!!

网友AL:
有难度哦

网友AM:
看看还是有用的,去年考的,前段时间才拿到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考技师。有的讲三年有的讲五年?

网友AN(2007-11-29):
39题的答案在哪里?????

网友AO(2008-06-19):
第2题我觉得不对,如果一直线电流的方向由北向南,在它的上方放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磁针,则小磁针的N极偏向(A。(A)西方    (B)东方     (C)南方       (D)北方,,应该选AB,当小磁针放到左上方的时候,N极偏东,放在右上方,N极偏西

网友AP(2008-08-14):
请问电工在这个级别能拿多少薪水才相当??当电工性价比高吗?

网友AQ:
kan  bu dao a  ?

网友AR(2011-11-29):
太需要了,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

网友AS(2013-08-05):
看看这些题,真不知道当年自己的高级电工证是怎么考出来的,⊙﹏⊙b汗啊

网友AT:
我擦  基本上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