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高级维修电工复习题
一、选择题(第1~60题。选择正确的答案,将相应的字母填入题内的括号中。每题1.0分,满分60分):
1. 在磁路中与媒介质磁导率无关的物理量是(   )。
(A) 磁感应强度    (B)磁通     (C)磁场强度      (D)磁阻
2.互感器是根据(   )原理制造的。
(A) 能量守恒      (B)能量变换 (C)电磁感应      (D)阻抗变换
3.JT—1型晶体管图示仪“基极阶梯信号”中的串联电阻的作用是(   )。
(A)限制基极电流               (B)将输入电流变化转变为电压变化
(C ) 将输入电压变化转变为电流变化   (D)限制功耗
4.使用示波器观察信号波形时,一般将被测信号接入(    )端阻。
(A)“Y轴输入”                    (B)“X轴输入”
(C)“Y轴输入”与“X轴输入”      (D)“Y轴输入”与“接地”
5.示波器中的扫描发生器实际上是一个(   )震荡器。
(A)正弦波        (B)多谐     (C)电容三点式     (D)电感三点式
6.使用SBT—5型同步示波器观察宽度为50微妙、重复频率为5000赫兹的矩形脉冲,当扫描时间置于10微妙档(扫描微调置于校正)时,屏幕上呈现(  )。
(A)约5厘米宽度的单位脉冲           (B) 约10厘米宽度的单位脉冲
(C)约5厘米宽度的两个脉冲          (D)约10厘米宽度的两个脉冲
7.在正弦波震荡器中,反馈电压与原输入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是(     )。
(A)0            (B)90        (C)180           (D)270
8.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高,说明(     )。
(A)电压放大能力强                  (B)电流放大能强
(C)共模抑制能力强                  (D)运算精度高
9.硅稳压管稳压电路适用于(      )的场合。
(A)电压高      (B)低电压      (C)负载大        (D)负载小
10.与非门的逻辑功能为(    )。
(A)入0出0,全1出1               (B)入1出0,全0出0
(C)入0出1,全1出0               (D)入1出0,全0出1
11.TTL与非门输入端全部接高电平时,输出为(       )。
(A)零电平                          (B)低电平
(C)高电平                          (D)可能是低电平,也可能是高电平
12.数码寄存器的功能主要是(      )。
(A)产生CP脉冲    (B)寄存数码    (C)寄存数码和移位    (D)移位
13.国产YS系列荧光数码管的阳极工作电压为(   )。
(A)1.5v          (B)3v        (C)6v        (D)20v
14.三相电动机负载及时对整流电源要求较高的场合一般采用(     )整流电路。
(A)单相半波                     (B)三相半波
(C)三相桥式半控                 (D)三相桥式全控
15.在简单逆阻型晶闸管斩波器中,(     )晶闸管。
(A)只有一个                     (B)有两只主
(C)有两只辅助                   (D)有一只主晶闸管,一只辅助
16.逆变器的任务是把(    )。
(A)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B)直流电变成交流电
(C)交流电变成交流电             (D)直流电变成直流电
17.电力晶闸管GTR内部电流是由(     )形成的。
(A)电子        (B)空穴        (C)电子和空穴      (D)有电子但无空穴
18.示波器中的示波管采用的屏蔽罩一般用(     )制成。
(A)铜          (B)铁         (C)塑料            (D)坡莫合金
19.修理变压器分接开关时,空气相对湿度不得大于 75%,开关在空气中曝露时间不得超过(     )小时。
(A)8           (B)16        (C)24            (D)48
20.国产小功率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导体结构采用最广泛的是(    )转子。
(A)铜条结构     (B)铸铝     (C)深槽式        (D)铁条结构
21.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修理装配后,必须对电刷进行(    )。
(A)更换        (B)研磨       (C)调试         (D)热处理
22.由于直流电机需要换向,致使直流电机只能做成(     )式。
(A)电枢旋转     (B)磁极旋转      (C)罩极      (D)隐极
23.直流电动机转速不正常,可能的故障原因是(     )。
(A)电刷位置不对                       (B)启动电流太小
(C)电机绝缘老化                       (D)引出线碰壳
24.直流电动机测量绝缘电阻时,额定电压500v以下的电机在热态时的绝缘电阻不低于(    )兆欧。
(A)0.22         (B)0.38         (C)0.5         (D)1
25.若发现变压器油温度比平时相同负载及散热条件下高(    )℃以上时,应考虑变压器的内部已发生了故障。
(A)5            (B)10           (C)15          (D)20
26.变压器作空载实验,要求空载电流一般在额定电流的(    )左右。
(A)5%          (B)10%         (C)12%         (D)15%
27.发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电流的热效应                     (D)通电导体在磁场中受力
28.直流电动机的换向极极性与顺着电枢转向的下一个主极极性(    )。
(A)相同         (B)相反         (C)串联         (D)并联
29.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瞬间,启动电流很大,启动转矩(     )。
(A)最大         (B)很大         (C)为零          (D)不很大
30.直流并励电动机采用能耗制动时,切断电枢电源,同时电枢与电阻接通,并(    ),产生的电磁转矩方向与电枢转动方向相反,使电动机迅速制动。
(A)增大励磁电流                    (B)减小励磁电流
(C)保持励磁交流不变                (D)使励磁电流为零
31.空心杯转子交流测速发电机励磁绕组产生(     )。
(A)频率不同的交流电                (B)频率相同的交流电
(C)直流电                          (D)电势为零
32.交流伺服电动机的鼠笼转子导体电阻(      )。
(A)与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一样       (B)比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大
(C)比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小         (D)无特殊要求
33.旋转变压器的主要用途是(     )。
(A)输出电力传送电能                 (B)变压变流
(C)调节电机转速                  (D)作自动控制系统中的随动系统和解算装置
34.自整角机的结构与一般(     )异步电动机相似。
(A)小型单相鼠笼式                    (B)中型鼠笼式
(C)中型线绕式                        (D)小型线绕式
35.三相六极转子上有40齿的步进电动机,采用单三拍供电,则电动机的转矩角θ为(     )。
(A)3°     (B)6°       (C)9°       (D)12°
36.直流力矩电动机是一种能够长期处于堵转下工作的(     )直流电动机。
(A)高转速大转矩                     (B)高转速小转矩
(C)低转速大转矩                     (D)低转速小转矩
37.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转速调到同步转速以上的最高转速时,则该电机移刷机构将使换向器两个转盘相对位置变化,并使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      )电度角。
(A)-180°   (B)180°    (C)-180—+180° (D)0°
38.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变频调速过程中,应尽可能使气隙磁通(    )。
(A)大些          (B)小些         (C)由小到大变化    (D)恒定
39.斩波器也可称为(    )变换。
(A)AC/DC         (B)AC/AC        (C)DC/DC           (D)DC/AC
40.三相交流换向器电动机的缺点之一是工作电压不能太高,一般额定电压为(    )。
(A)小于250v    (B)大于250v   (C)小于500v       (D)大于500v
41.无换向器电动机的基本电路中,直流电源由(     )提供。
(A)三相整流电路(B)单相整流电路   (C)三相可控整流桥  (D)单相全桥整流
电路
42.变频调速中的变频器一般由(    )组成。
(A) 整流器、滤波器、逆变器  (B)放大器、滤波器、逆变器
(C)整流器、滤波器            (D)逆变器
43.自控系统开环放大倍数(    )越好。
(A) 越大  (B)越小  (C)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大
(D)在保证系统动态特性前提下越小
44.带有速度、电流双闭环调速系统,在启动时 速度调节器处于(   )状态。
(A) 调节 (B)零  (C)截止  (D)饱和
45.在标尺光栅移动过程中(透射直线式),光电元件接收到的光通量忽强忽弱,于是产生了近似(  )的电流。
(A) 方波  (B)正弦波  (C)锯齿波  (D)梯形波
46.莫尔条纹式计量光栅主要技术参数有动态范围、精度、分辨率,其中动态范围应为(    )mm。
(A)30 – 100    (B)0 –1000   (C)50 –1000   (D)30 –1700
47.CNC装置的位置控制器,得到控制指令后,去控制机床(    )。
(A)进给  (B)主轴变速  (C)油泵开起   (D)刀库换刀
48.(    )属于点位控制数控机床。
 (A)数控机床   (B)数控钻床   (C)数控铣床   (D)加工中心
49.交流双速电梯每次到达平层区域,电梯由快速变为慢速时,拽引电机处于(    )状态。
 (A)再生发电制动   (B)能耗制动   (C)反接制动  (D)电容制动
50.PLC交流双速电梯,目前层楼指示器普遍采用(   )
(A)七段数码管   (B)信号灯   (C)指针   (D)发光二极管
51.PLC交流集选电梯,当电梯(司机状态)3层向上运行时,2层有人按向上呼梯按钮,.4层有人按向下呼梯按钮,同时轿厢内司机按下5层指令按钮与直达按钮,则电梯应停于(  )层。
 (A)4  (B)2 (C)5  (D)1
52.(   )是指微机对生产过程中的有关参数进行控制。
(A) 启动控制  (B)顺序控制  (C)数值控制  (D)参数控制
53.单相半桥逆变器(电压型)的直流端接有两个相互串联的(  )
  (A)容量足够大的电容    (B)大电感
  (C)容量足够小的电容    (D)小电感
54.电压型逆变器的直流端(    )。
(A) 串联大电感  (B)串联大电容  (C)并联大电感  (D)并联大电容
55.缩短基本时间的措施有(   )。
  (A)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B)缩短辅助时间
  (C)减少准备时间     (D)减少休息时间
56.缩短辅助时间的措施有(   )。
  (A)缩短作业时间   (B)缩短休息时间  (C)缩短准备时间
  (D)总结经验推出先进的操作法
57.V型带带轮的材料最常采用(   )。
  (A)灰铸铁   (B)球墨铸铁   (C)45钢   (D)青铜
58.链传动两轮的轮数比与两轮的齿数成(    )。
   (A)正比    (B)反比   (C)平方比   (D)立方比
59.直齿圆柱齿轮工作时冲击、振动较严重的原因是(   )。
 (A)材料的硬度高       (B)齿面间存在滑动
(B)突然啮合,突然脱离 (D)材料不匹配
60.要使主从动轮的转向相反,则中间加(    )个惰轮。
 (A)2   (B)4      (C)偶数    (D)奇数
二.判断题 (第61 – 80题。将判断结果填入括号中,正确的填“Y ”,错误的填“  N  ”。每题1.0分。满分20分):
(   )61.共射极输出放大电路就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
(   )62.磁力线是磁场中实际存在的一种曲线,从N 极出发到S极终止。
(   )63.当线圈中电流减小时,线圈中产生的自感电流方向与原来电流的方向相同。
(   )64.同步示波器可用来观测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或非周期性的信号波形。
(   )65.SR-8型双踪示波器可以用来测量电流、电压和电阻。
(   )66.克服零点飘移最有效的措施是采用交流负反馈电路。
(   )67.电力场效应管属于双极型器件。
(   )68.当串联电动机轻载时,电动机转速很快,当电动机低速时,能产生很大的转矩去拖动负载。
(   )69.参照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可知,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转差离合器磁极的转速必须大于其电枢转速,否则转差离合器的电枢和磁极间就没有转差,也就没有电磁转矩产生。
(   )70.串级调速就是利用一个或n个辅助电机或者电子设备串联、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里,把原来损失在外串电阻的那部分能量加以利用,或者回收到电网里,既能达到调速的目的,又能提高电动机运行效率,这种调速方法叫串级调速。
(   )71.无换向电动机由转子位置检测器了来检测磁极位置以控制变频电路,从而实现自控变频。
(   )72.在转速负反馈系统中,若要使开环和闭环系统的理想空载转速相同,则闭环时给定电压要比开环时的给定电压相应地提高1+k倍。
(   )73.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态性要比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好些。
(   )74.交流电梯超载时,电梯厅门与轿厢门无法关闭。
(   )75.微机比大型机的通用性好。
(   )76.PLC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入部分是收集被控制设备的信息或操作指令。
(   )77.PLC输入继电器不仅由外部输入信号驱动而且也能被程序指令驱动。
(   )78.工时定额时间通常包括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任务的作业时间和必要的布置工作地时间及生活需要时间,不包括休息时间。
(   )79.弹性联轴器具有缓冲、减震的作用。
(   )80.液压传动中最容易控制的是温度。
三、简答题
 81.简述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并说明其数学表达式中负号的意义。

 82.带平衡电抗器的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四、计算题
 83.如图所示电路,已知E1=7v,R1=0.2 ;E2=6.2v,R2=0.2 ,R.3=3.2 ,试用戴维南定理,求R.3上的电流.

84.某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数据为:PN=40千瓦,UN=380V,Nn=950转,n =84%,cosA=0.79,求输入功率P1,线电流IN以及额定转矩TN。

楼主:
部分答案:
一、1.C 2.C3.C4.C5.B6.A7.A8.A9.D10.C11.B12.B13.D14.D15.D16.B17.D18.D19.C20.B21.B22.A23.A24.C25.B26.A27.A28.B29.D30.C31.B32.B33.D34.C35.B36.C37.C38.A39.C40.C41.D42.A43.C44.D45.B46.A47.A48.B49.A50.A.51.A52.B53.A54.D55.A56.D57.A58.B59.C60.C
二、61.N62N.63.y64.y65n.66.n67.y68.n69.n70.y71.y72.y73.y74.y75.y76.y77.n78.n79.y80.n

81.答:(1)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过统一线圈的磁通变化率成正比。(2)e=-ΔΦ/t表达式中负号的意义是表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永远与磁通变化的趋势相反。
82.答:(1)在双反星形电路中,两组三相半波电路同时并联工作,整流后的电压波形的波动程度比三相半波小得多。(2)变压器两组星形绕组中,各有一相同时导通,直流磁势互相(磁通)抵消,不存在直流磁化问题。(3)负载电流同时有两个晶闸管和两个绕组承担。可以选用电流定额比较小的元件和变压器。
83.解:当R3开路时,开路电压和输入电阻分别是:
Uo=E2+IR2=6.2+(7-6.2)/(0.2+0.2)=6.6V
Rr=R1R2/(R1+R2)=0.1Ω
R3上的电流:I3=Uo/(Rr+R3)=6.6/(0.1+3.2)=2A
……
84.解:P1=PN/η=40/0.84=47.5(千瓦)
IN=P1/(3UncosΦ)=(47.5╳1000)/(1.732╳0.79)=57.08(A)
TN=9.55╳(40╳1000)/950=402.1(牛.米)
… …

网友A:
后面的答案呢

网友B(2005-09-25):
老大你要是在考技师肯定能成功

网友C(2005-11-22):
收下再说

网友D:
老兄,那一年的,
戴维南定理好象早就在中级考了

楼主:
81~84答案
81.答:(1)线圈中感应电动势的大小与穿过统一线圈的磁通变化率成正比。(2)e=-ΔΦ/t表达式中负号的意义是表示感应电动势的方向永远与磁通变化的趋势相反。
82.答:(1)在双反星形电路中,两组三相半波电路同时并联工作,整流后的电压波形的波动程度比三相半波小得多。(2)变压器两组星形绕组中,各有一相同时导通,直流磁势互相(磁通)抵消,不存在直流磁化问题。(3)负载电流同时有两个晶闸管和两个绕组承担。可以选用电流定额比较小的元件和变压器。
83.解:当R3开路时,开路电压和输入电阻分别是:
Uo=E2+IR2=6.2+(7-6.2)/(0.2+0.2)=6.6V
Rr=R1R2/(R1+R2)=0.1Ω
R3上的电流:I3=Uo/(Rr+R3)=6.6/(0.1+3.2)=2A
……
84.解:P1=PN/η=40/0.84=47.5(千瓦)
IN=P1/(3UncosΦ)=(47.5╳1000)/(1.732╳0.79)=57.08(A)
TN=9.55╳(40╳1000)/950=402.1(牛.米)
… …

网友E(2005-12-22):
51题答案我有点想不明白。4楼按的是一个向下按钮,而厢内司机按下5层指令按钮与直达按钮,电梯应该停在五楼才对吧。电梯一直在往上走,4楼要向下,怎么可能会在4楼停呢?

网友E:
楼主:
你太厉害了。我今天刚考了电工证。居然有30道题都跟你列出的一样。感激不尽!

网友F(2006-02-21):
jianyiyou朋友你发表过的那套高级维修电工复习题有答案吗?选择题的12,26,31,32,34,37,38,39,40,43,50,54,57,58,59,60,62,63,64,65,67,68,73,74,76,77,78,81,82,94,100和判断题的大多数没找着答案或不确定,麻烦你能给个答案。
谢谢!!!!!!!!

楼主:
不清楚你知的是哪一分复习题?维修电工高级试题(1)有答案上面.

网友F:
谢谢你给我发的答案,但是那些判断题还不知道怎么办?你能帮个忙吗?做一下好吗?我的书籍很少,特难找,帮帮忙,谢谢!

网友G(2006-04-30):
可以拜你为师吗

网友H:
太难,很多不会!

网友I:
原答案错误,已改正!

4.使用示波器观察信号波形时,一般将被测信号接入(  D  )端阻。
(A)“Y轴输入”                    (B)“X轴输入”
(C)“Y轴输入”与“X轴输入”      (D)“Y轴输入”与“接地”
8.集成运算放大器的开环差模电压放大倍数高,说明( D    )。
(A)电压放大能力强                  (B)电流放大能强
(C)共模抑制能力强                  (D)运算精度高
14.三相电动机负载及时对整流电源要求较高的场合一般采用(  C   )整流电路。
(A)单相半波                     (B)三相半波
(C)三相桥式半控                 (D)三相桥式全控
17.电力晶闸管GTR内部电流是由( C    )形成的。
(A)电子        (B)空穴        (C)电子和空穴      (D)有电子但无空穴
34.自整角机的结构与一般( D    )异步电动机相似。
(A)小型单相鼠笼式                    (B)中型鼠笼式
(C)中型线绕式                        (D)小型线绕式
35.三相六极转子上有40齿的步进电动机,采用单三拍供电,则电动机的转矩角θ为( A    )。
(A)3°     (B)6°       (C)9°       (D)12°
37.三相异步换向器电动机转速调到同步转速以上的最高转速时,则该电机移刷机构将使换向器两个转盘相对位置变化,并使同相电刷间的张角变为( A     )电度角。
(A)-180°   (B)180°    (C)-180—+180° (D)0°
38.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变频调速过程中,应尽可能使气隙磁通(    )。
(A)大些          (B)小些         (C)由小到大变化    (D)恒定
41.无换向器电动机的基本电路中,直流电源由(   C  )提供。
(A)三相整流电路(B)单相整流电路   (C)三相可控整流桥  (D)单相全桥整流
电路
51.PLC交流集选电梯,当电梯(司机状态)3层向上运行时,2层有人按向上呼梯按钮,.4层有人按向下呼梯按钮,同时轿厢内司机按下5层指令按钮与直达按钮,则电梯应停于( C )层。
 (A)4  (B)2 (C)5  (D)1
52.(  C )是指微机对生产过程中的有关参数进行控制。
(A) 启动控制  (B)顺序控制  (C)数值控制  (D)参数控制
60.要使主从动轮的转向相反,则中间加(    )个惰轮。
 (A)2   (B)4      (C)偶数    (D)奇数
( √)61.共射极输出放大电路就是一个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电路。
( × )67.电力场效应管属于双极型器件。
( √)68.当串联电动机轻载时,电动机转速很快,当电动机低速时,能产生很大的转矩去拖动负载。
( × )73.电压负反馈调速系统静态性要比同等放大倍数的转速负反馈调速系统好些。

网友J(2006-06-14):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额定数据为:PN=40千瓦,UN=380V,Nn=950转,n =84%,cosA=0.79,求输入功率P1,线电流IN以及额定转矩TN。
.解:P1=PN/η=40/0.84=47.5(千瓦)
IN=P1/(3UncosΦ)=(47.5╳1000)/(1.732╳0.79)=57.08(A)
TN=9.55╳(40╳1000)/950=402.1(牛.米)
你这题有错误吧
IN=P1/(√3 UncosΦ)=(47.5╳1000)/(1.732╳380×0.79)=91.7(A)
P1=PN/η=40/0.84=47.6(千瓦)

网友K(2006-07-29):
兄弟你太帅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以身相许.(我正好下个月考高电.)

网友L:
及时雨收藏了,谢谢楼主!不知其它城市的考试类型是否一样?偶在深圳...

网友M(2006-09-27):
不错!不过深圳的高电考的和你们的不太一样,这里的题好象单片机的内容没有啊。

网友N:
有标准答案吗

网友O(2007-03-30):
好东东多多分享

网友P:
有一本书,大家到书店买一本

网友Q(2007-11-13):
xie xie bu cuo

网友R:
楼主真强!望及时更新.紧跟形势,常抓不懈,继续努力啊!顶!

网友S(2008-07-01):
看了一下.惭愧!干了20年的电工.却做不出来几道.

网友T(2009-02-18):
实在是不错,但能不能提供一些有关教材,能让理解的更透一些。

网友U(2010-01-13):
谢谢朋友了,最少让我心理有个底了,看来要多看书,多学习才行呀!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