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压力传感器信号传到PLC,压力一直打不上去,监控到AIW处都上不去,已经排除了压力传感器坏掉了的可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已经两天了都没有搞定,谁能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A:
可能的有几点吧:
1。接线问题。
2。I/O的设置。
3。压力传感器的设置。
如果传感器信号是无源的话,可以量一下电压或者电流

网友B:
同意楼上的,首先你判断压变是否正常工作:有24v电压吗?在回路中串一个电流表,看有无4~20ma信号?你用的是213吗?它的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现在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和模拟量模块没有关系。因为我拿万用表量传感器的信号,还是上不去。我想可能是变频器干扰的问题,因为变频器带动电机运行时就打不上去,我只要把变频器停掉,信号马上就上去了。但是我就是找不出变频器是怎么干扰传感器的,是电源干扰么?怎么解决呀?
谢谢啊!

楼主:
哦,还想问一下二楼的朋友,“压力传感器的设置”,压力传感器要怎么设置呀。我用的是两线制的

楼主:
解决了。不好意思我以前一直没有发现变频器的出现没有用屏蔽线。
谢谢大家啊!

网友C:
不会干扰那么大吧,楼主,你是用什么地方的传感器

楼主:
昆山双桥的压力传感器,发现虽然那时是由于干扰的问题,但传感器确实是不太好,信号不稳定,容易有跳动,以后不用了

楼主:
重新做的电控箱改用了德国哈威,比好多国产的还要便宜。不过精度最高的只到0.3,供货期较长。

网友D(2007-07-25):
楼主能给我联系一下吗?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类似的东西,也是希望将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输送给PLC,但是具体的实现方式却不太了解。小子第一次做设计,希望高手能给一些建议和支持,谢谢!
我的QQ是:12217949
邮箱:wanda533@qq.com

网友E:
和大型设备离的近的话,必须用屏蔽线,并且屏蔽层接地要可靠

网友F(2007-11-22):
今天我也碰到了基本上类似的问题,压力传感器用的是船用电缆,但是传感器靠近315kw 的变频器和泵电机很近。压力表已经达到了预定的压力值,但是传感器并没有通过模拟量的转换传送到压力数字表上。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春风杨柳千万条,泱泱神州多舜尧。

网友G(2008-08-20):
变频器干扰好大啊.以后要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