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虚心求教:
   请问各位路过的老师,固态继电器可以取代交流接触器吗?它能够实现交流接触器的功能吗?如果可以,如何才能实现呢?
   万望不吝赐教,感谢不尽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完全不能取代交流接触器,特别是用在大电流的电路中。
本人用过国产的固态继电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在散热和过电流方面
还有不足之处。另外固态继电器在烧毁时爆炸力惊人!!!!!!!

楼主:
谢谢指教
那如果是在5A的小电流呢,可否有办法呢?
采用什么办法可以加强其保护功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完全不能取代交流接触器,特别是用在大电流的电路中。
本人用过国产的固态继电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在散热和过电流方面
还有不足之处。另外固态继电器在烧毁时爆炸力惊人!!!!!!!
不同意,在许多场合能代替继电器的,而且某些场合是交流接触器完全不能取代固态继电器,如高速场合等。固态继电器使用时应加浪涌限制和电流速断,速断定值往往取固态继电器额定值的一半以下甚至更小,如某专业灯具控制器内的固态继电器,额定电流40A,用一电感做浪涌限制,速断型保险管10A。
 固态继电器如在发展到大电流、高反压、高可靠性后,将在电力系统、同步补偿等高速运用场合大有作为。

网友C:
要选用交流固态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自问世以来以进入电磁继电器的大多数领域,在少数领域以完全取而代之。

楼主:
那么在固态继电器取代交流接触器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哪些环节呢?是不是需要增加什么保护呢?

网友D:
不能一概而论!二楼说的基本对。但在较小电流情况下,为保安全也不允许固态继电器取代交流接触器。
话说回来,固态继电器真是好玩艺儿,应尽量多用。

楼主:
那如果必需要用固态继电器取代交流接触器,那么可以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弥补固态继电器的不足呢?

楼主:
等待帮助。。。

网友E:
固态继电器或者固态接触器相对于机械接触器的主要缺点是(1)功耗大,(2)发热比较多,(3)过载能力差,(4)没有可靠的电气隔离(5)有波形畸变
     所以,在许多场合下,固态接触器不能代替机械接触器

楼主:
那如何可以克服这些困难呢?采取那些措施可以弥补这些缺陷呢?

网友E:
现在比较好的 方案是,如果有必要,可以采用固态接触器和机械接触器并联工作.
需要接通负载时,先接通固态接触器,然后迅速接通机械接触器.需要断开负载时,先断开机械接触器,然后迅速断开固态接触器.
    这种用法的好处是发挥了固态接触器和机械接触器的长处,弥补了两者的短处.主要缺点是成本高.

楼主: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用怎么样用固态继电器完全取代交流接触器啊?

网友F:
个人觉得完全取代要看应用的场合。

楼主:
只是不知道完全取代时,应采取哪些措施啊?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我的意思是用怎么样用固态继电器完全取代交流接触器啊?
只要你有合适的固态继电器,就能完全取代交流接触器。

楼主:
合适的继电器?
有什么样的标准可以选取合适的固态继电器吗?
万望指教

网友D:
因固态继电器无机械隔离,不被认为是绝对安全的(例如,无激励信号却误导通),机械继电器或接触器有点风吹草动(外来小的振动力,电磁干扰等)不会误接通。一般涉及人身安全时不能轻易用固态的除非它已有安全认证。

网友G:
我觉的是没必要要用固态继电器取代交流接触器  要在一定的场合有必要才用固态继电器 如干扰 电弧花等

楼主:
可我们老板非要换啊,
原因是交流接触器反应滞后,有时间差。
那顺便请问有可能改变接触器有时间差的毛病吗?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散热搞好就可以.最好用水冷.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完全不能取代交流接触器,特别是用在大电流的电路中。
本人用过国产的固态继电器,大功率固态继电器在散热和过电流方面
还有不足之处。另外固态继电器在烧毁时爆炸力惊人!!!!!!!
同感,我在前几年处理过一个电子牵引床的问题,这个牵引床的动力是一个2.2KW的交流电机单相AC220V,其原始控制采用固态继电器,结果总是烧毁,爆炸时非常响,吓的一些操作人员都不敢开机,而换一个固态继电器要40多元,使用时间最长的也就两天,换用进口的(200多元)也是如此,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我就设计了一个吸收回路,采用电容抵消其感抗的零点反峰电涌,但第四天又坏了。后来改为普通继电器,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就是感性负载,最好用继电器,电阻性和容性负载可以采用固态继电器。如果对时间要求不高最好用继电器,有些人认为固态继电器是新东西,继电器是传统的老东西,新的就一定比老的好吗?我看未必。

网友J(2006-09-02):
各有各的长处,择优用之!!

网友K:
同意22137的意见。

网友L(2006-11-08):
固态继电器
我公司一些设备上都是用接触器的,由灰尘大,触点经常烧坏,后换为固态继电器后一直都很好,也没有发现说有爆炸的声音很响的,经常烧坏一定其它方面还有问题,不可能只是固态继电器不行

网友M(2009-12-26):
固态继电器烧应该另有原因,上个月我这里也烧了1个,不过3年才少2个,应该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