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比如我的程序里AD转换有地址AIW2,那么EM235接哪个通道是对应AIW2等等。

网友A:
如果CPU本身不带AI的话,接第二个通道。

网友B:
CPU后接的第一个就是EM235模块的话,输入对应是AIW0、AIW2、AIW4、AIW6;
所以AIW2是第2个通道,接B+、B-;

楼主:
我的是CPU214,后面第一个接EM235,它总共只有A,B,C3个接口,是对应什么呢?

网友A:
不一定非要把EM235紧挨着CPU,只要是第一个模拟量模块就行,四个输入为:AIW0、AIW2
AIW4、AIW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CPU214,后面第一个接EM235,它总共只有A,B,C3个接口,是对应什么呢?

CPU214与CPU224上用的EM235是不同的;
CPU224用的是4通道模拟输入,1通道模拟输出;
而CPU214用的是3通道模拟输入,1通道模拟输出;
所以只有A,B,C3个输入接口;
以下是CPU214用的EM235;

网友A:
原来如此,向ZCMY学习!本人没接触过老产品,又涨学问了。

网友B:
S7-200老型号的CPU21*与新型的CPU22*差别还是挺大的;

网友C(2007-10-13):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大分享

网友D:
都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