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在看mm440说明书还有看到论坛上的一些有经验的前辈的解释的时候都有这样一句话: 在进行调试前最好先进行快速调试.
但如果我要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时, 我要对这两台电机都进行系统辨识吗?
我感觉不太可能, 你认为一台变频器能记住两台电机的系统数据吗?
望各位能够指点迷津. 推荐一个解决方案来 .
非常感谢!!!!

网友A:
呵呵,以为不可能吗?错!

不想过多地描述。只是觉得建议你,静下心来,认真地读一读MM440手册。他有许多的功能。其中就有一个你想要的那种模式,系统可以记下3套不同电机的数据,分别建模,想用哪一个电机,只须激活对应的参数组即可。

西门子的MM440尽管定位在了通用变频器的档次,但是他的功能是很有挖掘潜力的,学会使用这些功能,对提高你的传动技能特有帮助。

网友B:
用参数组切换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我回头再看一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