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编程电缆

楼主(2005-08-08):
我按下图做了一个编程电缆,连接FX2/128的,可搞了很久都没有连上,显示通讯错误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用的软件是:FXGP-WIN-C连接方法如下: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A: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还要加IC才可以的Z!

楼主:
但看帖子说有很多人都验证过的啊!

网友B:
接线方法:
PLC侧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                        5   PLC与PC之间接0.1k电阻
15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2       同上
17              7       同上
18              8       同上
20-21                                     4-6       表示将PLC和PC的两端短接

网友B:
以上线路我已测试好了,可以直接连接PC和A1S/A2S的PLC。不过建议还是用芯片转换,就是用此连接方式,也还是要弄懂它的含义。

楼主:
谢谢你!热心的朋友!不过我的PLC是FX2-128的啊!该怎么连接!

网友B:
fx2和A系列的PLC均使用SC09电缆来连接,所以上述的方法作的电缆是通用的。

楼主:
我明天就去试哈!那我发的那个接法有误吗?

网友C:
正在寻找,好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寻找,好多谢谢
做了回来说一下哈!看看情况!

网友D(2005-10-21):
我用过可以的,FX2 64M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