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我按下图做了一个编程电缆,连接FX2/128的,可搞了很久都没有连上,显示通讯错误请各位大哥帮忙看看!用的软件是:FXGP-WIN-C连接方法如下:

适用机型:三菱FX2 可编程控制器(25针插空)
材料:    并口25针接头1个、串行接头1个(25针、9针任意选择)、5芯电缆一根(长度根据需要)、2.2K电阻4个。

接线方法:
PLC侧           PC25    PC9
编程口          针串口  针串口  备注

2、3、4、5、8、20、21    7   5   PLC侧短路,接PC侧
15             2   3   PLC与PC之间接2.2k电阻
16             3   2       同上
17             4   7       同上
18             5   8       同上

已实验PLC型号:FX2-128MR、FX2-64MR、FX2FX2-80MR。

网友A:
买个rs422--rs232的转换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rs422--rs232的转换器吧.
买了以后呢>该怎么弄啊!大哥帮人帮到底啊!!

网友A:
对照fx2的编程接口的针脚定义,接好转换器的rs422端,转换器的rs232端接电脑.

楼主:
谢谢你!热心的朋友!我去试一试!就是不晓得fx2的编程接口的针脚定义!是不是直接用线连起来就可以了!有人成功过吗?

网友B:
材料:串口9针插孔1个、PLC侧圆头8针1个、4芯电缆一根
接线方法:
9针侧P     8针侧 PLC              8针从插针处看示意图如下
5                            2                       1  2  3
3                            7                      4  5    6
2                            5                        7  8
6,8                         6

我就是用的这个,好用

楼主:
你说的是FX2N用的吧我的是FX2啊,该怎么办??

网友C(2006-08-10):
看看通讯手册上有详细说明.

网友D:
学PLC,关键在PLC编程本身,
这种编程电缆不过几十元钱,费那么多心值吗.
当然,如果你真想自制那也可以,呵呵

网友E:
sc-09
我买一根才15元,虽说DIY精神是可贵,但初学时就当交点学费,不算贵。

网友F(2006-10-14):
很不清楚.

网友G:
还是转换器稳定

网友H:
我知道的,你少接了很多根针

网友H:
e-mail:kolacky-zhang2126.com
qq:5457948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