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有一台Z4-160-32  55KW  3000转/分的直流电机,由欧陆590驱动,7月28日在连续运行过程中曾发生过流跳闸(发生只有几秒钟的时间)。
    拆下电机检查,发现电机有一个轴承稍微有点问题。另外发现碳刷有两个碳刷辫子都掉了(一个辫子在下部、一个辫子在中部),另有电机上部碳刷磨得只剩下原来1/3的,下部碳刷则为原来的3/4,还发现有两个碳刷破了卡在刷架中间不能进出,当即检修电机,更换了全部碳刷和坏损的刷架。7月29日装上试车,最初未发现火花。运行了几个小时后,发现有下部中间的碳刷打火、另有靠近升高片一侧的碳刷打火。随着时间的增长,火花越来越大,最后闻到打火的胡味了。
     周日休息了一天后,8月1日周一再次试车,起初看不到火花,运行4个小时后,又看到火花增大。
    现在有疑问的是:
1)为什么刚开始运行时不打火花(或火花很小),随着运行时间增长,火花越来越大?  其可能原因是什么?
2)电机最初的过流跳闸,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3)电机所配直流调速器是590的,它能对电机故障及时报警,电机的线圈应该不会损坏吧?

网友A:
不知你直流电机用了多久了?感觉是整流子出了问题.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枢,有可能匝间短路
换向器也可能有问题
根据换向器表面的痕迹,也可以判断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C:
哈哈,专家们都千呼万唤驶出来了。谢谢楼上的两位专家。
楼主,是否已经清楚了呢?

网友D:
电刷型号对吗.弹簧压力是否正常.电机工作电流正常吧

楼主:
从590上反映的电流数字看,比原来稍大,同样速度和负载情况,电流由原来的60%升到了62%.电机已经送修,查明了整流子上有两片铜环的之间的绝缘已经损坏,在此两片铜环之间加220V的交流,顺着整流子往轴心看,可以看到火花.
      是不是可以这样断定,此电机打火严重或时间较长,导致铜片之间的绝缘云母片损坏?
但590上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反映?
      当初的过流跳闸应该是此处的问题吗?休息了两天后,电机温度下降后,绝缘又加强了,故不报井,随着温度升高,绝缘变差,电流变大,火花又变大了呢?

网友E:
是不是东元直流机?

楼主:
电机是上海南洋的。

网友F:
又有学习到,不错。好几个南洋z4电机了

网友G:
我们原来也用过上海南洋的直流电机,也有时会打火,但我们情况没楼主这么严重,用的时间长了,整流子该车一车,车好后要拉槽,电刷也要定期更换,还要调节好电刷的住置。

网友H:
[分享]看看值多少钱,30kw 616g5

网友I(2005-09-29):
引用 楼主:
从590上反映的电流数字看,比原来稍大,同样速度和负载情况,电流由原来的60%升到了62%.电机已经送修,查明了整流子上有两片铜环的之间的绝缘已经损坏,在此两片铜环之间加220V的交流,顺着整流子往轴心看,可以看到火花.
       是不是可以这样断定,此电机打火严重或时间较长,导致铜片之间的绝缘云母片损坏?
但590上为什么又没有及时反映?
       当初的过流跳闸应该是此处的问题吗?休息了两天后,电机温度下降后,绝缘又加强了,故不报井,随着温度升高,绝缘变差,电流变大,火花又变大了呢?

楼主说的完全正确,随着温度的升高,打火严重,590的负载增大,电流也升高了,也就是说,整流子存在轻微短路

网友J:
发个反馈线路图吧看看是否有问题,你自己检查下接线

网友K:
如果是电枢匝间短路,火花会一直存在.可以根据火花的情况看出问题的大小.这是最基本的常识.象楼主的这种有时间性的问题,大多数出在整流子和碳刷架上.至于会跳OC,是由于火花大时打到附近的机壳所至.小问题.

网友L(2005-12-12):
我们厂上海电机厂电机用了5年也轻微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但间隔时间比较长一些

网友M:
建议测一下炭刷的接触电阻。

网友N:
电机的问题,我以前也用590控制的,最后发现是电机的问题,当时电机是杭州电机厂的。

网友O(2006-01-14):
有一台Z4-型200KW电机电流超过150安碳刷就开始打火!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