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有一台PWM控制的直流伺服控制器(简称TPS),驱动一1。5KW的稀土永磁电机。上周四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发生电机电枢回路所串的电抗器冒烟。
   次日,电工更换了电抗器,再次开车,可以使用。但运行了个把小时后,又发现电抗器发热,不敢再开。检查机械及电机等传动部位,发现所用永磁电机定子上磁极有一片已经错位。
   今日,更换了电机,同时在原来的电抗器上又并了一个电抗器,再次点动试车,运行了十分钟,只量了输出电压有波动75VDC~100VDC,其他未曾发现有什么不正常。
     后来正式运行,运行了约10来分钟,只听到一声响声,再往柜子里面一看,只看到TPS上冒出浓烟。当即断开电源,拆下TPS检查,发现有一整流模块已经短路、一侧已经烧焦,熔断器也经烧毁,跟变压器相连的线原本捆在一起,现在已经烧焦,有的已经脱皮。
     现在想知道:
1)哪些原因可能会导致电抗器烧?电机磁极错位吗?
2)今日试车,为什么最初点动时正常?运行时却又击穿了整流模块呢?
3)整流模块的击穿是在运行过程中临时发生的?还是存在什么潜在可能原因必然导致模块损坏呢?

楼主:
   准确的说,该装置叫脉宽调制变换器,是可逆的。主电路先将220VAC整流后再经GTR模块“逆变”。
   今日检查了烧毁的TPS,发现整流桥(KBPC2510)已击穿,而六个GTR组成的模块未击穿。是什么原因造成整流桥损坏呢?(注:击穿发生在电机换向不久)莫非是换向时电流对电路的冲击造成的?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大胆蛮干行为

楼主:
to zsyfl:
    谢谢回复!能否指出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GTR模块型号为QM30TB-2H  S58A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