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8):
有一温控系统,通过一CH401温控仪自动控制一220V、2KW的加热瓦,加热电路中串有一0~30A的电流表,平常显示电流为25A左右。
     平时升温采用自动控制,使用了3年未曾发现问题。昨日,在自动升温过程中,发生了电流表、和温控表烧毁现象。从现象来看,是电流表先烧坏,其熔化了的塑料落在温控仪上使温控仪也烧坏了。
       现在不明白的是,电流表怎么会烧?其原因是什么?

网友A:
3年都没事,线路没问题.最大可能是电流表阳寿到了.估计你用的应是国产表.

网友B:
一个2KW的加热器有25A的电流啊????

网友C:
一般2KW不会有25A的电流啊,还有就是加热器可能短路了造成了烧表哦

网友D:
对呀
怎么会有那么高的电流呢
按纯阻来算
p=UI
I=2000/220=9A

网友E:
我也不相信2KW能有25A电流
不烧才怪
3年才烧
你命大

网友F:
电流表接线端子接触不良,也会发热烧毁

网友G:
2.5A电流还是25A电流?

多半是加热管有问题,发生故障(比如:短路、接地),造成烧表!

网友H:
时间长了,很有可能是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I:
你的表肯定早就坏了。

网友J:
以前就是坏的,用个感应式的吧

网友K:
你的表头.接柱螺丝松了.你接的是两片瓦吧!

网友L:
加热管的问题。楼主觉得呢。

网友M:
加热管对地短路
我本电工

网友N:
是电流表的接线接触不良照成的。
    但是现在很多的电气仪表用的材料都不是阻燃的,也不知道是电气仪表国标里面没有涉及到阻燃的这个问题,还是偷工减料。

网友O:
总结:故障原因1,电流表接触不好  2,负载短路 3,电流表自身故障(旁路电阻开路。。。。)

网友P:
电流表坏的原因:1.选配不当    2.接法错误  3.二次开路   4.虚接............

网友Q:
看来要好好查看,以防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