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5-08-09):
哪位同仁告知:交流接触器的电磁节能器的工作原理,哪里有售???盼望着。

网友A:
      节电器的形式有多种,工作原理也有所不同.根据我了解,目前有以下几种形式:(1)交流吸合直流保持式.   (2)机械锁扣式   (3)剩磁式   (4)永磁式.   (5)变压器式
     具体的销售地点则不清楚
     不知你对哪种形式的节电器感兴趣.

楼主:
我感兴趣的是进行交流接触器改造的型式,可能是交流吸合直流保持的那种。可以节能97%

网友A:
直流续流式是比较简单可靠的方法.它又分为电容阻流和电阻限流式和变压器式
他的工作原理是:不改变现在交流接触器的基本构造,在控制线圈的回路中串入电容或者电阻限流,并且把交流电整流为直流电.需要接触器吸合时,和原来的控制方法相同,但是在接触器吸合后,即通过转换开关,切断吸合时的交流回路,接同直流保持回路.由于是脉动直流电,所以减少了接触器的保持状态的噪音.
   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可以使用较低的吸持功率,有节能的效果.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我再请教一下是否节约97%?您用过吗?

网友B:
有必要吗

网友A:
    抱歉,我没用过节能接触器.我只是在试制永磁节能接触器.
    我个人的看法,节电率97%的说法有点片面.
    根据国家标准,接触器节能器的节电率分为有功功率节电率和无功功率节电率.
    其中,无功功率节电率分为7个等级.最高一级为95%以上.
    无功功率节电率的等级分为2个等级.分别为大于等于95%和小于95%
    97%的有功功率节电率是很难达到的.

楼主:
我从网上看到的,但是与好多供应商联系都没有。我们经理想改造一下,我也是怀疑其节电97%

网友C:
节电的效果是一方面,可是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这一类的接触器不太适用于频繁动作的场合。

网友D:
节不了能,就算有、也是可以忽略的,因为那只是在二次回路中节能,而一台开关的负荷是在一次回路上的,所以、你要节能就要从一次电缆上或者是设备上想办法!

网友E:
我们公司是专门生产防晃电接触器的,在电压晃低时,一般的接触器都会脱扣,这样给生产带来极大的麻烦,严重的会给生产带来极大的损失。比如石化等,本公司以高压启动低压保持。在电压晃为0V的几秒间。有效的解决脱扣的问题。

网友E:
我们公司就是改造接触器为主流的公司,有兴趣可以与我们探讨,我的邮箱:JIU420455477@YAHOO.COM
                                                广州邦蒲电气有限公司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节不了能,就算有、也是可以忽略的,因为那只是在二次回路中节能,而一台开关的负荷是在一次回路上的,所以、你要节能就要从一次电缆上或者是设备上想办法!
我觉得这样的节能是有意义的。确实很小,但积少成多,不可忽视。而且继电器、接触器等都是纯电感,对净化电源也有一定的意义。在电子设计中,许多工程师都把控制电路的功耗控制在1w以下视为追求的目标。主设备的节能是另外一个课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节不了能,就算有、也是可以忽略的,因为那只是在二次回路中节能,而一台开关的负荷是在一次回路上的,所以、你要节能就要从一次电缆上或者是设备上想办法!
我觉得这样的节能是有意义的。确实很小,但积少成多,不可忽视。而且继电器、接触器等都是纯电感,对净化电源也有一定的意义。在电子设计中,许多工程师都把控制电路的功耗控制在1w以下视为追求的目标。主设备的节能是另外一个课题。

=============================================
我试制的新型接触器的吸持功耗低于0.5W

网友G:
节能是肯定的,多少的问题。我想说说我用这种线圈的体会。我们这种线圈主要用在双回路电源的自动切换上。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有200a,400a,600a,体积很大,采用交流线圈的国产交流接触器
噪音很大,非常大。几乎每台都这样,后来技改的时候国产的就采用直流线圈噪音就没了也节能了。但在运行中又出现了新问题这种线圈非常容易烧掉原因有1,2,3。。。。若需详情与我联系这里就不浪费版面了。qq:30747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