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31模块[求助]

楼主(2005-08-09):
这个模块231-OHC21-0XA0看编号应该是模拟量输入模块。
在设备里面该模块是用于连接温度传感器,检测温度。
范围是:-30~80摄氏度。
不过热电偶模块的编号应该是 :231-7PD22-0XA0 才对。不是吗?
DIP设置是1,2   ON ,其余OFF。
如果是热电偶模块,看设置是N型热电偶。
不知道不改变PLC里面的程序是否可以将DIP设置为K型热电偶,然后直接接K型热电偶?
会有什么问题。当然检测温度范围可以变动,如0~80摄氏度。
搞不懂。帮忙看看。

网友A:
231-OHC21-0XA0是一个4路模拟量输入模块;只能接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

231-7PD22-0XA0 是一个4路热电偶输入模块;

网友A:
231-7PD22-0XA0 上有8个DIP开关;
SW1、2、3是输入选择;
ON、ON、OFF时为N型;
K型设为OFF、OFF、ON就行了;

网友A:
其它DIP的功能:
SW4不用;
SW5为OFF:正向标定;为ON:负向标定;
SW6为OFF:启动断线检测电流;为ON:禁止断线检测电流;
SW7为OFF:摄氏度;为ON:华氏度;
SW8为OFF:启动冷端补偿;为ON:禁止冷端补偿;

楼主:
不过这个模块确实是用来检测三个地方的温度的。连接的是温度传感器。
我只是搞不懂它为什么不使用温度模块而使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A:
温度传感器已经将温度转换成为模拟电压或电流信号;
所以用AI4x12Bit;

楼主:
了解。
不过从图片上你能不能看出是用哪一类温度传感器 ?
不改变PLC的程序 用K型可以吗?
如图片所示,有三个温度传感器 。A+-,B+-,C+-

网友A:
你的图片上是231-OHC21-0XA0;
这说明你的设备已经用了传感器将温度变换成了模拟信号;
按你图上的DIP设定,温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为0~20mA;
用EM231 AI4x12Bit的话,不存在K、J、N、R、S等热电偶的使用问题;
如果你要用K型热电偶的话,必须将你上面的EM231 AI4x12Bit换成EM231 AI4xTc;

还有问题的话QQ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