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我们厂的PLC 的一个I/O模块在短路的时候 I/O接口电压24V变成110V的时候 烧了
请问有挽救的机会吗??希望大虾 回帖的时候详细的
谢谢先!

网友A:
希望不大!

网友B:
可以呀,买一个,然后把这个旧壳装上去不就好了
  :)

网友C:
可以修复,这种问题我碰到过,一般只烧毁里面电压隔离用的光电二极管,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