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信问题

楼主(2005-08-09):
我有一台C200HG CPU43 带RS232口的CPU,自己做的232的线
做法如下: 2---3
               3---2
               5---5
但在我的编程软件中,上传下载程序是灰色的,不能使用。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pc端4同5短接,7同8 短接   PLC端4同5短接
               2---3
               3---2
               5---5

网友B:
型号:XW2Z-200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