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电工学名词(转帖) 好东西大家分享
    电工学名词解释
     要学好电工技术必须要对在电工学上的一些物理量的概念有所理解,为此本人将一些常用的电工学名词汇总并作注解:
    1、电阻率---又叫电阻系数或叫比电阻。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以字母ρ表示,单位为欧姆*毫米平方/米。在数值 上等于用那种物质做的长1米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导线,在温度20C时的电阻值,电阻率越大,导电性能越低。则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与原来的电阻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2、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3、电导----物体传导电流的本领叫做电导。在直流电路里,电导的数值就是电阻值的倒数,以字母ɡ表示,单位为欧姆。

    4、电导率----又叫电导系数,也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大小在数值上是电阻率的倒数,以字母γ表示,单位为米/欧姆*毫米平方。

    5、电动势----电路中因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所引起的电位差,叫做电动势或者简称电势。用字母E表示,单位为伏特。

    6、自感----当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则由这电流所产生的穿过回路本身磁通也发生变化,因此在回路中也将感应电动势,这现象称为自感现象,这种感应电动势叫自感电动势。

    7、互感----如果有两只线圈互相靠近,则其中第一只线圈中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有一部分与第二只线圈相环链。当第一线圈中电流发生变化时,则其与第二只线圈环链的磁通也发生变化,在第二只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这种现象叫做互感现象。

    8、电感----自感与互感的统称。

    9、感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感抗,以Lx表示,Lx=2πfL.

    10、容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容抗,以Cx表示,Cx=1/12πfc。

    11、脉动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而方向不变的电流,叫做脉动电流。

    12、振幅----交变电流在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叫振幅。

    13、平均值----交变电流的平均值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正弦量的平均值通常指正半周内的平均值,它与振幅值的关系:平均值=0.637*振幅值。

    14、有效值----在两个相同的电阻器件中,分别通过直流电和交流电,如果经过同一时间,它们发出的热量相等,那么就把此直流电的大小作为此交流电的有效值。正弦电流的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的0.707倍。

    15、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以字母P表示,单位瓦特。

    16、视在功率----在具有电阻和电抗的电路内,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用字母Ps来表示,单位为瓦特。

    17、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这些储能元件在半周期的时间里把电源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的能量存起来,在另半周期的时间里对已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送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速率的振幅值叫做无功功率。用字母Q表示,单位为芝。

    18、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

    19、相电压----三相输电线(火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20、线电压----三相输电线各线(火线)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73倍。

    21、相量----在电工学中,用以表示正弦量大小和相位的矢量叫相量,也叫做向量。

    22、磁通----磁感应强度与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面积的乘积叫做磁通,以字母φ表示,单位为麦克斯韦。

    23、磁通密度----单位面积上所通过的磁通大小叫磁通密度,以字母B表示,磁通密度和磁场感应强度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24、磁阻----与电阻的含义相仿,磁阻是表示磁路对磁通所起的阻碍作用,以符号Rm表示,单位为1/亨。

    25、导磁率----又称导磁系数,是衡量物质的导磁性能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μ表示,单位是亨/米。

    26、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

    27、磁滞回线----在磁场中,铁磁体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可用曲线来表示,当磁化磁场作周期的变化时,铁磁体中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是一条闭合线,这条闭合线叫做磁滞回线如图1。

    28、基本磁化曲线----铁磁体的磁滞回线的形状是与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的最大值有关,在画磁滞回线时,如果对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最大值取不同的数值,就得到一系列的磁滞回线,连接这些回线顶点的曲线叫基本磁化曲线。

    29、磁滞损耗----放在交变磁场中的铁磁体,因磁滞现象而产生一些功率损耗,从而使铁磁体发热,这种损耗叫磁滞损耗。

    30、击穿---绝缘物质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剧烈放电或导电的现象叫击穿。

    31、介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

    32、电磁感应---当环链着某一导体的磁通发生变化时,导体内就出现电动势,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

    33、趋肤效应---又叫集肤效应,当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通,这种现象叫趋肤效应。

楼主:
一、名称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楼主:
二、选择题

  1、为降低变压器铁心中的( C )叠电间要互相绝缘。

   A、无功损耗 B、空载损耗 C、涡流损耗 D、短路损耗

  2、对于中小型电力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每隔( C )要大修一次。

   A、1年 B、2 ~ 4年 C、5 ~10 年 D、 15 年

  3、Y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空载运行时,若定子一相绕组突然断路,则电机( B )。

   A、必然会停止转动 B、有可能连续运行

   C、肯定会继续运行

  4、线圈产生感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通过线圈的( B )。

   A、磁通量的变化量 B、磁通量的变化率

   C、磁通量的大小

  5、某正弦交流电压的初相角ψ=-л /6 ,在 t =0时其瞬时值将( B )。

   A、大于零 B、小于零 C、等于零

  6、由 RLC 并联电路中, 为电源电压大小不变而频率从其谐波频率逐渐减小到零时,电路中的电流值将( B )。

   A、从某一最大值渐变到零 B、由某一最小值渐变到无穷大

   C、保持某一定值不变

  7、电压表的内阻( B )。

   A、越小越好 B、越大越好 C、适中为好

  8、普通功率表在接线时,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的关系是( C )。

   A、电压线圈必须接在电流线圈的前面

   B、电压线圈必须接在电流线圈的后面 C、视具体情况而定

  9、测量1Ω以下的电阻应选用( B )。

   A、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万用表的欧姆档

  10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 380 V,其交流耐压试验电压为( B )V。

   A、 380 V B、 500 V C、 1000 V D、 1760

  11 、叠加原理不适用于( C )。

   A、含有电阻的电路 B、含有空心电感的交流电路

   C、含有二极管的电路

  12 、继电保护是由( B )组成。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仪表回路

  13 、过电流继电器的返回系数( A )。

   A、小于1 B、大于1 C、等于1

  14 、真空断路器灭弧室的玻璃外壳起( C )作用。

   A 、真空密封 B 、绝缘 C 、真空密封和绝缘双重

  15 、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C )。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能量平衡 D、电流的热效应

  16 、设三相异步电动机I N = 10 A,△形联结, 用热继电器作过载及缺相保护 。热继电器型号可选( A )型。

   A、 JR16-20/3D B、 JR0-20/3 C、 JR10-10/3 D、 JR16-40/3

  17 、交流电能表属( C )仪表。

   A、电磁系 B、电动系 C、感应系 D、磁电系

  18 、频敏变阻器主要用于( D )控制。

   A、笼形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B、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调整

   C、直流电动机的起动 D、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19 、测量1Ω以下小电阻,如果要求精度高,应选用( A )。

   A、双臂电桥 B、毫伏表及电流表

   C、单臂电桥 D、可用表 X1 Ω档

  20 、低压断路器中的电磁脱扣器承担( D )保护作用。

   A、过流 B、过载 C、失电压 D、欠电压

楼主:
三、填空

  1、电路产生过渡过程的条件是电路有 换路 ,产生过渡过程的内因是由电路中含有 贮能 元件。

  2、S -3 表示 石墨 电刷;D -213 表示 电化石墨 电刷;J -205 表示 金属石墨 电刷。

  3、直流电动机磁励方式可分为 他励 、 并励 、 复励 和 串励 。

  4、变压器的铁心既是 变压器的磁路 ,又是 器身的骨架 ,它由 铁柱 和 铁轭 组成。

  5、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其 铜耗 较小,所以空载时的损耗近似等于 铁耗 。

  6、一台三相四极异步电动机,如果电源的频率 f1 = 50Hz ,则定子旋转磁场每秒在空间转过 25 转。

  7、三相交流电机常用的单层绕组有 同心式 、 链式 和 交叉式 三种。

  8、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满载时 转子轴上输出的机械 功率,额定电流是满载时定子绕组的 线 电流,其转子的转速 小于 旋转磁场的速度。

  9、测量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绝缘电阻,常使用 兆欧 表,而不宜使用 万用 表。

  10 、交流电机定子绕组的短路主要是 匝间 短路和 相间 短路。

  11 、电机绕组常用的浸漆方法有 滴浸 、 沉浸 、 真空压力浸 、 漆浸 和 浇浸 。

  12 、交流电机铸铝转子常见的故障是 断笼 ,包括 断条 和 断环 。

  13 、同步电机按运行方式和功率转换方向可分为 电动机 、 发电机 、 补偿机 三类。

  14 、电工仪表按读数方式分类,可分为 直读 仪表和 比较 仪表。如电桥、电位差计等属于 比较 仪表,万用表等属于 直读 仪表。

  15 、在安装功率表时,必须保证电流线圈与负载相 串联 ,而电压线圈与负载相 并联 。

  16 、直流双臂电桥又称为 凯尔文 电桥,是专门用来测量 小电阻 的比较仪表。

  17 、晶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随温度升高而 增大 。

  18 、一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型号是 YB-132 M 2-6 ,其符号意义是:Y表示 异步电机 , 132 表示 中心高为 132mm , M 表示 电机座 , 2 表示 2 号铁心长度 , 6 表示 极数 。

  19 、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一般由 输入 环节、 放大 环节、 执行 环节、 反馈 环节及 比较 环节等组成。

  20 、交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 电动力 灭弧、 栅片 灭弧;直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 直吹 灭弧。

  21 、灭弧罩一般用 耐弧陶土 、 石棉水泥 和 耐弧塑料 等材料制成。

  22 、交流接触器桥式双断口触点的灭弧作用,是将电弧 分成两段 以提高电弧的起弧电压;同时利用 两段电弧 相互间的 电动力 将电弧向 外侧拉长 ,以增大电弧与冷空气的接触面,迅速散热而灭弧。

  23 、交流接触器铜触点因表面氧化,积垢造成 接触不良 时,可用小刀或 细锉 清除表面,但应保持触点原来的 形状 。

  24 、接触器触点开距的调整,主要考虑 电弧熄灭 是否可靠,触点 闭合 与 断开 的时间,断开时运行部分的弹回 距离 及断开位置的 绝缘 间隙等因素。

  25 、引起接触器线圈发热的原因有 电源电压 、 铁心吸力 不足, 线圈匝间 短路,电器动作超过额定。

  26 、热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双金属电应保持 光泽 。若有锈迹可用 汽油 布蘸轻轻擦除,不能用 砂纸 磨光。

  27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于回路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 阻抗(负载) 回路的变化。这是与变压器工作原理的重要区别。

  28 、常用继电器按动作原理分为四种类型: 电磁型 、 感应型 、 电动型 、 磁电型 。

  29 、东兴Ⅰ段进线的继电保护 零序保护 、 差动保护 、 低电压保护 。

  30 、本厂 10/0.4k V、 1000k VA变压器的保护有 过流保护 、 速断保护 、 瓦斯保护 、 温度升高保护 。

楼主:
四、问答题

  1、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边,而高压绕组在外边?

  答: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的排列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就大多数变压器来讲,是把低压绕级布置在高压绕组的里边。这主要是从绝缘方面考虑的。理论上,不管高压绕组或低压绕组怎样布置,都能起变压作用。但因为变压器的铁芯是接地的,由于低压绕组靠近铁芯,从绝缘角度容易做到。如果将高压绕组靠近铁芯,则由于高压绕组电压很高,要达到绝缘要求,就需要很多多的绝缘材料和较大的绝缘距离。这样不但增大了绕组的体积,而且浪费了绝缘材料。

  再者,由于变压器的电压调节是靠改变高压绕组的抽头,即改变其匝数来实现的,因此把高压绕组安置在低压绕组的外边,引线也较容易。

  2、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怎样转起来的?

  答:当三相交流电流通入三相定子绕组后,在定子腔内便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动前静止不动的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作用下,相当于转子导体相对地切割磁场的磁力线,从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磁感应原理)。这些带感应电流的罢了子导体在产场中便会发生运动(电流的效应——电磁力)。由于转子内导体总是对称布置的,因而导体上产生的电磁力正好方向相反,从而形成电磁转矩,使转子转动起来。由于转子导体中的电流是定子旋转磁场感应产生的,因此也称感应电动机。又由于转子的转速始终低于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又称为异步电动机。

  3、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电变压?

  答:变压器能够改变电压的条件是,原边施以交流电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将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大小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当变压器以直流电通入时,因电流大小和方向均不变,铁芯中无交变磁通,即磁通恒定,磁通变化率为零,故感应电势也为零。这时,全部直流电压加在具有很小电阻的绕组内,使电流非常之大,造成近似短路的现象。

  而交流电是交替变化的,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随着变化,于是次级圈数大于初级时,就能升高电压;反之,次级圈数小于初级时就能降压。因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所以恒定直流电通入初级绕组,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是恒定不变的,就不能在次级绕组内感应出电势,所以不起变压作用。

  4、电动机与机械之间有哪些传动方式?

   答:①、靠背轮式直接传动;②、皮带传动;③、齿轮传动;④、蜗杆传动;⑤、链传动;⑥、摩擦轮传动。

  5、运行中的变压器应做哪些巡视检查?

   答:①、声音是否正常;②、检查变压器有无渗油、漏油现象、油的颜色及油位是否正常;③、变压器的电流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④、变压器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和放电痕迹;⑤、变压器接地是否良好。

  6、变压器干燥处理的方法有哪些?

   答:①、感应加热法;

   ②、热风干燥法;

   ③、烘箱干燥法。

  7、怎样做电动机空载试验?

   答:试验前,对电机进行检查,无问题后,通入三相电源,使电动机在不拖负载的情况下空转。而后要检查运转的音响,轴承运转情况和三相电流,一般大容量高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容量低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35~50% 空载电流不可过大和过小而且要三相平衡,空载试验的时间应不小于 1 小时,同时还应测量电动机温升,其温升按绝缘等级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8、怎样做电动机短路试验?

   答:短路试验是用制动设备,将其电动机转子固定不转,将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这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 380 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 75~90 伏之间。

   短路电压过高表示漏抗太大。

   短路电压过低表示漏抗太小。这两者对电动机正常运行都是不利的。

  9、变压器大修有哪些内容?

   答:①、吊出器身,检修器、身(铁芯、线圈、分接开关及引线);②、检修项盖、储油柜、安全气道、热管油门及套管;③、检修冷却装置及滤油装置;④、滤油或换油,必要时干燥处理;⑤、检修控制和测量仪表、信号和保护装置;⑥、清理外壳,必要时油漆;⑦、装配并进行规定的测量和试验。

  10 、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和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相比,它具有哪些优点?

   答: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入外加电阻,以改善起动性能并可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但绕线型,比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较贵运行的可靠性也较差。

  11 、电机安装完毕后在试车时,若发现振动超过规定值的数值,应从哪些去打原因?

  答:①、转子平衡未核好;②、转子平衡快松动;③、转轴弯曲变形;④、联轴器中心未核正;⑤、底装螺钉松动;⑥、安装地基不平或不坚实。

  12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①、润滑酯牌号不合适;②、润滑酯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13 、电机转子为什么要较平衡?哪类电机的转子可以只核静平衡?

   答:电机转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因数的影响(如材料不均匀铸件的气孔或缩孔,零件重量的误差及加工误差等)会引起转子重量上的不平衡,因此转子在装配完成后要校平衡。六极以上的电机或额定转速为 1000 转 / 分及以下的电机)其转子可以只校静平衡,其它的电机转子需校动平衡。

  14 、电焊机在使用前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新的或长久未用的电焊机,常由于受潮使绕组间、绕组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大幅度降低,在开始使用时容易发生短路和接地,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因此在使用前应用摇表检查其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启动新电焊机前,应检查电气系统接触器部分是否良好,认为正常后,可在空载下启动试运行。证明无电气隐患时,方可在负载情况下试运行,最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行。

   直流电焊机应按规定方向旋转,对于带有通风机的要注意风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应使用由上方吹出。以达到冷却电焊机的目的。

  15 、中小容量异步电动机一般都有哪些保护?

   答:①、短路保护:一般熔断器就是短路保护装置;②、失压保护:磁力起动器的电磁线圈在起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起失压保护作用。自动空气开关,自耦降压补偿器一般都装有失压脱扣装置,以便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电动机的起过载保护作用;③、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装置。

  16 、在异步电动机运行维护工作中应注意些什么?

   答:①、电动机周围应保持清洁;②、用仪表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一般电动机允许电压波动为定电压的± 5% ,三相电压之差不得大于 5% ,各相电流不平衡值不得超过 10% 并要注意判断是否缺相运行;③、定期检查电动机的温升,常用温度计测量温升,应注意温升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④、监听轴承有无异常杂音,密封要良好,并要定期更换润滑油,其换油周期,一般滑动轴承为 1000 小时,滚动轴承 500 小时;⑤、注意电动机音响、气味、振动情况及传动装置情况。正常运行时,电动机应音响均匀,无杂音和特殊叫声。

楼主:
17 、怎样正确地拆修异步电动机?

  答;在拆修电动机前应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所用工具,拆卸前的检查工作和记录工作。

   拆卸电动机步骤:①、拆卸皮带轮或连轴卷,在拆卸皮带轮和连轴器前应做好标记,在安装时应先除锈,清洁干净后方可复位;②、拆卸端盖:先取下轴承盖,再取端盖,并做好前后盖的标记,安装时应按标记复位;③、拆卸转子:在定转子之间应垫上耐磨的厚纸防止损伤定子绕组,若转子很重,可用起重设备安装转子时先检查定子内是否有杂物,然后先将轴伸端端盖装上,再将转子连同风扇及后盖一起装入。

  18 、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中判断故障原因?

   答:异步电动机产生不正常的振动和异常音响主要有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的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思承磨损或轴不当,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咝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发出低沿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翁翁声。机身也随之振动。

  19 、异步电动机的轴承温度超过机壳温度是什么回事?

   答:①、电机轴承因长期缺油运行,磨擦损耗加剧使轴承过热。另外,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加油过多或过稠也会引起轴承过热;②、在更换润滑时,由于润滑油中混入了硬粒杂质或轴承清洗不平净,使轴承磨损加剧而过热,甚至可能损坏轴承;③、由于装配不当,固定端盖螺丝松紧程度不一,造成两轴承中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或轴承外圈不平衡。使轴承转动不灵活,带上负载后使摩擦加剧而发热;④、皮带过紧或电动机与被带机械轴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因而会使轴承负载增加而发热;⑤、轴承选用不当或质量差,例如轴承内外圈锈蚀,个别钢珠不圆等;⑥、运行中电动机轴承已损坏,造成轴承过热。

  20 、为什么鼠笼式异步电动转子绕组对地不需绝缘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对地则必须绝缘?

   答:鼠笼转子可看成一个多相绕组,其相数等于一对张极的导条数,每相匝数等于 1/2 匝,由于每相转子感应电势一般都很小,加及硅钢片电阻运大于铜或铝的电阻,所以绝大部分电流从导体流过,不同对地绝缘。

   绕线式转子绕组中,相数和定子绕组相同,每相的匝数也较多,根据公式 E 2 =4.44K 2 f 2 W 2 ψ可知绕线式转子每相感应电势很大,这时若对地不绝缘就会产生对地短路甚至烧毁电表。

  21 、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子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轴弯曲:电动机运行中如果发现轴伸出端子有跳动的现象,则说明轴正弯曲,轴弯曲严重时,会发生定子、转子间互相摩擦的现象,发现轴弯曲后,应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由于电动机长时间运行有时会使轴的铁松档和铁芯松动,而且轴又未流滚过花。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在配合部分滚花。如果下芯在轴上有位移的可能,则应在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形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径磨损:轴承折卸多次,会使轴径磨损,一般可在径处滚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径处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并要求尺寸;④、轴裂纹:如果轴子横向裂纹不超过直径的 10~15% 纵向裂纹不超过轴长的 10% ,可用电焊进行修补后继续使用。如果轴裂纹损坏严重或断裂就必须更换新轴。

  22 、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起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的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起动,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起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23 、引进盘柜的控制电缆有何规定?

   答:①、引进盘柜电缆排列整齐,不交叉,并应固定,不使所有的端子板受应力;②、装电缆不应进入盘柜内,钢带切断处应扎紧;③、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的控制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应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线应有一根接地;④、橡胶绝缘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⑤、盘柜的电缆芯线、横平竖直,不交叉,备用芯线留有适当余地。

  24 、电缆穿入电缆管时有哪些规定?

   答:敷设电缆时,若需将电缆穿入电缆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①、铠装电缆与铅包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②、一极电缆管只允许穿入一根电力电缆;③、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④、裸铅包电缆穿管时,应将电缆穿入段用麻或其它柔软材料保护,穿送外不得用力过猛。

  25 、硬母线怎样连接?

   答:硬母线一般采用压接或焊接。压接是用螺丝将母线压接起来,便于改装和拆卸。焊接是用电焊或气焊连接,多用于不需拆卸的地方。不得采用锡焊绑接。

  26 、在什么情况下,应将电缆加上穿管保护?管子直径怎样选择?

   答:在下列地点要管:①、电缆引入引出建筑物,隧道处,楼板及主要墙壁;②、引出地面两米高,地下 250mm 深;③、电缆与地下管道交叉或接近时距离不合规定者;④、电缆与道路,电车轨道和铁路交叉时;⑤、厂区可能受到机械损伤及行人易接近的地点。

   选择管径时,内径要比外径大 50 %。

  27 、母线的相序排列及涂漆颜色是怎样规定的?

  答:母线的相序排列(观察者从设备正面所见)原则如下: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中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涂色:A-黄色,B-绿色,C-红色,中性线不接地紫色,正极-褚色,负极-兰色,接地线-黑色。

  28 、高压隔离开关的每一极用两个刀片有什么好处?

   答:根据电磁学原理,两根平行导体流过同一方向电流时,会产生互相靠拢的电磁力,其力的大小与平行之间的距离和电流有关,由于开关所控制操作的电路,发生故障时,刀片会流过很大的电流,使两个刀片以很大的压力紧紧地夹往固定触头,这样刀片就不会因振动而脱离原位造成事故扩大的危险,另外,由于电磁力的作用,合使刀片(动触头)与固定触头之间接触紧密,接触电阻减少,故不致因故障电流流过而造成触头熔焊现象。

   29 、户内电缆头引出线的绝缘包扎长度是多少?

   答:应按需要留取长度,但不得低于:

   电压(千伏)最小绝缘包扎长度(毫米)1以下 160

   3 210

   6 270

   10 315

  30 、按爆炸危险场所,该安装何种电气设备?

   答:电气线路中所用的接线盒、拉线盒,应符合:①、 Q-1 、 G-1 级均所除本安电路外,均应用隔爆型;②、 Q-2 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应用任意一种防爆类型;③、 Q-3 、 G-2 级场所可用防尘型;④、 Q-1 、 Q-2 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使用的接线盒、拉线盒的级别和组别,不得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和物的级别和组别;⑤、在各级爆炸危险场所的本安电路,均可使防尘型。

  31 、爆炸危险场所安装防爆挠性管有何规定?

   答:防爆挠性连接管应无裂纹、孔洞、机械损伤、变形等缺陷,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①、 Q-1 级、 G-1 级场所使用隔爆型的; Q-2 级场所可使用防爆安全型的;其它各级爆炸场所使用的防尘型的;②、 Q-1 、 Q-2 级场所使用的防爆挠性连接管其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合的组别和级别;③、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40 ℃;④、弯曲的半径不应小于管径的5倍。

  32 、对 10k V变(配)电所的接地有哪些要求?

   答:变压器、开关设备和互感器( PT 、 CP )的金属外壳,配电柜、控制保护盘、金属构架、防雷设备、电缆头及金属遮栏等。对接地装置有下列要求:①、室内角钢基础及支架要用截面不小于 25 × 4mm2 的扁钢相连接做接地干线,然后引出户外,与户外接地装置连接;②、接地体应距离变(配)电所墙壁三米以外,接地体长度为 2.5 米,两根接地体间距离以5米为宜;③、接地网形式以闭合环路式为好,如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附加外引式接地体;④、整个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

  33 、怎样连接不同截面,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

   答:连接不同金属,不同截面的电缆时,应使连接点的电阻小而稳定。相同金属截面的电缆相接,应选用与缆芯导体相同的金属材料,按照相接的两极芯线截面加工专用连接管,然后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当不同金属的电缆需要连接时,如铜和铝相连接,由于两种金属标准电极位相差较大(铜为+ 0.345 伏,铝为 -1.67 伏)会产生接触电势差。当有电解质存在时,将形成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从而增大接触电阻,所以连接两种不同金属电缆时,除应满足接触电阻要求外,还应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一般方法是在铜质压接管内壁上刷一层锡后再进行压接。

  34 、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应详细验收什么项目?

   答: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必须注重以下几点:①、验明“防爆合格证号”;②、防爆电气设备应在类型、组别、纸别,符合设计;③、防爆电气设备在外壳应无裂纹、损伤、接线盒应紧固,且固定螺栓和防松装置应齐全;④、防爆充油电气设备,油箱等不应渗漏油,油面高度符合要求;⑤、电气设备多余的进线口,应按规定作好密封;⑥、电气线路的密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规定;

  ⑦、安全火花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其线路走向标高应符合设计,线路应有天兰色标志;⑧、电气装置的接地或接零,应符合规定,防静电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35 、成套手车柜的安装应符合什么规定?

   答:①、手车推拉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②、动静触头中心一致,接触紧密,手在推入工作位置,符合产品要求;③、二次回路辅助开关的切换接点应动作准确,接触可靠;④、机械闭锁装置应动作准确可靠;⑤、柜内照明齐全;⑥、安全隔板开关灵活,随手车柜的进出而相应动作;⑦、柜内控制电缆的位置不应妨碍手车进出,并牢牢固定;⑧、手车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应接触紧密,手车推入柜内时,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早接通,拉出时相反。

  36 、配电盘(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答:①、配电盘的安装应在室内粉刷完毕,基础达到要求强度,清扫干净后进行;②、配电盘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验收,查核配电盘的型号,盘内的电器元件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机械损伤;③、基础型钢应配合土建下好埋件,基础型钢顶面应高出地平面 1020mm ,同一场所同一水平面上的基础型钢的水平误差不应超过长度的 1/1000 最大水平误差不应超过 5mm ,小车式配电柜的基础型钢应与屋内地面相平。

  37 、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转弯曲: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则应在铁芯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开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颈磨损:一般可在轴颈处落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颈处用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至要求尺寸。④、轴裂纹:较严重应更换处理。

楼主:
一、填空
  1、直流电机的转子是由 电枢铁心 、 绕组换向器 、 转轴 和 风叶 等部分组成,是进行 能量转换 的重要部分。
  2、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 励、 并励 、 串励 和 复励 。
  3、直流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 # 等级不应超过 1.5 级。
  4、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给一次绕组放额定电压时,为保证部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所允许输出的 最大视在功率 。它等于二次绕组 额定电压 与 额定电流 乘积的 √ 3 倍。
  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中电流的热效应所引起的损耗通常称为 铜耗 ;交变磁场在铁心中所引起的损耗可分为 磁滞 损耗和 涡流 损耗,合称为 铁耗 。
  6、由于变压器短路试验时 电流 较大,而所加 电压 却很低,所以一般在 高压 侧加压,使 低压 侧短路。
  7、交流电机绕组单元嵌在槽内的部分叫做 有效 部分,槽外部分 端 叫做部。
  8、三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向是由 电源的相序 决定的,运行中若旋转磁场的转向改变了,转子的转向 随之改变 。
  9、Y系列交流电机的绝缘等级为 B 级。
  10 、同步电机的转子有 凸极 和 隐极 两种,一般工厂用的柴油发电机和同步电动机的转子为 凸 式。
  1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 磁场极对数 P 、 转差率 S 和 电源频率 f 。
  12 、绕组烘干常采用下列三种方法 烘房烘干法 、 灯泡烘干法 、 电流烘干法 。
  13 、电弧的产生是由于触点间隙中的气体被 游离 ,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离子,使绝缘的气体变成了 导体 。电流通过这个游离区时所消耗的 电能 转变为 热 能和 光 能,因此发出光和热的效应。
  14 、 RL1 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熔体内部充满 石英砂 。在切断电流时, 石英砂 能迅速将电弧熄灭。
  15 、接触器触点开距、是接触点在 完全 分开时动静触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16 、直流接触器主触点在分析直流电路产生的电弧比交流电弧 ? 难于 熄灭,所以通常用灭弧装置。
  17 、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 ?? 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8 、磁电子仪表的固定部分主要有 ?? 和 ?? ,转子部分主要由 ?? 、指针和组成。
  19 、在 RLC 串联电路中等于时,电路中的电流达到最大值,这种现象称为。
  20 、三相负载接于三相供电线路上的原则是: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时,负载应作 Δ 联结;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时,负载应作 Y 联结。
  21 、最基本的逻辑运算是指 与 、 或 、 非 三种运算。
  22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 油浸风冷 、 强油风冷 。
  23 、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 励磁涌流 ,其值可达到额定电流的 6~8 倍。
  24 、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 变比相等 、 连接组别相同 、 短路电压相同 三个条件。
  25 、测量绝缘电阻时,影响准确性的因素有 温度 、湿度和 绝缘表面的脏污程度 。
  26 、绝缘介质的吸收是 60 秒 时的绝缘电阻与 15 秒 时的绝缘电阻之比。
  27 、变电站中由直流系统提供电源的回路有 主合闸回路 、 控制保护回路 、 事故照明回路 、 信号回路 等。
  28 、镉镍电池储存电量的多少是根据电池的 端电压 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 比重 来判断。
  29 、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 最大负荷电流 来整定。
  30 、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会 产生和分解出气体 这一特点设置的。
  31 、当运行电压超过 1.1 倍的电容器额定电压时,应将运行中的电容器退出运行,本厂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为。
  32 、在电气设备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 工作票制度 、 操作票制度 、 清查现场和全面交底制度 、 工作许可制度 、 工作监护制 、 工作间断和工作转移制度 和 工作终结和送电制度 。
  33 、变电运行设备的缺陷分三类,即 一般 缺陷、 严重 缺陷、 危急 缺陷。
  34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各类人员应距故障点 大于 4 米 以外,室外人员则应距故障点 大于 8 米 以外。
  二、判断题
  1、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当一次侧施以额定电压时,在温升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情况下,二次侧所允许输出的最大功率。(×)
  2、变压器在使用是铁心会逐渐氧化生锈 ,? 因此真空载电流也就相应逐渐减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频率和极对数,而与转差率无关。(×)
  4、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频率越高。(√)
  5、应用短路测试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是否一相短路时,对于多路并绕或并联支路的绕组,必须先将各支路拆开。(√)
  6、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继续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7、凡有灭弧罩的接触器,一定要装妥灭弧罩后方能通电起动电动机。(×)
  为了观察方便,空载、轻载试动时,允许不装灭弧罩起动电动机。
  8、串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并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
  9、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断裂后会使动静铁心不能释放。(×)
  10 、当电路中的参数点改变时,某两点间的电压也将随之改变。(×)
  11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12 、对感性电路,若保持电源电压不变而增大电源频率,则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
  13 、电子管电压表对直流、交流,正弦和非正弦信号均能进行正确测量。(×)
  14 、电子示波器只能显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15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等于1,如果某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则该电路一定是只含电阻的电路。 ( × )
  16 、从空载到满载,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变压器的铜耗和温度都随之增加,一、二次绕组在铁心中的合成磁通也随之增加。(×)
  17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18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9 、油浸式变压器防爆管上的薄膜若因被外力损坏而被裂,则必须使变压器停电修理。(×)
  20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21 、配电装置包括测量电器,故便携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属于配电装置。 ( × )
  22 、高压断路器的“跳跃”是指断路器合上又跳开,跳开又合上的现象。(√)
  23 、大容量高压隔离开关的每极上都装有两片刀片,其目的是增大导电截面积,从而增大容量。(×)
  24 、低压空气断路器同时装有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时,称为复式脱扣装置。(×)
  25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是: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26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都装有短路环,以消除铁心的振动和噪音。(×)
  27 、在易燃、易爆场所带电作业时,只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般不会发生危险。(×)
  28 、防爆电器出厂时涂的黄油是防止生锈的,使用时不应抹去。(×)
  29 、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作越可靠。(√)
  30 、气体(瓦斯)继电器能反应变压器的一切故障而作出相应的动作。(×)
  四、问答题
  1、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级管短路、断路或反接,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极管短路,将变成半波整流,另半波电源短路;如果有一个二极管断路,就会形成半波整流,如果有一个二极管反接,则电路不起整流作用,负载中无电流流过。
  2、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作用是更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则能满足各级使用电压的用户需要。
  3、变压器各主要参数是什么?
  答:( 1 )额定电压;( 2 )额定电流;( 3 )额定容量;( 4 )空载电流;( 5 )空载损耗;( 6 )短路损耗;( 7 )阻抗电压;( 8 )绕组连接图、相量图及连接组标号。
  4、为什么将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标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采用 A 级绝缘、绕组的温升为 65 ℃。
  5、断路器分、合闸速度过高或过低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分、合闸速度过高,将使运行机构或有关部件超过所能承受的机械应力,造成部件损坏或缩短使用寿命。
  分闸速度过低,特别是分闸初始速度地低时,不能快速切除故障,若合闸速度过低,在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不能克服触头关合电动力的作用,引起触头振动或处于停滞,会使触头烧损。
  6、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有( 1 ) Y-Y- 接线;( 2 ) Y-Y 接线;( 3 ) V-V 接线。
  7、停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首先应考虑该电压互感器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为防止误动可将有关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停用;( 2 )如果电压互感器装有自动切换器装置或手动切换装置,其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可以不停用;( 3 )停用电压互感器,应将二次侧熔断器取下,防止反充电。
  8、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起作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9、安装接触器的要求是什么?
  答:( 1 )接触器安装前、后检查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然后将电磁芯极面的防锈油擦去。并用手分、合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检查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是否一致,有无卡阻现象;( 2 )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的倾斜度应小于 5 度;( 3 )接触器的触头不允许涂油。
  10 、什么是反接制动?
  答:当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行时,为了迅速停止或反转,可将电源反接(任意两相对调),则电动机旋转磁场立即改变方向,从而也改变了转矩的方向。由于转距方向与转子受惯性作用而旋转的方向相反,故起制动作用。这种制动方法制劝迅速,但电能消耗大,另外制动转速降到零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否则会发生反向发电。
  11 、选用电力系统时应考虑哪几种情况?
  答:( 1 )电缆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电网的额定电压;( 2 )按长期允许载荷量选择电缆时,要考虑敷设方法,土壤温度,电缆并列条数及周围环境等因素;( 3 )电缆敷设方式:直埋应选用铠装电缆,电缆沟敷设的可选用无铠装电缆;( 4 )考虑电缆的敷设环境。
  12 、什么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哪些部分?
  答:为把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害多目的的接地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1 )雷电接受装置;( 2 )接地引上下线;( 3 )接地装置。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对安全电压值有何规定?
  答:人体接触的电压对人体的各部组织和器官没有任何损害的电压叫安全电压。根据我国规定,安全电压值如下:
  在无高度能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 65V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36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12V 。
  14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中有时产生很大噪声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答: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是:衔铁吸合不好所致。吸合不好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1 )铁芯端面有灰尘、油垢或生锈。处理方法是:擦拭,用细砂布除锈;( 2 )短路环损坏、断裂。处理方法:修复焊接短路环或将线圈更换成直流无声运行器;( 3 )电压太低,电磁吸力不足。处理方法:调整电压;( 4 )弹簧太硬,活动部分发生卡阻。处理方法:更换弹簧,修复卡阻部分。
  15 、怎样选择照明电路保险丝?
  答:( 1 )干线保险容易应等于或稍大于各分支线保险丝容量之和;( 2 )各分支保险丝容量应等于或稍大于各灯工作电流之和。
  16 、如何选用电动机的热继电器?其现两种接入方式是什么?
  答:选择热继电器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按 1.2 倍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和元件电流等级。
  一般热继电器安装可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两种。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组装在一起,热元件直接通过负载电流。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电流互感 ? 器配合使用,其热元件通过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这种热继电器电流范围是根据通过电流互感器拆算到二次来选择的。
  17 、导线穿管有什么要求?
  答:( 1 )管内所穿导线(包括绝缘层)的总面积不应大于内经截面的 40% ;( 2 )管内导线不准有接头和扭拧现象;( 3 )同一回路的各相导线,不论根数多少应穿入一根管内,而不同回路和不同电压的线路导线不允许穿一根管内,交流和直流线路导线不得穿一根管内,一根相线不准单独穿入钢管。
  18 、二次回路的定义和分类是什么?
  答:二次回路用于监视测量仪表,控制操作信号,继电器和自动装置的全部低压回路均称二次回路,二次回路依电源及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种回路:( 1 )电流回路;( 2 )电压回路;( 3 )操作回路;( 4 )信号回路。
  19 、工作接地起什么作用?
  答:( 1 )降低人体的接触电压;( 2 )迅速切断故障设备;( 3 )降低电气设备和电力线路的设计绝缘水平。
  20 、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多大为宜?
  答: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额定电流的 35%~50% 。
  21 、通常什么原因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原因是:( 1 )电源电压太高;( 2 )空气隙过大;( 3 )定子绕组匝数不够;( 4 )三角形、 Y 接线错误;( 5 )电机绝缘老化。

楼主:
五级工(两份,运行、电修各一份)

  一、填空
  1、对修理后的直流电机进行空载试验,其目的在于检查 各机械运转部分 是否正常,有无 过热 、 声音 、 振动 现象。
  2、直流测速发电机接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励 式 永励 与式。
  3、整台电机一次更换半数以上的电刷之后,最好先以 1/4~1/2 的额定负载运行 12h 以上,使电刷有较好配合之后再满载运行。
  4、同步电机的 转速 与交流电 频率 之间保持严格不变的关系,这是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的基本差别之一。
  5、凸极式同步电动机的转子由 转轴 、 磁轭 和 磁极 组成。
  6、对电焊变压器内电抗中的气隙进行调节,可以获得不同的焊接电流。当气隙增大时,电抗器的电抗 减小 ,电焊工作电流 增大 ,当气隙减小时,电器的电抗 增大 ,电焊工作电流 减小 。
  7、异步电动机做空载试验时,时间不小于 1min 。试验时应测量 绕组 是否过热或发热不均匀,并要检查轴承 温升 是否正常。
  8、控制电机的特点是 功率小 、 体积小 、 重量轻 和 精度要求高 。
  9、变压器的线圈绕好后,一、二次绕组的同名端点是 确定 ,而联结组别却是 不确定 的。
  10 、所谓三相对称绕组,是指 各相绕组结构参数 都相同,且在空间 互有 120 °相位差 的三相绕组。
  11 、对电机进行绝缘处理方法很多,其中滴浸工艺适用于 自动生产线 ; 真空压力浸漆 质量很好,但设备较贵; 沉浸 设备较简单,是目前生产,修理时常用的一种浸漆方法。
  12 、异步电动机修理后的试验项目包括: 绕组对机壳及其相间绝缘电阻 、 绕组在冷却状态下直流电阻的测定 、 空载试验 、 绕组对机壳及其相互间绝缘的电机强度试验 。
  13 、笼型转子断笼人修理方法有如下几种: 焊接法 、 冷接法 、 换条法 。
  14 、绕线转子电动机的转子修复后一般应做 机械平衡 试验,以免电机运行时产生振动。
  15 、接触器触点超程的主要作用是 ? 触点磨损以后, 仍能 可靠接触,超程的大小与触点寿命有关。对于单断点的铜触点一般取动静触点厚度 之和的 1/3~1/2 ;对于银或银基触点一般取动静触点厚度之和的 1/2~1 。
  16 、电磁式断电器的释放电压(电流)值,取决于衔铁吸上后的最终 间隙 和 弹簧压力 。若增加 非磁性 垫片的厚度或 增加 弹簧压力,可以 提高 释放值,从而提高 返回系数 。
  17 、灭弧罩的作用是: (1) 引导电弧 纵向 吹出,借此防止发生 相间短路 ; (2) 使电弧与灭弧室的绝缘壁 接触 ,从而迅速冷却,增加 去游离 作用,提高弧柱 电压降 ,迫使电弧熄灭。
  18 、桥式起重机在下放轻载或空钩时,电动机电磁矩和负载矩方向 相同 ,当电动机串入电阻越多时,负载下降速度越 慢 。
  19 、电动系测量机构的特性,决定了电动系电流表和电压表的刻度是 不均匀 的,而功率表的刻度是 均匀 的。
  20 、用直流单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如果按下电源和检流计按钮后,指针向“正”偏转,这时应 增加 比较臂的电阻值,反之应 减小 比较臂的电阻值。
  21 、晶体三极管的输出特性是指 基数电流 为常数时 Ic 与 uc 之间的关系。
  22 、晶闸管触发电路的形式很多,但都由脉冲形成 同步移相 和 脉冲移相 几部分组成。
  23 、工厂企业供电方式,一般有 一次降压供电方式 和 二次防压供电方式 两种。
  24 、衡量电力系统电能质量的三个重要指标是 电压 、 频率 和 波形 。
  25 、电压过高或过低都将影响用电设备的 正常运行 或者 烧坏设备 。
  26 、车间配电路的基本要求是 布局合理 、 整齐美观 、 安装牢固 、 维修方便 和 安全可靠 。
  27 、电缆的敷设方式有 直埋敷设 、 电缆沟敷设 、 电缆隧道 ? 和 电缆排管 ,以及 建筑物明敷 和 水底敷设 等。
  28 、直埋电缆的上、下须铺以不小于 100mm 厚的软土或沙层,上面必须盖以 保护板 ,地面上必须在必要的地方装设 标志桩 。
  29 、高压断路器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在正常负荷下 闭合和开断线路 ,在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通过 继电保护装置 的作用将线路 自动断开 。故高压断路器承担着 控制 和 保护 双重任务。
  30 、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有 空序 电流和 空序 电压,故采用 空序电流 保护装置和 零序电压 保护装置自动切除单相接地故障和进行绝缘监视。
  31 、电气照明平面布置图上、须表示所有灯具的 位置 、 灯数 、 型号 、 安装高度 和 安装方法 ,以及灯炮 容量 。

楼主:
三、判断题
  1、直流电机一般采用碳-石墨电刷,只有在低压电机中,才用黄铜石墨电刷或者表铜石墨电刷。(√)
  2、在换向器表面,通常会产生一层褐色光泽的氧化亚铜薄膜,这层薄膜增大了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接触电阻,它具有良好的润滑作用,并可以改善换向。(√)
  3、一台使用不久且绝缘未老化的直流电机,若一两个线圈有短路故障,则检修时可以切断短路线圈,在与其联接的两个换向片上接以跨接线,使其继续使用。(√)
  4、对于异步电动机,其定子绕缓刑匝数增多会造成嵌线困难,浪费铜线,并会增大电机漏抗,从而降低最大转矩和起动转矩。(√)
  5、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无论是单层还是双层,其节距都必须民整数。(√)
  6、若变压器一次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不论负载如何,它的输出功率一定低于额定功率,温升也必然小于额定温升。(×)
  7、额定电压为 380 V /220 V的单相变压器,若当作升压变压器使用时,可以在二次侧接入 380 V的电源,在一次侧获得输出约 656 V的电压。(×)
  8、具有电抗器的电焊变压器,若减少电抗器的铁心气隙,则漏抗增加,焊接电流增大。(×)
  9、直流单电桥的比率的选择原则是,使比较臂级数乘以比率级数大致等于被测电阻的级数。(√)
  10 、改变直流单臂电桥的供电电压值,对电阻的测量精度也会产生影响。(√)
  11 、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应使电桥电位接头的引出线比电流接头的引出线更靠近被测电阻。(√)
  12 、电磁系仪表既可以测量直流电量,也可以测量交流电量,且测交流时的刻度与被测直流时的刻度相同。(√)
  13 、负载伏安特性曲线的形状仅与负载自身特性有关,而与实际加在该负载上电压有大小无关。(√)
  14 、在 RLC 串联电路中,总电压的有效值总会大于各元件的电压有效值。(×)
  15 、要想比较两个电压的频率和相位,只能选用双线系波吕器,单线砂波器决难胜任。(×)
  16 、带有电容滤波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其输出电压的平均值取决于变压器二次电压有效值与所带负载的大小无关。(×)
  17 、放大器的输出电阻是从放大器输入端?进去的等效电阻,它是个直流电阻。(×)
  18 、当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任一整流二极管发生短路时,输出电压的数值将下降一半,电路变成半波整流电路。(×)
  19 、单结晶体管的等效电路是由一个二极管和两个电阻组成的,所以选用一个适当的二极管和两个电阻正确联接后,就能用来取代单结晶体管。(×)
  20 、放大器的放大作用是针对变化量而言的,其放大倍数是输出信号的变化量之比。(√)
  21 、直流放大器可以放大交流信号,但交流放大器却不能放大直流信号。(√)
  22 、生产机械要求电动机在空载情况下提供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之比叫做调速范围。(×)
  23 、若扰动产生在系统内部,则叫内扰动。若扰动来自系统外部,则叫外扰动。扰动都对系统的输出量产生影响。(√)
  24 、闭环控制系统采用负反馈控制,是为了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硬度,扩大调速范围。(√)
  25 、开环系统对于负载变化引起的转速变化不能自我调节,但对其外界扰动是能自我调节的。(×)
  26 、变配电所的电气安装图必须包括:变配电所一次系统接线图、变配电所平面图和剖面图、变配电所二次系统电路图和安装图以及非标准构件的大样图等。否则无法施工。(√)
  27 、安装抽屉式配电柜时,其抽屉的机械联锁或电气联锁应动作正确且动作可靠,其动作正确的判断是:隔离触头分开后,断路器才能公开。(×)
  28 、有多台电动机的配电线路的尖峰电流,其大小取决于多台电动机的起动电流。(×)
  29 、短路电流的阻抗,可用欧姆值计算,也可用??值计算。(√)
  30 、技术资料齐全是指该设备至少具备: a 、铭牌和设备技术履两卡片; b 、历年试验或检查记录; c 、历年大、小修和调整记录; d 、历年事故异常记录,继电保护,二次设备还必须有与现场设备相符合的图纸。(√)

楼主:
四、问答题
  1、什么叫集映效应?
  答:当交流电通过导线时,导线截面上各处电流分布不均匀,中心处电流密度小,而越靠近表面电流密度越大,这种电流分布不均匀的现象称为集肤效应(也称趋肤效应)。
  2、什么叫涡流?涡流的产生有哪些害处?
  答:当交流电流通过导线时,在导线周围会产生交变的磁场。交变磁场中的整块导体的内部会产生感应电流,由于这种感应电流在整块导体内部自成闭合回路,很象水的旋涡,所以称做涡流。
  涡流不但会白白损耗电能,使用电设备效率降低,而且会造成用电器(如变压器铁芯)发热,严重时将影响设备正常运行。
  3、请你写出异步电动机起动转矩的公式?并说明起动转矩和电压、电抗、转子电阻的关系?
  答:起动转矩的公式为:
  M= ( 1/ ω 1 )×( 3U 1 2 r 2 ' 2 )/[(r 1 +r 2 ') 2 +(x δ 1 +x' δ 2 ) 2 ]
  根据公式可知:起动转矩 M 与电网电压 U 1 2 成正比。在给定电压下,电抗越大起动转矩 M 越小。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入电阻,可增加起动转矩。
  4、什么叫电动机的力矩特性或机械特性?什么叫硬特性?什么叫软特性?
  答:电动机外加电压不变,转速随负载改变而变化的相互关系叫力矩特性或机械特性,如果负载变化时,转速变化很小的叫做硬特性,转速变化大的叫软特性。
  5、如何提高电动机机械特性的硬度?
  答:提高特性的硬度措施是采用反馈调节,特别是采用转速负反馈或电压负反馈与电流正反馈可以得到较硬的力矩特性,这样电动机负载从空载到满载转速可以变化的很小。
  6、在什么情况下必须选用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电路中接入变阻器的作用是什么?
  答:在要求起动转矩大或重载情况下起动的设、如吊车等,应选用绕线式三相异步电动机。其接入就阻器的作用是:( 1 )减小起动电流;( 2 )增大起动转矩,使电动机能够带着负载比较平稳地起动。
  如图:大港 182 页
  按下起动按钮 QA ,接触器 1C 得电吸合,其常开辅助触点吸合,实现自保持,时间电器 SJ 通过 2C 接触器常闭辅助触点得电。电动机转子串入频敏变阻器开始起动,当转速接近额定转速时,由于时间继电器 SJ 的延时闭合常开触点闭合,接通 2C 接触器,并实现自保持,其常开触点将频敏变阻器 BP 短接,电动机投入正常运行。
  7、同步电机与异步电机主要区别是什么?
  答:同步电动机与异步电动机的主要区别是:同步电动机在稳态和电网频率 f1 为常数的条件下,其平均转速 n 恒为同步转速而与负载大小无关。同步电机按运行方式、频率和结构型式分类如下:
  按运行方式和功率转换方向分为发电机、电动机和补偿机三类。
  按结构分为旋转电枢式和旋转磁极式两种。
  在旋转磁极式中,按磁极的形状、又可分为凸极式和隐极式两种。
  8、交流接触器短路环的作用是什么?
  答:交流接触器短路环的作用是:在交变电流过零时,维持动静铁芯之间具有一定的吸力,以清除动、静铁芯之间的振动。
  9、什么叫做反馈?依其作用如何分类?
  答:把输入电量(电压或电流)的一部分或全部送回其输入端和输入信号一起参予控制输出,这种作用称为反馈。
  依据反馈的作用又分为负反馈和正反馈。
  10 、处理故障电力电容器,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处理故障电容时,首先应拉开电容器组的电源控制开关,如采用熔断器保护,应取下熔断管,这时,电容器组虽然已经通过放电电阻自行放电,但仍有部分残余电荷,因此必须要进行人工放电,直到列火花和放电声为止,以免发生触电事故。
  11 、什么叫可控硅?
  答:可控硅是一种新型的大功率整流元件,它与一般的硅整流元件的区别就在于整流电压可以控制,当供给整流电路的交流电压一定时,输出电压能够均匀调节。
  12 、异步电动机的空气隙对电动机的运行有什么影响?
  答:异步电动机的空气是决定电动机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气隙过大将使磁阻(空气对磁通的阻力称为磁阻)增大,因而使激磁电流磁磁增大,功率因数降低,电动机的性能变坏。如果气隙过小,将会使铁芯损耗增加,运行时转子铁忒可能与定子铁芯相碰触,甚至难以起动鼠笼式转子。因此异步电动机的空气隙,不得过大和过小。一般中小型三相异不电动机的空气隙 0.2~1.0 毫米,大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气隙为 1.0~1.5 毫米。
  13 、什么叫异步电动机定子的漏磁通?
  答:根据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可知,当定子绕组通以三相交流电时,便会产生旋转磁场。在此旋转磁场中绝大部分磁通通过空气隙穿过转子,同时与定子绕组和转子绕阻相连,称为主磁通。但是还有极少一部分磁通只与定子绕组相连,它们经过空气隙穿入转子,这部分磁通称为定子绕组的漏磁通。
  另外,转子绕组切割旋转磁场也会产生感应电势和感应电流。同理,转子电流同样会产生只与转子绕组相连的磁通。称为转子漏磁通。定子漏磁通和转子漏磁通合成叫做异步电动机的漏磁通。
  14 、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出现较大的不平衡,是由哪些原因造成?
  答:空载电流出现较大的不平衡,一般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1 、三相电源电压不平衡过大;
  2 、电动机每相绕组都有几条支路并联,其中因某条支路断路,造成三相阻抗不相等;
  3 、电动机绕组中一相断路或相绕组内匝间短路、元件短路等故障;
  4 、修复后的电动机,因不细心使一个线圈或线圈组接反;
  5 、定子绕组一相接反,使接反的那一相电流特别大。
  15 、如何调节变压器的二次电压值?
  答:为了调节变压器的二次电压,通常的办法是在一次侧的线圈上抽出若干个分接头,更换分接头就可以改变一次侧的有效匝数,从而改变一次、二次线圈的匝数比,达到调节二次侧电压的目的。

楼主:
16 、什么叫变压器的负载子数?其含义是什么?
  答:变压器实际负载电流 I2 与额定负载电流 I2N 之比值叫做变压器的负载系数。它表示实际负载所占额定负载的比值。负载系数为 1 时,表示变压器满载,小于 1 时为欠载;大于 1 时则为过载。
  17 、变压器并联运行有哪些优点?
  答:变压器并联运行有以下优点:
  ( 1 )提高供电的可靠性。如有某台变压器发生故障时,可把它从电网切除,进行维修,电网仍可继续供电;
  ( 2 )可根据负载的大小,调整参与运行变压器的台数,以提高运行效率;
  ( 3 )可随用电量的增加,分批安装新的变压器,减少储备容量。
  18 、在单相异步电动机中获得图形旋转磁场的三个条件中什么?
  答;要在单相异步电动机中获得圆形旋转磁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 1 )电机具有在空间位置上的相差 90 °电角度的两相绕组;
  ( 2 )两相绕组中通入相位差为 90 °的两相电流;
  ( 3 )两相绕组所产生的磁势幅值相等。
  19 、什么叫异步电动机的最大转矩和起动转矩?
  答:在异步电动机的机械特性中,从转子转速 n=0 开始,随着 n 的增加,电磁转矩 T 也增大。当达到临界转速 n c 时,电磁转矩 T 具有最大值,这时转矩称为最大转矩。如图(电机原理 52 页图 21 )中的 Tmax 。异步电动机在接通电源开始起动时的电磁转矩称为起动转矩,如图中的 Tst 。
  20 、什么叫同步电动机的失步现象?
  答:同步电动机的电磁转矩和功角之间的关系近似一正弦曲线,如图(电工原理 58 页图 22 )所示。在低负载时,功角很小;随着负载的增大,功角也增大;当负载转矩超过最大转矩时,电动机就不能再保持同步转速运行。这种现象叫做失步。
  21 、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系统的作用是什么?
  答:同步电动机励磁系统的作用有两个:一为向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绕组提供直流电功率;另一为根据同步电动机的运行状况对励磁电流进行自动调节。前者称为励磁功率系统;后者称为励磁调节系统。
  22 、通常对同步电动机的励磁系统有哪些主要要求?
  答:通常对同步电动机励磁系统的主要要求如下:
  ( 1 )对重载起动的同步电动机,在开始起动时,将励磁绕组通过一个电阻接成闭路,直至转速升到约为同步转速的 95% 时,切除电阻,投入励磁;
  ( 2 )对功率较大的同步电动机,应按功率因数为恒定值进行励磁调节;
  ( 3 )当电网电压过低或同步电动机过负载时,应能进行强励;
  ( 4 )停机后应自动灭磁。
  23 、起动同步电动机时为什么要等到转子接近同步转速时才投入励磁?
  答:当同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接通三相电源后,即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子上受到的是一个频率为 f1 的交变牵引转矩,平均转矩为零,电动机无法起动。当用外力将转子沿定子旋转磁场的方向转动时,转子上交变牵引转矩的频率将降低为 f2=sf1 ( s 为转差率)。当转子接近同步转速时,转子上交变牵引转矩的频率已很低,于是可以在一个转矩交变同期内,把转子加速到同步转速。因此起动同步电动机时要等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才投入励磁。
  24 、数字式仪表具有什么特点?
  答:( 1 )准确度和灵敏度高,测量速度快;( 2 )仪表的量程和被测量的极性自动转换;( 3 )可以和计算机配用;( 4 )测量结果以数字形式直接显示,消除了视差影响。
  25 、试述工厂进行电力设计的基本方法。
  答:工厂进行电力设计的基本方法是,将工艺部门提供的用电设备安装容量换算成电力设计的假想负荷——计算负荷,从而根据计算负荷按允许发热条件选择供电系统的导线截面,确定变压器容量,制定提高功率因数的措施,选择及整定保护设备以及校验供电的电压质量等。
  26 、提高企业功率因数的方法有哪些?
  答:提高企业功率因数的方法有:
  ( 1 )提高用电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一般工业企业消耗的无功功率中,感应电动机约占 70% ,变压器占 20% ,线路等占 10% 。所以,要合理选择电动机和变压器,使电动机平均负荷为其额定功率的 45% 以上;变压负荷率为 60% 以上,如能达到 75~85% 则更为合适。
  ( 2 )采用电力电容器补偿;
  ( 3 )采用同步电动机补偿。
  27 、什么叫短路电流的热效应?
  答:在电路发生短路时,极大的短路电流将使导体温度迅速升高,称之为短路电流的热效应。由于短睡电流通过导体的时间是不长的,通常不过几秒钟。因此在短路过程中,可不考虑导体向周围介质的散热,短路电流在导体中产生的热量完全用来使导体温度升高。
  28 、三段保护特性脱扣器指的是什么?各有什么不同?
  答:指的是长延时、短延时及瞬时脱扣器的过电流保护。
  瞬时脱扣器一般用作短路保护。
  短延时脱扣器可作短路保护,也可作过载保护。
  长延时脱扣器只作过载保护。
  29 、检查电气设备的基本方法有几种?
  答:检查电气设备的基本方法有:
  ( 1 )利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和吸收比;
  ( 2 )利用高压硅整流装置进行直流耐压试验和泄漏电流的测量;
  ( 3 )利用介质损失角测定器测量介质损失角的正切值;
  ( 4 )利用交流升压设备进行交流耐压试验。

楼主:
电工高级题

  一、他励直流电机的调速有哪些方法?基速以下调速应采用哪些方法?基速以上调速应采用什么方法?各种调速方法有什么特点?

  答:他励直流电动机有三种调速方法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 ——

   —— 基速以下调速

  2 、电枢电路串电阻调速——

  3 、弱磁调速——基速以上调速

  各种调速成方法特点:

  1 、降低电枢电压调速,电枢回路必须有可调压的直流电源,电枢回路及励磁回路电阻尽可能小,电压降低转速下降,人为特性硬度不变、运行转速稳定,可无级调速。

  2 、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人为特性是一族 过 n 。的射线,串电阻越大,机械特性越软、转速越不稳定,低速时串电阻大,损耗能量也越多,效率变低。调速范围受负载大小影响,负载大调速范围广,轻载调速范围小。

  3 、弱磁调速,一般直流电动机,为避免磁路过饱和只能弱磁不能强磁。电枢电压保持额定值,电枢回路串接电阻减至最小,增加励磁回路电阻 Rf ,励磁电流和磁通减小,电动机转速随即升高,机械特性变软。

  转速升高时,如负载转矩仍为额定值,则电动机功率将超过额定功率,电动机过载运行、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弱磁调速时,随着电动机转速的升高,负载转矩相应减小,属恒功率调速。

  为避免电动机转子绕组受离心力过大而撤开损坏,弱磁调速时应注意电动机转速不超过允许限度。

  二、并励直流电动机和串励直流电动机特性有什么不同?各适用于什么负载?

  答:并励直流电动机有硬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小、磁通为一常值,转矩随电枢电流成正比变化,相同情况下,起动转矩比串励电动机小,适用于转速要求稳定,而对起动转矩无特别要求的负载。

  串励直流电动机有软的机械特性、转速随负载变化较大、负载轻转速快、负载重转速慢、转矩近似与电枢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变化,起动转矩比并励电动机大,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特别大,而对转速的稳定无要求的运输拖动机械。

  三、绕线式三相异不电动机的起动通常用什么方法?各种方法有哪些优缺点?

  答: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起动通常有两种方法:

  1 、转子回路串三相对称可变电阻起动。这种方法既可限制起动电流、又可增大起动转矩,串接电阻值取得适当,还可使起动转矩接近最大转矩起动,适当增大串接电阻的功率,使起动电阻兼作调速电阻,一物两用,适用于要求起动转矩大,并有调速要求的负载。缺点:多级调节控制电路较复杂,电阻耗能大。

  2 、转子回路串接频敏变阻器起动。起动开始,转子电路频率高,频敏变阻器等效电阻及感抗都增大,限制起动电流也增大起动转矩,随着转速升高,转子电路频率减小,等效阻抗也自动减小、起动完毕,切除频敏变阻器。优点:结构简单、经济便宜、起动中间无需人为调节,管理方便,可重载起动,缺点:变阻器内部有电感起动转矩比串电阻小,不能作调速用。

  四、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哪几种?

  答: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常用的降压起动方法有:

  1 、 Y- △换接起动

  正常运行△接的笼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起动时改接成星形,使电枢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 1/ √ 3 ,待转速接近额定值、再改成△接、电动机全压正常运行。 Y- △换接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降至直接起动的 1/3 ,只能轻载起动。

  优点:起动设备结构简单,经济便宜,应优先采用;

  缺点:起动转矩较低,只适用于正常运行△接电动机。

  2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又称补偿起动)

  起动时利用自耦变压器降低电源电压加到电动机定子绕组以减小起动电流,待转速接近额定值时,切除自耦变压器,加全压运行,自耦降压起动时,实际起动电流和起动转矩是全压起动时的( W2/W1 ) 2 倍。

  W2/W1 —称降压比 W2 、 W1 —自耦变压器原副绕组匝数。

  优点:不受电动机绕组接法限制、可得到比 Y- △换接更大的起动转矩;自耦变压器副边有 2-3 组插头,可供用户选用,适用于容量较大,要求起动转矩较大的电动机。

  五、怎样起动三相同步电动机?起动时其励磁绕组应作如何处置?

  答:同步电动机转子直流励磁,不能自行起动,起动方法分同步起动和异步起动。

  同步起动由另一辅助电动机将同步电动机拖至同步转速,接上电源同时进行励磁,由定转子磁场牵入同步。

  同步电动机几乎全部采用异步起动方法,电动机转子磁极极靴处必须装有笼型起动绕组,根据异步电动机原理起动,待转速接近同步转速,再加入励磁,使转子牵入同步,牵入同步后,起动绕组与旋转磁场无相对切割运动、失去作用。

  同步电动机异步起动时,励磁绕组不能开路、因为励磁绕组匝数多,起动时如开路励磁绕组切割旋磁场产生高电压,容易击穿绕组绝缘和引起人身触电事故,但也不能短路、这样会使定子起动电流增加很多,起动时应将励磁绕组通过一个电阻 R 接通,电阻 R 的大小应为励磁绕组本身电阻的 5-10 倍,转速接近同步转速时,拆除电阻 R 同时加入励磁电源,起动时按下图接线。

  起动步骤:( 1 )起动前 K2 接位置 1 励磁绕组与电阻 R 接成回路。

  ( 2 )降压异步起动。( 3 )当 n ≈ n 。电压升至额定值。( 4 ) K2 接位置 2 加上直流励磁。

  六、通过测量什么参数可以判别在路晶体管的工作状态。(只说共射极,阻容耦合电路)。

  答:最简单的可以通过测量三极管的 Vce 值来判别,

  即:如果 Vce ≈ 0 时,管子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

   如果 Vbe ∠ Vce ∠ Ec 时,可认为工作在放大状态。

   如果 Vce ≈ VEc 时,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这里( Ec 为电源电压)。

  七、晶闸管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导通?导通后怎样使它关断?(只讲普通晶闸管)。

  答:当晶闸管的阳极为正电压,阴极为负电压,同时控制极有高于阴极一定的电压,(对中小型管子约 1-4 伏)时晶闸管会导通。

  晶闸管导通后,控制极就不起作用,要让晶闸管截止,可以( 1 )把阳极电压降低到等于阴极电压或比阴极电压更负;( 2 )把流过晶闸管的电流减到小于该 管的维持电流 In 。

  以上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使晶闸管关断。

  八、下图为一个阻容耦合低频交流小信号电压放大电路。试根据图中给的参数,验算一下其静态工作点是否合适,此电路能否起放大作用?(β =80 )

  答:阻容耦合小信号放大器的静态工作点,应设在直流负载线中点附近即 Vceo 约为电压的一半左右。

  根据上述已知参数,计算如下:

  由电路图知:基极电压 Vb= × Rb2= × 10K

  Vb= =5.58 (伏)

  由图又知: Vb=Vbe+IeRe 这里 Vbe 取 0.7 伏, Ie ≈ Ic

  ∴ Vb=0.7+ β IbRe=0.7+80 × 1.5KIb, ,移项得

  Ib= × 1.5K=40 (μ A )

  Ic= β Ib=80 × 0.04=3.2 ( mA )

  Vce=Ec-IcRc-IeRre=24-3.2 × 10 -3 × 3.3 × 10 3 -3.2 × 10 -3 × 1.5 × 10 3

  =24-10.56-4.8=8.464 (伏)

  由于 Vce ≈ Ec 时,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所以管子处于放大工作状态,电路能起放大作用。

  九、最基本的逻辑门电路有几种?请写出四种门的名称,画出符号图、写出逻辑表达式,并画出“或”和“与非”门的真值表。

  答案:最基本的逻辑门有:“与”门,“或”门和“非”门,还有“与非”门,符号图如下: 与”门, P=ABC ,“或”门, P=A+B+C ,“非”门, P= A

   “与非”门 P= ABC “与非”:真值表 “或”门真值表

  十、当你选购晶闸管元件时,你应着重选择什么参数?

  答:应着重选择:

  ( 1 )正向峰值电压 V DRM ( V )

  ( 2 )反向阻断峰值电压 V RRM ( V )

  一个合格的管子,此两项是相同的。

  ( 3 )额定正向平均电流 I T ( A )

  上述三项(实质是两项)符合你的电路要求,且有一定的裕量,基本可以。

  对一些要求特殊的场合还要考虑下面几个参数:

  ( 4 )维持电流 I H ,同容量的管子, I H 小些较好。

  ( 5 )管子的正向压降越小越好,在低电压,大电流的电路中尤其要小。

  ( 6 )控制极触发电压 V GT 。

  ( 7 )控制极触发电流 I GT 。

  后两项不宜过小,过小容易造成误触发。

  十一、为什么采用高压输电?

  答:在输送一定功率及输送距离一定的前提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这样可以带来如下的好处:( 1 )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以减小线路截面积,节约有色金属;( 2 )线路中流过的电流小,可减小线路中的功率损失和电压损失。

  十二、电流继电器的三种接线方式的应用范围是什么?

  答: 1 、三相三继电器接线方式不仅能反应各种类型的相间短路,也能反应单相接地短路,所以这种接线方式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中作为相间短路保护和单相接地短路的保护。

  2 、二相双继电器接线方式能反应相间短路,但不能完全反应单相接地短路,所以不能作单相接地保护。这种接线方式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或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作相间短路保护。

  3 、两相单继电器电流差接线方式具有接线简单,投资少的优点,能反应各种相间短路,但故障形式不同时,其灵敏度不同。这种接线方式常用于 10kV 及以下的配电网作相间短路保护。

  十三、电力系统中性点三种运行方式的优缺点是什么?

  答: 1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能正常工作,允许暂时继续运行两小时之内,因此可靠性高,其缺点:这种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其它两条完好相对地电压升到线电压,是正常时的 √ 3 倍,因此绝缘要求高,增加绝缘费用。

  2 、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系统的优点:除有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优点外,还可以减少接地电流;其缺点:类同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3 、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优点:发生单相接地时,其它两完好相对地电压不升高,因此可降低绝缘费用;其缺点:发生单相接地短路时,短路电流大,要迅速切除故障部分,从而使供电可靠性差。

  十四、母线常用的材料有哪些?各有什么优缺点?

  答:母线常用材料有铝、钢和铜。铝母线的电阻率比铜稍大,导电性能次于铜,机械强度比铜小,易腐蚀氧化,但价格便宜,质轻。铜母线导电性能好,电阻率小,机械强度大,防腐性能好,但价格较贵。钢母线导电性能差,易腐蚀,但价格便宜,机械强度大。

  十五、常用的灭弧法有哪些?

  答:常用的灭弧法有:速拉灭弧法、冷却灭弧法、吹弧灭弧法、长弧切短灭弧法、狭沟或狭缝灭弧法、真空灭弧法和六氟化硫灭弧法。

  十六、电路有哪几种工作状态?各种工作状态的电压、电流、功率关系为何?

  答:电路有三种工作状态:负载状态、空载状态和短路状态

  ( 1 )负载状态:负载电阻和电源接通

  I= U=E=Ir 。 P=P E - △ P

  式中 P E =EI ——电源产生的功率;

   △ P=I 2 r 。——电源内阻上损耗的功率;

   P=UI ——电源向外电路负载输出的功率。

  ( 2 )空载状态:外电路电阻对电源来说是无穷大( R →∞)

  I=0 U=E P=P E = △ P=0

  ( 3 )短路状态:外电路电阻 R=0 时,电流不经过负载

  I=I S = U=0 P=0 P E = △ P=I 2 r 。

  十七、短路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危害?生产中能否利用短路?

  答:短路的原因:( 1 )接线错误;( 2 )绝缘损坏;( 3 )操作错误; ( 4 )机械损伤所致。

  短路的危害:由于短路时电流不经过负载,只在电源内部流动,内部电阻很小,使电流很大,强大电流将产生很大的热效应和机械效应,可能使电源或电路受到损坏,或引起火灾。

  短路的利用:电焊机利用短路产生大电流在焊条与工件间引弧进行焊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很大,可将并联在电流表上的开关关上,将电表短路,电动机起动电流不通过电流表,对电表起保护作用,起动完毕将该开关断开。

  十八、什么叫复杂电路?分析复杂电路的方法有哪些?

  答:电路的作用是实现电能的传输和转换,信号的传递与处理。不同功能的电路复杂程度是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复杂电路,这种电路和负载不能用电阻的串、并联来筒化,使电路变成筒单的电路。另外,复杂电路中往往不止一个电源。

  分析复杂电路的方法有:( 1 )支路电流法;( 2 )电源的等效变换; ( 3 )迭加原理;( 4 )等效电源定理中的戴维南定理等。

  十九、什么是串联谐振现象?研究串联谐振有什么意义?产生串联谐振的条件是什么?谐振频率与电路参数的关系如何?串联谐振有什么特征?举例说明串联谐振在生产中的应用。

  答:在 R 、 L 、 C 的串联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

  一般情况下 X L -X C ≠ 0 ,即 u 、 i 不同相,但适当调节 L 、 C 或 f ,可使 X L =X C , X L -X C =0 时,这时 u 与 i 同相,电路呈现电阻性, cos Φ =1 ,电路的这种现象称串联谐振现象。

  研究串联谐振的意义是: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防止它;具体来说是:认识谐振现象;掌握串联谐振产生的条件和它的特征;利用它为生产服务;防止它对电路中产生的危害。

  产生串联谐振的条件是: X L =X C

  串联谐振的特征:( 1 )阻抗最小,电流最大, ui 同相

   ( 2 )电压关系: U R =U U L =U C

  当 R 很大时,会出现 U L -U C 〉〉 U ,所以串联谐振又称电压谐振。

  串联谐振在生产中的应用:( 1 )在无线电系统中,常用串联谐振在 L 、 C 上获得较高的信号电压来进行选频;( 2 )由于串联谐振要在 L 、 C 中产生高压;可能造成击穿线圈或电容的危害,因此,在电力工程中应尽量避免串联谐振。

  二十、你对 cos Φ的认识如何?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何影响? cos Φ低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提高用户的 cos Φ?

  答:对 cos Φ的认识:在直流电路中 P=UI ;而在交流电路中 P=UIcos Φ,其中 U 、 I 为电压电流有效值,所以在交流电路中负载取用的有效功率产仅与电压、电流的有效值成正比,还与 cos Φ成正比, cos Φ是决定功率的无单位因数,故称功率因数。

  cos Φ对电力系统有如下的影响:

  ( 1 ) cos Φ低增加线路的电压损失和功率损失。

  ( 2 ) cos Φ低使发电设备不能充分利用,即利用率低。

  由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均可看出 cos Φ低,对国家经济是不利的,故供电部门非常重视这个参数。

  从公式ψ =tg -1 中知道,由负载系数决定,容性负载是用得最少的负载,甚至没有使用容性负载,工业上大量使用的是感性负载, X L 很大,如电动机、电焊机、感应电炉、变压器等都是感性很大的负载,由于 X L 很大,也跟大, cos Φ就很低。所以 cos Φ低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上大量使用感性负载造成的。

  提高用户的功率因数其方法是:在用户进线处或用户负载处并联电容器。

  二十一、什么是电器?电器的分类方法有哪些?

  答:凡是根据外界特定的信号和要求,自动或手动接通和断开电路,断续或连续地改变电路参数,实现对电路或非电现象的切换、控制、保护、检测和调节的电气设备均称为电器。

  电器的分类:(一)按工作电压高低分:高压电器、低压电器。

  (二)按动作方式分:自动切换电器、非自动切换电器。

  (三)按执行功能分:有触点电器、无触点电器

  二十二、低压电器的标准,通常包括哪些内容?按标准内容性质可分为哪几类?按批准标准的级别分为哪几级 ?

  答:低压电器产品标准内容通常包括产品的用途、适用范围、环境条件、技术性能要求、试验项目和方法、包装运输的要求等,它是制造厂和用户和验收的依据。

  按标准内容性质可分为基础标准、专业标准和产品标准三大类。

  按批准标准内容性质的级别可分为:国家标准( GB )、部标准( JB )和局批企业标准( JB/DQ )三级。

  二十三、自动空气开关的一般选用原则是什么?

  答:自动空气开关的一般选用原则是:

  1 、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压≥线路额定电压。

  2 、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线路计算负载电流。

  3 、热脱扣器的整定电流 = 所控制负载的额定电流。

  4 、电磁脱扣器的瞬时脱扣整定电流≥负载电路正常工作时的峰值电流。

  5 、自动空气开关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电压 = 线路额定电压。

  二十四、熔断器主要由哪几部分组成?安秒特性表示什么?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熔断器主要由熔体、安装熔体的熔管和熔座三部分组成。

  熔断器的安秒特性曲线亦是熔断特性曲线、保护特性曲线,是表征流过熔体的电流与熔体的熔断时间的关系。

  熔断器对过载反应是很不灵敏的,当系统电气设备发生轻度过载时,熔断器将持续很长时间才熔断,有时甚至不熔断。因此,熔断器一般不宜作过载保护,主要用作短路保护。

  二十五、绘制、识读电气控制线路原理图的原则是什么?

  1 、原理图一般分电源电路、主电路、控制电路、信号电路及照明电路绘制。

  2 、原理图中,各电器触头位置都按电路未通电未受外力作用时的常态位置画出,分析原理时,应从触头的常态位置出发。

  3 、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画实际的外形图,而采用国家规定的统一国标符号画出。

  4 、原理图中,各电器元件不按它们的实际位置画在一起,而是按其线路中所起作用分画在不同电路中,但它们的动作却是相互关联的,必须标以相同的文字符号。

  5 、原理图中,对有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要用小黑点表示,无直接电联系的交叉导线连接点则不画小黑圆点。

楼主:
运行值班电工初级

  一、名词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楼主:
二、选择题

  1、两只额定电压相同的电阻,串联接在电路中,则阻值较大的电阻( A )。

   A、发热量较大 B、发热量较小 C、没有明显差别

  2、万用表的转换开关是实现( A )。

   A、各种测量种类及量程的开关 B、万用表电流接通的开关

   C、接通被测物的测量开关

  3、绝缘棒平时应( B )。

   A、放置平稳 B、使他们不与地面和墙壁接触,以防受潮变形 C、放在墙角

  4、绝缘手套的测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五个月一次

  5、绝缘靴的试验周期是( B )。

   A、每年一次 B、六个月一次 C、三个月一次

  6、在值班期间需要移开或越过遮栏时( C )。

   A、必须有领导在场 B、必须先停电

   C、必须有监护人在场

  7、值班人员巡视高压设备( A )。

   A、一般由二人进行 B、值班员可以干其它工作

   C、若发现问题可以随时处理

  8、倒闸操作票执行后,必须( B )。

   A、保存至交接班 B、保存三个月 C、长时间保存

  9、接受倒闸操作命令时( A )。

   A、要有监护人和操作人在场,由监护人接受

   B、只要监护人在场,操作人也可以接受

   C、可由变电站(所)长接受

  10 、直流母线的正极相色漆规定为( C )。

   A、蓝 B、白 C、赭

  11 、接地中线相色漆规定涂为( A )。

   A、黑 B、紫 C、白

  12 、变电站(所)设备接头和线夹的最高允许温度为( A )。

   A、 85 ℃ B、 90 ℃ C、 95 ℃

  13 、电流互感器的外皮最高允许温度为( B )。

   A、 60 ℃ B、 75 ℃ C 、 80 ℃

  14 、电力电缆不得过负荷运行,在事故情况下, 10k V以下电缆只允许连续( C )运行。

   A、1 h 过负荷 35 % B、 1.5h 过负荷 20 % C、 2h 过负荷 15 %

  15 、电力变压器的油起( A )作用。

   A、绝缘和灭弧 B、绝缘和防锈 C、绝缘和散热

  16 、继电保护装置是由( B )组成的。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和仪表回路

  17 、信号继电器动作后( C )。

   A、继电器本身掉牌或灯光指示

   B、应立即接通灯光音响回路

   C、应是一边本身掉牌,一边触点闭合接通其它信号

  18 、线路继电保护装置在该线路发生故障时,能迅速将故障部分切除并( B )。

   A、自动重合闸一次 B、发出信号

   C、将完好部分继续运行

  19 、装设接地线时,应( B )。

   A、先装中相 B、先装接地端,再装两边相

   C、先装导线端

  20 、戴绝缘手套进行操作时,应将外衣袖口( A )。

   A、装入绝缘手套中 B、卷上去 C、套在手套外面

  21 、某线路开关停电检修,线路侧旁路运行,这时应该在该开关操作手把上悬 挂( C )的标示牌。

   A、在此工作 B、禁止合闸 C、禁止攀登、高压危险

大天使:    2005-7-12 17:58:00
   三、填空题

  1、安全工作规程是中规定:设备对地电压高于 250V 为高电压;在 250V 以下为低电压;安全电压为 36V 以下;安全电流为 10mA 以下。

  2、值班人员因工作需要移开遮栏进行工作,要求的安全距离是 10k V时 0.7 m , 35k V时 1.0 m , 110k V时 1.5 m , 220k V时 3.0 m 。

  3、雷雨天气需要巡视室外高压设备时,应 穿绝缘靴 ,并不得 接近避雷器、避雷针 和 接地装置 。

  4、遇有电气设备着火时,应立即将 该设备 的电源 切断 ,然后进行 灭火 。

  5、值班运行工的常用工具有 钢丝钳 、 螺丝刀 、 电工刀 、 活板手 、 尖嘴钳 、 电烙铁 和低压试电笔等。

  6、在变压器的图形符号中Y表示 三相 线圈星形连接 。

  7、变电站(所)控制室内信号一般分为 电压 信号; 电流 信号 ; 电阻 信号。

  8、在带电设备周围严禁使用、、和进行测量工作。

  9、带电设备着火时应使用 干粉 、 1211 、 二氧化碳 灭火器,不得使用 泡沫 灭火器灭火。

  10 、变电站(所)常用直流电源有 蓄电池 、 硅整流 、 电容储能 。

  11 、变电站(所)事故照明必须是独立 电源 ,与常用 照明 回路不能 混接 。

  12 、高压断路器或隔离开关的拉合操作术语应是 拉开 、 合上 。

  13 、继电保护装置和自动装置的投解操作术语应是 投入 、 解除 。

  14 、验电装拆接地线的操作术语是 装设 、 拆除 。

  15 、每张操作票只能填写 一个操作 任务,每操作一项,做一个 记号“√” 。

  16 、已执行的操作票注明“ 已执行 ”。作废的操作应注明“ 作废 ”字样。这两种操作票至少要保存 三个月 。

  17 、在晶体管的输出特性中有三个区域分别是 截距 、 放大区 和 饱和区 。

  18 、在阻、容、感串联电路中,只有 电阻 是消耗电能,而 电感 和 电容 只是进行能量变换。

  19 、变电站(所)倒闸操作 必须 由两人 执行 ,其中对 设备 熟悉者做 监护 人。

  20 、在倒闸操作中若发生 疑问 时,不准擅自更改 操作票 ,待向值班调度员或 值班负责人 报告,弄清楚后再进行操作。

  21 、在变电站(所)操作中,不填用操作票的工作的 事故处理 、 拉合开关的单一操作 、 拉开接地刀闸或拆除全厂仅有的一组接地线 。

  22 、填写操作票,要包括操作任务 操作顺序 、 发令人 、 操作人 、 监护人 及操作时间等。

  23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接地点的安全距离:室内应大于 4 m ,室外应大于 8 m 。

  24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一次回路的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回路 阻抗 变化,这是与变压器 工作原理 的主要区别。

  25 、变压器油枕的作用是 调节 油量、 延长油的 使用寿命。油枕的容积一般为变压器总量的 十分之一 。

  26 、变压器内部故障时, 瓦斯 继电器上接点接 信号 回路,下接地接开关 跳闸 回路。

  27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式、 油浸风冷 式、 强油风冷 式和强油水冷却式。

大天使:    2005-7-12 17:58:00
   四、问答题

   1 、在那些情况下,操作前,必须进行核相?

  答:⑴、一切新安装、改装与系统有联络关系的设备和线路;⑵、进线检修;⑶、变压器检修、折装电缆引线接头或调整分接开关;⑷、系统电缆重做接线盒、电缆头、移动电缆及其它可能变换相别的作业时;⑸、 PT 的二次回路接有同期回路,当检修 PT 或变动二次回路须做假同期试验。

  2、 PT 运行中为什么二次不允许短路?

   答: PT 正常运行时,由于二次负载是一些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阻抗大,基本上相当于变压器的空载状态,互感器本身通过的电流很小,它的大小决定于二次负载阻抗的大小,由于 PT 本身阻抗小,容量又不大,当互感器二次发生短路,二次电流很大,二次保险熔断影响到仪表的正确指示和保护的正常工作,当保险容量选择不当,二次发生短路保险不能熔断时,则 PT 极易被烧坏。

  3、 CT 运行中二次为什么不允许开路?

  答: CT 经常用于大电流条件下,同时由于 CT 二次回路所串联的仪表和继电装置等电流线圈阻抗很小,基本上呈短路状态,所以 CT 正常运行时,二次电压很低,如果 CT 二次回路断线则 CT 铁芯严重饱和磁通密度高达 1500 高斯以上,由于二次线圈的匝数比一次线圈的匝数多很多倍,于是在二次线圈的两端感应出比原来大很多倍的高电压,这种高电压对二次回路中所有的电气设备以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将造成很大危险,同时由于 CT 二次线圈开路后将使铁芯磁通饱和造成过热而有可能烧毁,再者铁芯中产生剩磁会增大互感器误差,所以 CT 二次不准开路。

  4、什么是电流保护,动作原理如何?

  答:当线路发生短路时,重要特征之一是线路中的电流急剧增大,当电流流过某一预定值时,反应于电流升高而动作的保护装置叫过电流保护,过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是按最大负荷电流来考虑的,其选择是靠阶梯形的时限来配合的。

  5、什么叫速断保护,它有何特点?

  答:过电流保护启动电流是按照大于最大负荷电流的原则整定的,为了保证选择性,采取了逐级增加的阶梯形时限的特征,这样以来靠近电源端的保护装置动作时限将很长,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允许的。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也采用提高整定值,以限制动作范围的办法,这样就不必增加时限可以瞬时动作,其动作是按躲过最大运行方式下短路电流来考虑的,所以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它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影响电流速断的保护范围。

  6、什么叫接地?什么叫接零?为何要接地和接零?

  答:在电力系统中,将设备和用电装置的中性点、外壳或支架与接地装置用导体作良好的电气连接叫做接地。

  将电气设备和用电装置的金属外壳与系统零线相接叫做接零。

  接地和接零的目的,一是为了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例如工作性接地;二是为了人身和设备安全,如保护性接地和接零。虽然就接地的性质来说,还有重复接地,防雷接地和静电屏蔽接地等,但其作用都不外是上述两种。

  7、为什么一些测量仪表的起始刻度附近有黑点?

  答:一般指示仪表的刻度盘上,都标有仪表的准确等级刻度,起始端附近的黑点,是指仪表的指计从该点到满刻度的测量范围,符合该表的标准等级。一般黑点的位置是以该表最大该度值的 20% 标法。例如,一只满该度为 5 安的电流表,则黑点标在 1A 上。由些可见,在选用仪表时,若测量时指针指示在黑点以下部分,说明测量误差很大,低于仪表的准确度,遇有这种情况应更换仪表或互感器,使指针在 20%~100% 。

  8、使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答:⑴、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对具有较大电容的设备(如电容器、变压器、电机及电缆线路)必须先进行放电;⑵、兆欧表应放在水平位置,在未接线之前,先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在“∞”处,再将( L )和( E )两个接线柱短路,慢慢地摇动兆欧表看指针是否指在“零”处,对于半导体型兆欧表不宜用短路校检;⑶、兆欧表引线应用多股软线,而且应有良好的绝缘;⑷、不能全部停电的双回架空线路和母线,在被测回路的感应电压超过 12 伏时,或当雷雨发生时的架空线路及与架空线路相连接的电气设备,禁止进行测量;⑸、测量电容器,电缆、大容量变压器和电机时,要有一定的充电时间,电容量愈大,充电时间应愈长。一般以兆欧表转动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⑹、在摇测绝缘时,应使兆欧表保持额定转速。一般为 120 转 / 分,当测量物电容量较大时,为了避免指针摆动,可适当提高转速(如 130 转 / 分);⑺、被测物表面应擦试清洁,不得有污物,以免漏电影响测量的准确度

大天使:    2005-7-12 17:59:00
   9、用兆欧表测量绝缘时,为什么规定摇测时间为1分钟?

  答:用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时,一般规定以摇测一分钟后的读数为准备。因为在绝缘体上加上直流电压后,流过绝缘体的电流(吸收电流)将随时间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绝缘的直流电阻率是根据稳态传导电流确定的,并且不同材料的绝缘体,其绝缘吸收电流的衰减时间也不同。但是试验证明,绝大多数材料其绝缘吸收电流经过一分钟已趋于稳定,所以规定以加压一分钟后的绝缘电阻值来确定绝缘性能的好坏。

  10 、怎样选用兆欧表?

  答:兆欧表的选用,主要是选择其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高的兆欧表。低压电气设备需使用电压低的兆欧表。一般选择原则是: 500 伏以下的电气设备选用 500~1000 伏的兆欧表;瓷瓶、母线、刀闸应选用 2500 伏以上的兆欧表。

  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免读数时产生较大的误差。如有些兆欧表的读数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 1 兆欧或 2 兆欧开始。这种表就不适宜用于测定处在潮湿环境中的低压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因为这种设备的绝缘电阻有有可能小于 1 兆欧,使仪表得不到读数,容易误认为绝缘电阻为零,而得出错误结论。

  12 、什么叫定时限?什么叫反时限?

  答:为了实现过电流保护的选择性,应将线路各段的保护动作时间按阶梯原则来整定,即离电源端越近时限越长。每段时限级差一般为 0.5 秒。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采用这种动作时限方式的称为定时限。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为电磁式,配有时间继电器获得时限特性,其型号为 DL 型。

  反时限是使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当动作电流大时,动作时间就短,反之则动作时间长,利用这一特性做成的继电器称为反时限过流继电器。它是感应式,型号为 GL 型。它的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关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定时限,一部分为反时限。当短路电流超出一定倍数时,电流的增加不再使动作时间缩短,此时表现为定时限特性。

  13 、交、直流回路能合用一条电缆吗?

  答:简单地讲交、直流回路是不能合用一条电缆的,其主要原因是:交、直回路都是独立的系统,当交、直流合用一条电缆时,交、直流发生互相干扰,降低对直流的绝缘电阻;同时,直流是绝缘系统,而交流则是接地系统,两者之间容易造成短路,故交、直流不能合用一条电缆。

  14 、中央信号装置有几种?各有何用途?

  答:中央信号装置有事故信号和预告信号两种。事故信号的用途是当断路器动作于跳闸时,能立即通过蜂鸣器发出音响,并使断路器指示灯闪光。而预告信号的用途是:在运行设备发生异常现象时,能使电铃瞬时或延时发出音响,并以光字牌显示异常现象的内容。

  15 、掉牌未复归的作用是什么?

   答:掉牌未复归信号一般用光字牌和警铃来反映,其特点是在全部控制回路中,任何一路信号未恢复,均能发出灯光信号,以便提醒值班人员或操作人员根据信号查找故障,不至于发生遗漏或误判。

  16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或过低有何影响?

   答:直流母线电压过高时,对长期带电运行的电气元件,如仪表继电器,指示灯等容易因过热而损坏。而电压过低时,容易使保护装置误动或拒动。一般规定电压的允许变化范围为± 10 %。

  17 、变压器过流保护动作,值班员如何处理?

   答:①、到现场检查若无明显故障时,可以送电;②、确定是人为误动,保护引起变压器开关跳闸或联系主控调度确定系统故障,引起该过流保护动作,而后变压器油开关跳闸则可不经检查立即投入。

  18 、继电保护在异常故障时,值班人员都允许哪些责任?

   答: a 、当电站内部及系统发生异常和事故时,(如电流冲击电压突然下降系统振荡、过负荷,周波摆动。接地及开关自动跳闸等)值班员须做下列工作:①、检查信号掉牌落下的情况;②、检查音响、灯光信号发出情况;③、检查开关自动跳闸,自动装置的动作的情况;④、监视电流、电压周波及有功功率变化情况,将上述情况详细记入记录本内,然后按规定复归信号。

   b 、对上述检查的结果应及时通知值长,系统调度及车间领导。

   c 、下列情况规定值班员可自行处理:①、更换灯泡和保险;②、选择直流接地。

  19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中,为什么不允许一部分设备接零,而另一部分设备采用保护接地?

   答:当采用保护接地的用电设备一相碰壳时,由于大地的电阻比中线的电阻大的多,经过机壳搪地极和地形成了短路电源、往往不足以使自动开关和保险动作,而接地电源,又使电源中性点电位升高,使所有接零线的电设备外壳或柜架出现了对地电压,会造成更多的触电机会。

  20 、试电笔有哪些用途?

  答: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以外,还有以下几个用途:

  ( 1 )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其方法是:站在一个与大地绝缘的物体上,两手各持一支试电笔,然后在待测的两根导线上进行测试,如果两支试电笔发光很亮,则这两根导线是异相,否则即同相。( 2 )可以辫别交流电和直流电。在测试时如果电笔氖管中的两个极(管的两端)都发光,则是交流电。如果两个极只有一个极发光,则是直流电。( 3 )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接在直流电路上测试,氖管发亮的一极是负极,不发亮的一极是正极。( 4 )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在对地绝缘的直流系统中,可站在地上用试电笔接触直流系统中的正极或负极,如果试电笔氖管不亮,则没有接地现象。如果发亮,则说明的接地存在。其发亮如在笔尖一端,这说明正极接地。如发亮在手指一端,则是负极接地。但带接地监察继电器者不在此限。

楼主:
21 、什么叫防跳跃闭锁保护?

   答:所谓“跳跃”是指当断路器合闸是时,由于控制开关未复归或控制开关接点,自动装置接点卡住,致使跳闸控制回路仍然接通而动作跳闸,这样断路器将往复多次地“跳一合”,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跳跃”。防跳跃闭锁保护就是利用操作机构本身的机械闭锁或另在操作回路采取其它措施(如加装防跳继电器等)来防止跳跃现象发生。使断路器合闸于故障线路而跳闸后,不再合闸,即使操作人员仍将控制开关放在合闸位置,断路器也不会发生“跳跃”。

  22 、发电机产生轴电压的原因是什么?它对发电机的运行有何危害?

   答:产生轴电压的原因如下:

   ①、由于发电机的定子磁场不平衡,在发电机的转轴上产生了感应电势。磁场不平衡的原因一般是因为定子铁芯的局部磁组较大(例如定子铁芯锈蚀),以及定、转子之间的气隙不均匀所致。②、由于汽轮发电机的轴封不好,沿轴有高速蒸汽泄漏或蒸气缸内的高速喷射等原因而使转轴本身带静电荷。这种轴电压有时很高,可以使人感到麻电。但在运行时已通过炭刷接地,所以实际上已被消除。轴电压一般不高,通常不超过 2~3 伏,为了消除轴电压经过轴承、机座与基础等处形成的电流回路,可以在励磁机侧轴承座下加垫绝缘板。使电路断开,但当绝缘垫因油污、损坏或老化等原因失去作用时,则轴电压足以击穿轴与轴承间的油膜而发生放电,久而久之,就会使润滑和冷却的油质逐渐劣化,严重者会使转轴和轴瓦烧坏,造成停机事故。

  23 、什么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将全部转换成热能,使绕组和铁芯发热,致使绝缘老化,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国家规定变压器绕组温升为 65 ℃的依据是以 A 级绝缘为基础的。 65 ℃ +40 ℃= 105 ℃是变压器绕组的极限温度,在油浸式变压器中一般都采用 A 级绝缘, A 级绝缘的耐热性为 105 ℃,由于环境温度一般都低于 40 ℃,故变压器绕组的温度一般达不到极限工作温度,即使在短时间内达到 105 ℃,由于时间很短,对绕组的绝缘并没有直接的危险。

  24 、什么原因会造成异步电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的原因有如下几种:

   ①、电源电压太高:当电源电压太高时,电机铁芯会产生磁饱 和现象,导致空载电流过大。②、电动机因修理后装配不当或空隙过大。③、定子绕组匝数不够或Y型连接误接成△形接线。④、对于一些旧电动机,由于硅钢片腐蚀或老化,使磁场强度减弱或片间绝缘损坏而造成空载电流太大。对于小型电动机,空载电流只要不坡过额定电流的 50% 就可以继续使用。

  25 、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判断故障原因?

   答:机械方面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轴承磨损或轴不正,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的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干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生异常的丝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并发出低沉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嗡嗡声,机身也随之略为振动。

  26 、铅蓄电池电解液的比重异常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处理?

   答:比重异常的现象是:①、充电的时间比较长,但比重上升很少或不变;②、浮充电时比重下降;③、充足电后,三小时内比重下降幅度很大;④、放电电流正常但电解液比重下降很快;⑤、长时间浮充电,电解液上下层的比重不一致。

   造成电解液比重异常的主要原因和排除方法是:①、电解液中可能有杂质并出现混浊,应根据情况处理,必要时更换电解液;②、浮充电流过小,应加大浮充电源,进一步观察;③、自放电严重或已漏电,应清洗极板,更换隔板,加强绝缘;④、极板硫化严重,应采用有关方法处理;⑤、长期充电不足,由此造成比重异常,应均衡充电后,改进其运行方式;⑥、水分过多或添加硫酸后没有搅拌均匀,一般应在充电结束前二小时进行比重调整;⑦、电解液上下层比重不一致时,应用较大的电流进行充电。

  27 、仪表冒烟怎样处理?

   答:仪表冒烟一般是过负荷,绝缘降低,电压过高,电阻变质,电流接头松动而造成虚接开路等原因,当发现后,应迅速将表计和回路短路,电压回路断开,在操作中应注意勿使电压线圈短路和电流线路开路,避免出现保护误动作及误碰接等人为事故。

  28 、直流正、负极接地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直流正极接地有造成保护误动作的可能,因为一般跳闸线圈(如出口中间线圈和跳闸线圈等)均接负极电源,若这些回路再发生接地或绝缘不良就会引起保护误动作,直流负极接地与正极接地同一道理,如回路中再有一点拉那,就会造成保护拒绝动作(越级扩大事故),因为两点接地将跳闸或合闸回路短路,这时可能烧坏继电器接点。

  29 、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时,当表计回路有工作如何短接?注意什么?

   答:保护和仪表共用一套电流互感器,表计有工作时,必须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注意别开路和别把保护短路,现在一般电流互感器二次线接到保护后接至表计,所以表计有工作,在表计本身端子上短接后,不影响保护。

  30 、常见的操作过电压有哪几种?

   答:操作过电压易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①、开断空载变压器或电抗器(包括消弧线圈,变压器一电弧炉组,同步电动机,水银整流器等)。②、开断电容器组或空载长线路。③、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电力网中,一相间歇性电弧接地。

  31 、导线细小允许通过的电流就小,而某一条高压输电线比某一台电焊机的导线还细,那么是否能讲高压输出电线送的功率比电焊机的功率小,为什么?

   答:不能这么说,在输送相等的功率时, S= √ 3UI 因高压的线电压较高,相应讲电流就比较小,所以采用导线就细,同样电焊机的电压较低,在相等功率情况下,电流就显得较大。

  32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润滑脂牌号不合适,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润滑脂中有杂物;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电机振动过大;轴承型号不对;联轴器不对中。

楼主:
1 、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 1211 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 、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 6~9 月
  3 、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 42 伏
  4 、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50mA
  5 、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 10mA
  6 、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 、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 、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 : 10m 以内 B : 20m 以外 C : 30m 以外
  答: B
  9 、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 ) V 以下。
  A : 220 B : 380 C : 500
  答: C
  10 、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
  A :戴绝缘手套 B :切断电源 C :站在绝缘板上
  答: B
  11 、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
  A :触电的方式 B :人体电阻的大小
  C :触电电压的高低 D :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 D
  12 、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 、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 、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 1 次; 2~3 次
  16 、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 、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 、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 1 )切断电源;( 2 )割断电源线;( 3 )挑拉电源线;
  ( 4 )拉开触电者;( 5 )采取相应救护措施。
  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 、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大天使:    2005-8-2 17:56:00
   21 、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 、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 12V 。
  23 、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 :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 、我厂的电动机大多是防爆电动机,防爆等级一般是什么?
  答: dIIBT4
  25 、我厂的防爆电动机,是不是防水电动机?
  答:不是
  26 、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7 、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8 、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 kW ( 1 ) 1 ; ( 2 ) 2 ; ( 3 ) 3 。
  答:( 2 )
  29 、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 1 个
  30 、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 75% 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 ( 1 )危险;( 2 )特别危险;( 3 )一般
  答:( 1 )
  31 、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 1 )有足够大的电阻;( 2 )有足够小的电阻;( 3 )接地
  3
  32 、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 线使用。 ( 1 )相;( 2 )工作零线;( 3 )保护接地。
  答:( 3 )
  33 、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
  ( 1 )悬挂标示牌;( 2 )放置遮栏;( 3 )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 答:( 3 )
  34 、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 1 )标示牌 :( 2 )接地处;( 3 )断开点。
  答:( 3 )
  35 、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 指示作为根据。
  ( 1 )电压表;( 2 )验电器;( 3 )断开信号。
  答:( 2 )
  36 、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 ( 1 )设放灭火器; ( 2 )设置围栏;
  3 )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 3 )
  37 、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 mA 的漏电保护开关。
  ( 1 ) 6 ; ( 2 ) 15 ; ( 3 ) 30 。
  答:( 3 )
  38 、移动式电动工具及其开关板(箱)的电源线必须采用 。( 1 )双层塑料铜芯绝缘导线;( 2 )双股铜芯塑料软线;
  ( 3 )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答:( 3 )
  39 、移动式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 米。( 1 ) 2 ;( 2 ) 3 ;( 3 ) 4 。
  答:( 2 )
  40 、长期搁置不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要求 I 类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不低于 M Ω。 ( 1 ) 2 ;( 2 ) 0.5 ;( 3 ) 1 。
  答;( 2 )
  41 、什么叫短路?
  答:短路是指电气线路中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或大地,在未通过负载或电阻很小的情况下相碰,造成电气回路中电流大量增加的现象。
  42 、短路有什么害处?
  答:短路电流使短路处甚至使整个电路过热,会使导线的绝缘层燃烧起来,并引燃周围建筑物内的可燃物。
  43 、搬动风扇、照明灯和移动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
  答:切断电源。
  44 、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 ,不能盲目触及。
  答:有电。
  45 、 1kW 碘钨灯管的表面温度可达多少度? 500~800 摄氏度。
  46 、为什么白炽灯在开灯时容易坏?
  答:灯丝冷,电阻小,刚通电时,电流大(约为 10 倍)时间长后,易坏。
  47 、日光灯两头发红不亮,可以连续运行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此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造成( 1 )灯丝很快老化、损坏;( 2 )镇流器温度过高,会引起火灾。
  48 、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哪一种对人的伤害大?
  答:交流电。特别是 50~60Hz 的交流电。
  49 、电气设备着火,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停电。
  50 、我公司日用电量约为多少?或我公司的日平均用电负荷是多少?
  51 、在生产过程中,装置临时检修动火不得在电缆沟附近,为什么?
  答:以防沟内存有可燃气体引起爆燃。
  52 、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 1 )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 2 )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 3 )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 4 )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

网友A:
这么好的贴怎么没有人顶一下呢。虽然有些东西是那么的面熟,可是看一次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网友B:
不错  有又学习一遍谢谢 楼主

网友C:
谢谢,推荐版主加分!!!

网友D:
强烈要求置顶。

网友E:
收藏
支持一下~~~真的很不容易~~~

网友F:
太好了,谢谢,谢谢,继续努力啊。顶

网友G:
好!强烈要求置顶!!!!!!!!!!!!!!!!!!!!!!!!!!!!!

网友H:
万分感谢楼主1!◎!!您辛苦了!党和人民感谢你!

网友I:
最好弄个打包下载,这样方便些

网友J:
感觉好像以前的电工老师。。。狂汗中!!

网友K(2005-09-13):
楼主不辞辛苦,使劲的顶下,表示感谢,

网友L:
基础知识

网友M:
真的是好东西啊!太谢谢了

网友N:
靠,楼主,转我的帖子啊,

网友O:
顶!这么好的帖子当然要顶,楼主辛苦了!!!

网友P:
谢谢搂主的帖子,

网友Q:
楼主,谢了,这个是我的了.
        狂顶

网友R(2005-11-06):
我也收留了,谢谢了!

网友S:
偶然发现,意外之喜

网友T:
好东东啊

网友U(2005-12-06):
非常感谢
辛苦了

网友V:
真是好东西!!!谢谢各位,要是大家看了不太明白的,多多讨论一下,那效果会更好一些,我本人也是搞电控与电机方面的,也比较喜欢这行.要找些同行聊聊会更有意思.

网友W(2006-01-14):
不多说了,一个字,顶!!

网友X:
谢谢,收下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Y:
好东西,这个不顶是不行的!

网友Z:
真是好东西,大力支持!多谢了!

网友AA(2006-02-16):
厉害!
不容易啊!

网友AB:
确实不错,奖励加精

网友AC:
收藏了!还没仔细看,看好几天呢!真多啊!谢谢!

网友AD:
辛苦了。太好了

网友AE(2006-03-20):
很好
我先收下了
***********************
☆我有我酷の随心所欲☆
http://cooldy.ys168.com
***********************

网友AF:
太好了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G:
好人啊,楼主辛苦了,敬礼!

网友AH(2006-05-10):
好多好多啊
看头晕
看的越多,越知道自己无知!望各位高手指点提携小弟!

网友AI:
我看了!很好,辛苦了!!!!!!!

不过有几处的答案好象不对哦!

我顶!!!

网友AJ:
还没看,不过感觉很好,先下了

网友AK(2006-06-13):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相比,变频电机的风扇与电机转子是不在同一轴的,所以散热比较好,所以不管在多大频率下风扇转速是不变的。

网友AL(2006-07-26):
有好东西继续发表,顶顶顶顶

网友AM:
做人要厚道,好的东东就要顶。我也来顶一下。。。
- ¤╭⌒╮ ╭⌒╮

网友AN(2006-09-28):
呵呵,楼主辛苦了。谢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O:
辛苦楼主了,顶起~~不错的东东
┏─┓╔--╗
│天│┆生┆┏─┓╔--╗
┖─┙╚--╝ │我│┆才┆ ┏─┓╔--╗
╔--╗ ┌┐  ┖─┙╚--╝  │必│┆有┆
┆用┆←┘│┌⌒┐ ┌┐   ┖─┙╚--╝
╚--╝   └┘ └⌒┘└--------┘

网友AP:
帮你顶一下还可以

网友AQ:
怎么没有实操题呢~

网友AR:
先顶一个,好久没记忆概念了

网友AS:
再多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AT(2007-03-12):
好东东,再来点

网友AU:
非常感谢楼主!这么好的东西,要顶一下的

网友AV:
好贷难求.

网友AW(2007-07-18):
我喜欢!所以我把他做成文档,下载方便好多了
我把他做成文档,下载方便好多了

网友AW:
来了
  文档格式来了

网友AX:
好东西,保存了,谢谢 LZ

网友AY(2007-08-27):
搂住好厉害!!!!!!!!
学习了!!!!!!!!

网友AZ:
好东西,大家都来支持一下。

网友BA:
这么多呀,楼主真辛苦

网友BB:
太厉害了,对我们很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BC(2007-11-20):
很好的东西,我收藏了,顶

网友BD(2008-04-13):
太好了,楼主真是大好人啊,学习,收藏。

网友BE:
hao  感谢了.真好哈

网友BF(2008-06-18):
整理这个是费好多时间,多谢共享,好好学习下

网友BG(2008-08-18):
好!强烈要求置顶

网友BH:
感觉不错,收下了啊,呵呵

网友BI:
够标准哈
天宇星空

网友BJ(2008-10-03):
辛苦了,这里的东西是在是很好。谢谢!!

网友BK(2009-01-05):
楼主我不顶你我就对不起党中央

网友BL:
楼主确实太有心了,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