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09):
有关变频器信息如下:
JRENIC
500G9S
TYPE:FRN7 5G9S-4CE
SOURCE:380~480  50/60HZ
OUTPUT:14KVA 18A 0.2~400HZ
SER.NO:7X1236S054
存在问题
面板有显示,输入电源正确,输出电压三相分别约为300V、200V、7V,改变频率30HZ或50HZ,输出基本变化不大。本来使用的很正常,因机务检修停运了约半小时,再启动就启动不起来了,外部启动与内部启动都不能启动,更换新变频器一台,运行正常。
本人对变频器的知识知道的很少,希望各位师傅能帮忙。另:单位有多台同型号的变频器,但是一直维修不好。

网友A:
请打电话,027-51135890,他这里什么品牌的变频器都能维修。

网友B:
变频器输出三相不平衡,多数是输出模块 6MBI50J-120 坏了或驱动  关藕有故障,我司富士FRN7.5G9S-4CE 变频器备件充足,也有此型号二手变频器多台(工程拆机件,八成新,无维修过),同时我司也可收购你处已坏的富士FRN7.5G9S-4CE,有兴趣可至电:   广东佛山山杉自动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温工    013600313569

网友C:
明天我与你联系温工